好东西分享:带线路图和目标代码CPU是ATmega48

楼主(2006-09-26):
这个是从别的地方摘过来的好东西.

*********************************

+没有采用贴片元件,适合DIYER,容易安装;

+采用高性能的LMD18245DMOS驱动芯片,55V/3A;

+拨位开关功能设置:1、细分数选择(1,2,4,6,8,10,16);

2、拨位开关设置测试模式(在没有外部信号下,能够测试步进电机或驱动器的好坏);

+步进及方向信号经过光藕隔离;

+自动半流功能选择;

+电机电流调整,通过两个精密的电位器进行调节;

+采用了方便的无螺丝式接线端子;

+电源LED及闪烁的LED指示驱动器的工作状态。

*******************************

这个是原理图和目标代码**点击此处下载armok01129758.rar***

-----此内容被lyc740923于2006-09-26,17:31:24编辑过

楼主:
呵呵! 还有实物图片哈

网友:
很漂亮,谢谢共享

18245太贵了点

不过还真是不错的桥

很多方案都没有这个简单

网友:
如可能能否提供详细的资料,让我们也学学呀!

能提供成品吗? 价格?

楼主:
我正在绘PCB图,等待我制作完成经过目标代码验证后,在贴上来.大家一起共同分享哈.

估计成本价格在200到250RMB之间.

楼主:
看来搞步进马达的还是没有想象中的多哈.

我找这样的资料找了1.5天,把好多论坛都找偏了,这个应该算是找到的精华了.

楼主:
阿莫,请帮我处理这个问题,别人发话了.

我就是从  www.cnczone.cn  载过来的哈.

你看从那里注明是从他们那里载过来的.

*******************************************************************************

所有页面的版式、图片版权均为本站和原作者所有,如果引用本站资源用于除www.cnczone.cn网站之外的任何其它站点,请注明“来自www.cnczone.cn”字样,也算是对原作者的尊重,也算是对论坛的支持。谢谢!

过几天,我们会开一个开源的项目,到时会把一些开源的内容详细的整理出来。当然包括ATmega48的熔丝设置和5个拨码开关的配置。

*******************************************************************************

www.cnczone.cn  这个<<数控社区论坛>>其实很不错的,就是网速稍微慢了一点.

                 上面有好多有价值的东西,大家有空也去看一下.

-----此内容被lyc740923于2006-09-27,11:19:08编辑过

网友(2007-01-12):
LMD18245很贵的,两片18245至少需要180元,还不一顶是新的。坏不起啊

网友:
哦  好象不能进行16细分的把,最多8细分

网友:
用A3979一片就够了,就是电流只有2.5A。价格只有30元/片左右。

网友:
同意楼上的,用专用控制芯片即方便又安全,如果为了练手,那另当别论,如果为了应用,大可不必搞那么复杂

网友:
主要还是价格问题,现成的成品驱动器不知道要多少钱。

不过我想采用这个方案的成本 肯定比 买现成的驱动器要低。

做一体化工控的可以考虑下。

网友:
以前是用 LM6219 做的

网友:
两片LMD18245成本太高

网友:
谢谢。

15楼:

3A 的驱动,没有细分的200。昨天刚到市场问的价格。常州的东西,这家厂是做步进电机的

网友:
【18楼】 avr-qq

不过没细分的用不了,带细分的估计成品比较贵。

网友(2007-07-04):
太贵了,玩不起.只能看看了~

网友:
18楼的,3A多少伏的?200元?能到110VAC就爽了,哈哈!

网友(2008-01-31):
全地球人都应该感谢楼主,能把电路图和程序代码公开太慷慨了,敬礼!!

网友:
用TA8435H做,8细分,这个便宜又简单,不过只有1.5-2.5A

网友(2009-04-03):
好东西,不过到底有没有人试过行不行,楼主好几年了都不见有下文,是不是实验失败了呢?

网友(2009-09-22):
这么早得帖子也能翻出来,不是一般得水平。

网友:
这帖都被翻出来了,目前几乎所有的驱动器体积做的都是很大,归根结底为了散热问题,不得不背块很大的散热片,显的很笨拙!

网友:
16细分用TB6560AH可能成本在60RMB左右。

网友:
60RMB?  最近在关注的德国的TMC246驱动芯片自带16细分还有失速检测功能价格也不过60RMB左右,而且几乎没什么发热.不需要散热片了

网友:
可惜没有源码,不然可能可以修改成驱动分立全桥的电路,成本就下来了,而且也灵活得多,没有源码还不如用A3986,也就20元左右/片,16细分,驱动分立全桥,毕竟是专业的全桥驱动。

网友:
60RMB是整个驱动器的价格,芯片30多元!

网友(2010-05-17):
学到了东西

网友(2011-06-12):
哪位有LMD18245 ?能否转让一个与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