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EGA16做写的NRF2401测试程序,不知为什么硬件一点发射都没有,有哪位朋友帮忙看看???

楼主(2006-09-27):
用MEGA16做写的NRF2401测试程序,不知为什么硬件一点发射都没有,有哪位朋友帮忙看看???

void BuildInitWord(void)

{

        InitData[0]=0x8E;//

    InitData[1]=0x08;//

    InitData[2]=0x1C;//

    InitData[3]=0x10;//频道2 数据长度

    InitData[4]=0x10;//频道1 数据长度,16bit,2byte.

    InitData[5]=0x00;//频道2 地址

    InitData[6]=0x1c;//频道2 地址

    InitData[7]=0xcc;//频道2 地址

    InitData[8]=0xcc;//频道2 地址

    InitData[9]=0xcc;//频道2 地址

    InitData[10]=0x00;//频道1 地址

    InitData[11]=0xcc;//频道1 地址

    InitData[12]=0xcc;//频道1 地址

    InitData[13]=0xcc;//频道1 地址

    InitData[14]=0xcc;//频道1 地址

    InitData[15]=0x83;//4byte 地址,16CRC,CRC 允许

    InitData[16]=0x4f;//一个频道接收,shock 模式,250K,16MCRY,0DBm

    InitData[17]=0x04;//tx

}

void InitnRF2401(void)

{

    PORTC|=CS;

    Delay5us();//

    for(ByteCnt=0;ByteCnt<18;ByteCnt++)

      {

         tempi=InitData[ByteCnt];

         for(BitCnt=0;BitCnt<8;BitCnt++)

           {

             PORTC&=~CLK1;

             if(tempi&0x80)

               PORTC|=DATA;

             else

               PORTC&=~DATA;

             Delay500ns();

             PORTC|=CLK1;

             Delay500ns();

             PORTC&=~CLK1;

             tempi=tempi<<1;

           }

      }

  PORTC&=~CS;

  PORTC&=~DATA;

}

void Delay500ns(void)

{

asm("nop");

}

网友:
论坛里有NRF2401的测试程序的

网友:
ByteCnt值不对,看清楚先

楼主:
哪里不对?

网友:
我搞NRFxx系列的,有问题可以请教我。我晚上在线。qq:472230383

网友(2008-03-18):
lz能把源代码发给我吗?
我现在做2401,也调试了好多天了,就是不知道那里错了!!
小弟感激不尽了!!!

网友:
我邮箱:chenxduan@163.com
谢谢了,各位大哥,有做过的帮个忙啦!

网友:
我用AVR Mega48,sonix,TenX做过,不过程序都是汇写的。并且是用的nRF24L01,有点区别。好久没用这个东西了,都有点忘记了。

网友:
可以参考一下我的程序:(我的子程序在Mega48V和HCS08QG8中使用正常)
http://218.16.124.207/bbs/bbs_content.jsp?bbs_sn=894141&bbs_page_no=1&bbs_id=1031

初始化时这种直接赋值的方法其实是最糟糕的,因为过了一段时间很容易就忘记具体含义了。最好的方法还是按位赋值,或者用宏定义方式,这样比较直观,容易明白。也方便修改参数(不容易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