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了:5V电源加3300UF大电容,MEGA162复位不正常。去掉后工作正常?

楼主(2006-09-28):
奇怪了:5V电源加3300UF大电容,MEGA162复位不正常。去掉后工作正常?

请各位大侠帮着分析一下?

网友:
你在3300UF电容上并上一个0.1UF的CBB电容试试

楼主:
有这个电容。也是这样的

网友A:
上电太慢,晶体起振困难,把相关的熔丝位改改,用最长的复位时间。

网友:
用示波器看一下电源的噪声

网友:
电源噪声大反倒容易起振,不会出这种问题。

网友:
上电时,电压上升速率太小,寄存器不能可靠复位

网友:
6楼的,寄存器可靠复位跟电压上升速率并不是直接相关。而是复位从有效跳变到无效之前,必须有若干个时钟信号,所有的寄存器才能可靠复位(对于8051来说是24个XTAL脉冲)。如果复位周期结束,晶体仍然没有起振,单片机将无法正常工作。

楼主:
现在已经设置成最长的复位时间了。并且也使能BOD 。也还有类似的情况。

真不知怎么办好了?

楼主:
to 8楼。不好意思啦。

以前没设置对。BOD没加上。

刚刚试过加上BOD。系统复位正常了。

真的很高兴。

谢谢大家了。

网友(2012-08-14):
电源上电太慢了!可考虑单独的复位芯片。

网友:
欠压复位要设置撒,,,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电太慢,晶体起振困难,把相关的熔丝位改改,用最长的复位时间。

受教了,谢谢

网友:
复位电路设计的有问题

网友:
改单独复位估计也不好使,建议用431监测,电压足够高时才单独给cpu供电,
或者电压足够高时才禁止复位信号

LZ的问题可能主要还是表现在电压上升缓慢上了

网友:
电容太大了!充电时间过长!减小电容容量,或者提高电源瞬间功率可以解决,修改avr复位时间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