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谁用过测风速的传感器?

楼主(2006-09-28):
大家好!小弟是新手,现在公司有一个项目,需要检测风速,哪位兄弟用过这方面的传感器吗?有相关的资料和设计方法吗?先多谢各位了.

网友A:
不是高手,不过有个建议

做一个跷跷板样的东西,一端贴个大号硬塑料板,另一端接压力传感器。

调节支点的位置可以改变量程和灵敏度。

只要机械部分做的够水平,灵敏度应该不错。

或者用气象局的那种风速计,测转速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quanyu2,能告诉我气象局的风速计是智能型的吗?因为我需要检测风速,然后还要控制风扇的转速来带动风速的加或减.

网友(2024-02-21):
引用 网友A:
不是高手,不过有个建议

做一个跷跷板样的东西,一端贴个大号硬塑料板,另一端接压力传感器。

调节支点的位 ...

正想用这个方法做一个,

网友:
PT100可以实现你这功能

网友:
现在很多超声的风速计

网友:
皮托管,空速计,淘宝有买的
PT100, 标定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