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错误 object file not found on expected location 如何解决?

楼主(2006-09-28):
最近再做一个点阵显示汉子的模块,各个部分都做好了以后,将源文件放到一个工程里面编译就出现了上述错误,这是什么原因,我刚刚开始学习AVR,还望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2007-09-20):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有没有高手碰到呀。。。。

网友:
计算机的应用能力不强呀。

检查系统的设置,理解库的路径是否设置正确,通常应该指向系统安装目录下的包含头文件的子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