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不用操作系统如何实现多任务

楼主(2006-09-28):
本人在做一个报警器的案子,说起来挺简单的,其实相当复杂

主要功能为无线遥控解码+报警,不用PT2272,这也不难,但是还有一个功能就是要有震动报警的功能,

当报警器受到震动后就会发出 瓯-----*****  瓯   =====的呻吟   其实就是一组交替的频率变化,

这也好实现,

   难点就在于报警的时候如何去解码,肯定不能用中断,因为中断一开,程序就可能进去,这个时候

报警器的呻吟就会受到影响(无线遥控的干扰脉冲是相当多的,在遥控器不发射的时候,单片机的遥控解码输入端也会有一群一群的杂波,不向红外遥控那样干净),变得很难听,这是不允许的。

这个程序功能已经做好,就是声音难听,

请各位大虾指点迷津

     多谢

网友:
偶也不懂,瞎说一句:

既然不能两全,那就分开嘛!

报警器震动控制用专门的模块控制,或者解码的功能分开!

网友:
分开啊, 专门拿个 MCU 做 声音。

楼主:
谢谢这位老兄的支持,不过这样要增加成本的,我就没利润了,这样就不如不做了 哈哈

网友:
我觉得不难啊:

方法1:无线遥控用定时器加外部中断来做,而定时器的最小时间就是频率的最小时间。

方法2:如果你的单片机有ccp模块,就用compare做声音,开compare产生中断时改变。

方法3:如果你用的是低档的单片机,资源都很少,那就只好采用边延时解码边改变声音的,都在主程序做,定时器做一个定时用,有一定的编程技巧,肯定可行。

方法4:用一个带PSG功能的单片机,推荐使用PL72P14,OTP价格3元以内,mask让你吃惊。性能却不错,有TIMER,有外部中断、有PSG。

http://www.powerplussemi.com/product.PL74P14.html

email: mcu.design.house@gmail.com

楼主:
microcon

这位老大,给你做这个方案要多少开发费,用sonix2501单片机

网友:
这个片子的资源如何?

网友:
这样的资源是不是少了点,估计这个片子不会超过2元人民币吧。

网友:
看来楼主的成本是要最低化了。

    楼主自己不先试试,另外可以改善一下接收的输出,在接收板到mcu加一个RC滤波或LC滤波,C为102或者472,不能太大。

    能不能把详细的“当报警器受到震动后就会发出 瓯-----*****  瓯   =====的呻吟   其实就是一组交替的频率变化”给我,另外你PT2262振荡电阻用了多少?能不能根据需要进行更改了?

email:microcon@126.com

QQ: 12455678

网友:
0.5块钱加个音乐片如何?

网友:
fsclub

"0.5块钱加个音乐片如何? "

有那么便宜的音乐芯片吗?

网友:
可以这样试一试:

    如果把解码产生的中断简单化,看一看如果解码中断的处理时间要缩短到什么地步才不会影响声音。如果中断简单到了只是一个返回指令,什么都不干,都要影响声音的化,那么编程好像就没有什么方法实现了。

    如果这个样子可以在中断中处理及其少量的指令,可以先把收到的数据做一个缓冲,然后在声音循环中的间隔中再进行后处理。

    看看是否可行。

    你的处理器的资源太少了。

网友:
很多报警喇叭自己有声音,通电就响

网友:
用中断嵌套试试(AVR可以实现).还有无线解码尽量不要放在中断中处理.中断只负责采集...纯属个人见解!!

网友(2010-10-22):
回复 网友A:

音乐片0.3左右。

网友:
实时性高,提高工作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