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控件SPComm多方法使用例程

楼主(2006-09-28):
(图片)

楼主:
重点:(注意:本例程一定要将串口的2,3脚短联做自发自收演示)

procedure TForm1.Button1Click(Sender: TObject);

var

  i: integer;

  str: string;

begin

  str := '';

  for i := 0 to 2047 do

  begin

    str := str + Char(i and $ff);//所有字符0x00~0xff

  end;

  Comm1.PortOpen := true;//打开串口(注意:本例将串口的2,3脚短联做自发自收演示)

  Comm1.Output := str;//发送2048个字符到串口

end;

procedure TForm1.Comm1ReceiveData(Sender: TObject; Buffer: PAnsiChar;//旧事件处理方法用Buffer: Pointer

  BufferLength: Word);

var

  i: integer;

  str: string;

begin

  Memo1.Lines.Add('SPCOMM控件改造应用方法一:(String)');

  SetString(str, Buffer, BufferLength);//从串口接收BufferLength个字节

  if Length(str) <> BufferLength then Exit;

  for i := 0 to BufferLength - 1 do

  begin

    if (i and $f) = 0 then

    begin

      Buffers := inttohex(i, 4) + ': ';

    end;

    if (i and $ff) = Byte(str[i + 1]) then//str从str[1]开始

      Buffers := Buffers + '0x' + inttohex(Byte(str[i + 1]), 2) + ' '

    else //接收错误显示

      Buffers := Buffers + '**/' + inttohex(Byte(str[i + 1]), 2) + ' ';

    if (i and $f) = $f then

    begin

      Memo1.Lines.Add(Buffers);//输出一行显示数据

      Buffers := '';

    end;

  end;

  Memo1.Lines.Add('');

  Memo1.Lines.Add('SPCOMM控件改造应用方法二:(Array)');

  for i := 0 to BufferLength - 1 do

  begin

    if (i and $f) = 0 then

    begin

      Buffers := inttohex(i, 4) + ': ';

    end;

    if (i and $ff) = Byte(Buffer) then//Buffer从Buffer[0]开始

      Buffers := Buffers + '0x' + inttohex(Byte(Buffer), 2) + ' '

    else //接收错误显示

      Buffers := Buffers + '**' + inttohex(Byte(Buffer), 2) + ' ';

    if (i and $f) = $f then

    begin

      Memo1.Lines.Add(Buffers);//输出一行显示数据

      Buffers := '';

    end;

  end;

  Memo1.Lines.Add('');

  Memo1.Lines.Add('SPCOMM控件改造应用方法三:(Pointer)');

  for i := 0 to BufferLength - 1 do

  begin

    if (i and $f) = 0 then

    begin

      Buffers := inttohex(i, 4) + ': ';

    end;

    if (i and $ff) = Byte((Buffer + i)^) then//Buffer+i从Buffer开始

      Buffers := Buffers + '0x' + inttohex(Byte((Buffer + i)^), 2) + ' '

    else //接收错误显示

      Buffers := Buffers + '**' + inttohex(Byte((Buffer + i)^), 2) + ' ';

    if (i and $f) = $f then

    begin

      Memo1.Lines.Add(Buffers);//输出一行显示数据

      Buffers := '';

    end;

  end;

  Memo1.Lines.Add('');

  Memo1.Lines.Add('SPCOMM控件改造应用方法四:(Pointer)');

  for i := 0 to BufferLength - 1 do

  begin

    if (i and $f) = 0 then

    begin

      Buffers := inttohex(i, 4) + ': ';

    end;

    if (i and $ff) = Byte(Buffer^) then

      Buffers := Buffers + '0x' + inttohex(Byte(Buffer^), 2) + ' '

    else //接收错误显示

      Buffers := Buffers + '**' + inttohex(Byte(Buffer^), 2) + ' ';

    if (i and $f) = $f then

    begin

      Memo1.Lines.Add(Buffers);//输出一行显示数据

      Buffers := '';

    end;

    Inc(Buffer, SizeOf(Char));//移动字符指针

  end;

end;

楼主:
比较喜欢方法二~~~

网友(2006-12-27):
把酷帖顶起!把酷帖顶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