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自动搜索并显示ID号ICCAVR程序

楼主(2006-09-29):
这个程序可以自动搜索所有挂在总线上的DS18B20并且在串口调试助手上显示出来,也可以加上eeprom读写部分将DS18B20的ID码存入AVR单片机的EEPROM中。本程序一比特总线接口为PD6通过4.7K电阻上拉

。挂16个DS18B20没有问题。在ds18B20.c中有温度转换部分加到main函数中就可以读温度了。这个程序18B20部分参考了杭州鑫高科技有限公司开发部的部分程序,搜索部分参考了MAXIM公司的应用笔记。在此表示感谢!

网友:
感觉主程序缺少点什么啊

网友(2007-01-31):
楼主好像就是有点给程序给一截的习惯,呵呵

网友(2007-10-24):
楼主:你好!你遇到过某一个18B20插上就只能读到它的ID读不到和它并联的其他18B20 ID的现象吗?

我一条线上放两个18B20,有一个18B20插上就只能读到它的ID读不到和它并联的18B20 ID。我的search rom程序是我用汇编自己写的。当不用这个18B20,用其它任意两个组合都能分别读到id.

网友(2014-11-19):
想问一下你们的单总线长度是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