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知道这个步进电机怎么接? (附图)

楼主(2006-09-30):
我在二手市场买了个步进电机回来,但以前没玩过步进电机,不知道怎么接线,在网上没搜到这个电机的资料,听说这个是可能是打印机上拆下来的。各位能指点一下怎么接线和大概怎么控制吗?

楼主:
我自己测出来了,这个电机只用四根线,两根一组,左边两根为一组,控制逆时针方向转动,右边两根为另一组,控制顺时针方向转动。在其中一组加电,然后不断地反转所加电的正负极性就可以使电机朝一个方向转动。在另一组加极性不断反转的电,电机就朝另一个方向转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