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电脑串口最大波特率支持多少?我现在用API函数做的串口好像用不了250 000.

楼主(2006-09-30):
有谁知道电脑串口最大波特率支持多少?我现在用API函数做的串口好像用不了250 000.

网友:
用串口加速软件,可以测试出你的电脑主板所支持的串口最高的速度

网友:
计算机的串口能支持很高,但外设能到115 200就不错了。

网友:
不仅是速度问题!PC  串口由于晶振的频率关系不可能设置出250 000 波特率 。就是MCU   要设置 250 000 波特率 晶振的频率 也是 要好好选择的!

网友:
PC机的串口是作为IP Core集成到南桥上的16C550,主频是1.8432MHz,从386开始所有的电脑都是这样,最高波特率是115200。找份16C550的DATASHEET看看吧。楼上所有的各位都不要做梦了。

网友:
楼上所有的各位都不要做梦了!  这话不中听! 你没搞明白 ,我为何讲“就是 MCU   要设置 250 000 波特率 晶振的频率 也是 要好好选择的! ”的话  ! MCU  不是PC  !250K 波特率  不就是 要搞 DMX512  吗?

网友(2010-09-28):
回复 网友A:

5楼的厉害 250K就是搞DMX512的

网友(2011-05-03):
回复 网友B:
pc机的串口是作为ip core集成到南桥上的16c550,主频是1.8432mhz,从386开始所有的电脑都是这样,最高波特率是115200。找份16c550的datasheet看看吧。楼上所有的各位都不要做梦了。
接收数据的时钟(采样率)是波特率的16倍,而
16*115200 = 1843200
不过奇怪的,我的电脑上显示最大波特率是128000呢
不懂上位机软件~

网友(2011-06-02):
好像是这么回事,我用PC的串口,只能设置到115200波特率,买了一个USB转换的线以后,可以230400波特率接收数据了,但是不稳定,可能是线的问题。

网友:
电平转换的chip 很多只支持到120kbps 比如MAX3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