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如何检测电脑在上网

楼主(2006-09-30):
我想做一个上网时间控制器,但不知道单片机如何检测电脑在上网,请各位高手指点,(呵呵,不要说用上网软件来控制哟)

网友:
检查ADSL猫的DATA灯是不是在闪,或者看网卡的灯是不是在闪,哈哈哈,我真是个天才!

楼主:
阁下真是太聪明了,我决定送你到拉登那里去深造

网友:
其实完全可以用软件实现的为什么要用硬件?

现成的软件多的是.

网友:
你检测到又如何?你强行切换和电脑连接的网络?

网友:
ADSL猫设置为自动连接,单片机控制继电器控制猫的电源,后面就不用说了吧~~

网友:
高啊   兄台!!

不过我还是不太明白是怎么检测的,  请高手们详细一点解释

网友:
你检测来做什么?难道你想在断网的时间到了后还不断开网络,检测上网的人是否自觉?!只要到时间直接断开网络不就可以了吗?

楼主:
我要计时,计到上网时间到了就切断网线,控制上网,现有的软件虽有,但我想做成产品来用,主要控制小孩子上网
-----此内容被wb8899于2006-10-01,01:13:31编辑过

网友:
那“小孩子”会不知道把你这小玩意拆掉?无用功……

网友:
很多路由器和ADSL猫都有现成的限时功能啊,用硬件实现吃力不讨好啊

网友:
那“小孩子”也会按ADSL猫的RESET,哈哈哈哈~~~

网友:
同意8楼的,不如直接编写一个电脑上运行的软件就可以了。软件每次系统启动时运行,检测时间是否为允许时间,否则更改网络设置使其不能上网就可以了。

网友:
可是那“小孩子”也会在msconfig里让软件不随系统启动时运行.

网友:
给小孩GUEST权限,不要让他以管理员进入系统.运用组策略.

网友:
我一般用路由器管理上网权限,那个才是比较可靠的,一句IPTABLES语句就可以郁闷死一大批人,上次摆了单位的人一道,我在路由器那里做了一条IP包过滤和替换规则,结果在IE输入任何网址都自动打开我们单位的主页,IE地址栏还是原来输入的地址,给他们郁闷了好久:搜狐、新浪都被黑了?哈哈哈哈……

其实现在很多家用路由器的规则设置已经很完善,大可不必用单片机来实现这种“电子开关”。

网友:
那个小孩已不是小孩了。

网友:
现在的小孩子聪明得要死,只要被他看到一次,下次他就会自己搞了!

网友:
还 我无话可说了 是不是 轻松一下的节目呀

网友:
上网超时就打他的小屁屁,软件硬件都不用安装了,哈哈

网友:
弄个设备,接到电话插头上,专门检测ADSL信道信号,到时间发送强干扰信号,让它掉线,呵呵!

网友(2017-10-22):
现在那个小孩能够自己管理自己了吧?

网友:
楼上的铲子够深啊,10多年前的坟给挖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