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uke的万用表就是稳定可靠

楼主(2006-10-01):
前断时间对FLUCKE公司的二块万用表进行了比较,一块十年前从来没有调校的flucke87与一块刚买不久的flucke87-5型万用表进行比较,结果真是让人感到吃惊!!同时测量电阻,电压时基本没有误差!两块表显示的数据基本是一样的!
-----此内容被jgl7810于2006-10-01,08:37:38编辑过

网友:
我也用FLUKE,它的穩定及耐用真是沒得說的.

网友:
价钱也真的没话说,我现在用深圳本地产的胜利牌,说得过去

网友:
优利德的呢?阿莫销售这个的,能否谈一下质量呢?万用表的拨盘故障很讨厌。

网友:
如果从包装、做工、零件质量,优利德肯定是国内万用表的佼佼者。

不过仍无法摆脱国产万用表时间长了,拨盘接触不好的问题。我也有一台U70A,自从使用了FLUKE后,就很少用了。不过由于它有电感、频率与电容测试功能,所以有时还有拿出来用一下。

网友:
其实就包装和外观作工,Fluke跟国产差不多,就是读数准这一点,所有的国产万用表拍着马都追不上。用惯了HP(现在叫Agilent)和Fluke,用国产表都不敢相信读数了。

网友:
包装和外观,FLUKE 比国产的好许多。 (目前中低档的FLUKE都是在上海生产)。

FLUKE国产化后有一个好处:保修容易。一年内有问题都能通过本地的保修服务解决。以前进口时保修是件麻烦的事。不过幸好FLUKE的表很少有坏的。

网友:
好象是国内的FLUKE就是UNIT代工的.

网友:
但是Fluke里面,模拟测量部分的原件都是特制的,市场上见不到,即使是国内代工,也只是组装罢了,关键技术一点都没有。

楼主:
其实Fluke内部的做工也十分讲究!毕竟是一分钱一分货的东西.

87与87-5其实功能基本一样!只是量程方面有些改变.两块表都有超强的保护报警功能,这个功能可能在中低档内的国产表是没有的!

网友:
的确良!秀一下我的Fluke:

-----此内容被qingwei_cui于2006-10-02,21:15:52编辑过

网友:
我手头有一块FLUKE 19,五年前买的;一块FLUKE 17B,刚买不久;前几天在测一台2W的对讲机发射部分的供电电压时,感觉两者有差别.FLUKE 19能正常测量,而FLUKE 17B只要一碰到,就死机,非关电才能恢复.现把两者的差别归纳一下:

          FLUKE 19            FLUKE 17B

---------------------------------------------

反应      1-2次稳定            3-5以上

耗电       2mA(9V)            0.5mA(3V)

做工      惨不忍睹           SMD元件多,精致

      让人难以相信卖800多

短路蜂鸣   快且响             慢且声音小

功能       稍少                  多

网友:
我在用的胜利表vc9805+,不知道如何才算是一只性能好的表。下面有它的参数与PDF.

价格180.

楼主:
看看我十年前的87

网友:
我有一台10多年前买的深圳华谊MASTECH M890C+数字表,感觉比上年买的优利德UT70A读数要稳定,决不会给人跳动的模棱两可的读数,尽管这么多年没有校正,读数还是很准的,使用的是ICL7126芯片。

当时买这块表,花了我1个月的工资,现在一个月工资可以买5块UT70A……

网友:
我也趁熱鬧.

楼主:
超牛B的东西啊!

网友:
优利德的东西实在不怎样,接触经常有问题。我用胜利的还行。价格两者差不多。

18楼的示波表比较新吧?我用的是FLUKE 97,感觉还可以,就是背光比较暗。

以后有钱买个泰克的,100M就行,不知道要多少钱。

网友:
是4-5年前買的,小弟技術不行,只好買個好點的功具充充場面,增加顧客信心." 傭醫用貴藥"嗎.:)

网友:
Fluke 4位半的表阿莫有吗?

网友:
如上各位所说我对别的表的读数都没信心了,这不就去买了台fluke 15B.

网友:
哎~~也没有信心了

我也该换了 .一定要买FLUKE.

网友:
Fluke 4位半的表阿莫有吗?

有没有FLUKE 189 , 价格?

网友:
我去别人的公司,看到一款类似笔记本电脑的“万用表,当然比电脑要小得多,不但具备了万用表的功能,还可以做示波器用,而且功能齐全。韩国出的,只可惜忘了牌子。

有没有人知道这类产品价格,带这个出差不但方便而且拉风。

网友:
呵呵,把Fluke 17B 数字万用表放进购物车再说。

楼主:
FLUKE 87-5 的表不错四位半的!不过价钱起码要在三千以上

网友:
小问一下,4位半是不是说的最大可显示19999,还是有别的什么意思。

网友:
我用的是fluke17B

网友:
我一个月前买的UNIT UT60E,买的时候没有仔细试,结果到家后发现有问题,测电阻有时灵,有时不灵,只得又去换了一个。现在还可以用。

不过拿它和FLUKE的F111一起测12V蓄电池电压,UT60E比F111高3mv,我认为F111应该是准的。

网友:
最喜欢的还是MF10,因为它跑得快。

网友:
去年买了两台5位半的,6千多块,不过是公司出钱,哈哈,没办法,用在变送器上面,老板不出也得出

网友:
那些品牌的维修店都是懒汉,修东西从来不做仔细检查,都是换整个模块的,不过话又说回来,不这样怎么能牟取暴利?

网友:
同意彩虹的说法,那些客服确实只会更换模块,嘿嘿

很多被判死刑的手机,到了野鸡店又复活了,结果冒充二手机到处害人。

网友:
FLUKE实用的功能是自动量程,自动待机,还有一款BY1935里面也是FLUKE的IC,北京一个研究所生产的,不知现在还生产不,基本上属于精仿,几年前450RMB,确实不错的表,据说以前都是教科书的范例

俺还是喜欢FLUKE 45表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啊,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有一点很有意思,前段时间FLUKE45表的100mA小电流档不能用,打开一看发现是保险烧了,外面机壳上标着要500mA的保险,里面的保险却不对版,小了一半还多,保险是原装的,莫非有偷工减料之嫌?

里面的做工值得学习啊!

网友:
我有1块15的表,uA档前一阵似乎失灵了,结果过了几天再用,又莫名的好了,呵呵。也就没去管它了

网友:
我也有一台FLUKE 45表呢,雙顯示臺式,很好用.

网友:
我们用的都是Fluke 187,感觉表棒线易断,买一根都是几百元,其次是插表棒的插座里面易断造成接触不良,我的187三年修了三次,三分之一的买表钱修完了

网友:
公司有个便携的Fluke示波器.也可当万用表用,100m的.可存储波形10个画面,用四节充电电池,很方面,每次出差我都带着它,听说其价钱是辆怕撒特的价钱

网友:
娘的,一个一个都是大款!!!

让人看得眼红!!!

网友:
晕了,看样子,我也要咬咬牙,找站长买个Fluke了!
-----此内容被releny于2006-10-30,13:39:32编辑过

网友(2008-08-08):
台式的安捷伦和吉利时比较好,Fluke只是钻了它们不愿意做手持这么便宜的东西的空子。

网友:
国产表我试了下,关机再开机测出来数据与前次就不一样了。

网友:
我在用FLUKE的高档表,简直是完美。作为工程师,我佩服fluck的设计团队。

网友:
FLUKE的高挡表都是进口的,低端的都是国产的,让UNIT代工的.

所以质量上面高挡表极好,低端表较差.

网友:
Fluke最低档的表产地写得很清楚,上海。绝对不可能是UNI-T代工的。
不知道这个谣言是怎么传出来的,还有这么多人相信。

网友:
是啊,是上海产的。我有一块Fluke15B,同事不喜欢用,嫌自动挡慢。不过我还是很喜欢的,测量结果值得信任。

网友:
阿莫,示波器可以上架啊!

网友:
不同意36楼:
那些品牌的维修店都是懒汉,修东西从来不做仔细检查,都是换整个模块的,不过话又说回来,不这样怎么能牟取暴利?
----------

换模块是成本最低的售后服务,因为模块本身可能并不值很多钱,相反请芯片级工程师的人工费就非常高昂,他给你换模块,找个中学生就行了!人家告诉你修一下比换一下贵,你肯定不答应。一个正常的企业,没理由不这么做!

网友:
"整个换"的好处是保证维修质量,降低维修服务成本也很明显。配件价格是客户承担的,企业付出很少的人工费就可以了。
做芯片级的维修,很难说是否有隐藏故障。如果有隐藏故障,三天两头的维修会让客户对品牌失去信心。另外就是整个换的效率高,再难的故障,维修也只需很短时间。因此"整个换"的好处就显而易见了。

网友:
用过Fluke的万用表其中一个型号,在有大电流流过的地方测量,有干扰!具体型号记不清楚了!那个表比较薄的,上大下小那样子的!

网友:
公司有个便携的Fluke示波器.也可当万用表用,100m的.可存储波形10个画面,用四节充电电池,很方面,每次出差我都带着它,听说其价钱是辆怕撒特的价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没那么夸张把,我有个124的40MHZ,国内也就不到2W.不过我少个表笔,买个要2K

网友:
老牌的HP才是最牛的

网友:
手上两块 187 用了两年,感觉很不错。

网友:
国产 有几个真正有稳定向上的开发设计团队,现实一下也不可能,没得办法!!

网友(2009-05-18):
BY1935 是不是中美蜜月期出的东西?

网友(2010-01-28):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fluke 77x 和8808a就是中国人做的,和老美没关系。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去看看8808a,里面没有特制的,关键技术也是中国人的。别小瞧自己。

网友:
我的 15B 的表笔坏掉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整个换"的好处是保证维修质量,降低维修服务成本也很明显。配件价格是客户承担的,企业付出很少的人工费就可以了。
做芯片级的维修,很难说是否有隐藏故障。如果有隐藏故障,三天两头的维修会让客户对品牌失去信心。另外就是整个换的效率高,再难的故障,维修也只需很短时间。因此"整个换"的好处就显而易见了。

我的HP4700只是触屏坏了,送HP,结果检测1个星期后告之要更换液晶屏,1300元,不修,取回,网上买触摸屏,80,自己动手,拆机后发现维修中心的人没有将触屏排线与液晶屏分离就直接焊接,不单搞坏排线,而且因为烙铁的高温搞到液晶有一个暗影,这就是"令人放心的金牌客服中心". NND,我左手的功力就高他几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