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Doper简化的M8做的USB接口的STK500V2,可用在Studio下。已通过测试。

楼主(2006-10-03):
我将AVR_Doper的程序改了一下。主要是先注释去了高压编程部分,仅用ISP部分,编程口直接使用SPI总线。以前使用IO模拟编程速度太慢。对ISP 编程部分程序进行了分析,并改正了一正问题。现在使用基本没发现什么问题了。也很方便自制。硬件引脚改得简单了。大家请直接用SS(_ISP_RST),MOSI,MISO,SCK 这四条PORTB口的引脚吧。跳线已丢弃了,仅留下复位脚的跳线,改固件程序方便。终于有一款小巧的支持studio的M8单片完成的下载线了。速度实测与USBASP接近,可能稍慢一点。它们都没有串口的STK500快。但比一般的并口线快多了。感谢AVR_Doper原作者的工作。

用USB的CDC类,虚拟出一个COM5来,驱动usbser.sys文件windows自带了,只需用Avrdoper.inf就行了。

楼主:
其实软USB口只需一个中断而已,硬件也可定义成如USBASP的一样。

其它的IO如指示灯也可以自己在程序中改。用WINAVR可直接进行编译。winavr最近的版本

就正好编译。以前的版本需指明delay.h的位置在<avr/delay.h>。

楼主:
注意

(1)、USB口的两个3.6V的稳压管必须加上,否则电平不容易达到USB的标准电平,有些电脑无法识别。那两个68的电阻不要太大,太大了会被稳压管过分拉低电平。这同时也适用于USBASP的硬件。

(2)、我对STK500的协议实现的C文件已加入了大量的说明,能帮助大家对协议的了解。

(3)、本下载线的硬件版本同studio4.12正好配合,若用studio4.11时,会提示固件版本是2.04,需升到2.01。可以不管它,或是将 stk500protocol.c中的 STK_PARAM_SW_MINOR值由

4改为1即可。对于更新的studio版本,可按提示,改该值到相应的数。该变量对应固件版本的小数点后的值。STK_PARAM_SW_MAJOR 对应小数点前的值即2。改了后就不会出现固件版本

不同需升级的窗口了。

-----此内容被jiangbing于2006-10-03,23:23:43编辑过

-----此内容被jiangbing于2006-10-03,23:24:52编辑过

网友:
我的也成功了...

电路也改了一下 M8 用供3V3供电 ,两只3.6V的稳压管不要,两只68 电阻不要

-----此内容被zj3098于2006-10-03,23:55:59编辑过

网友:
LED (PC2) 我的为什么不闪。常亮的

【楼主】 jiangbing

你的 闪吗?谢谢

网友:
USB口长时间直接拉低到3.6V,在D+/D-端将始终有较大电流,不会损坏主机的USB驱动吗?

楼主:
USB口的电平标准是3.0-3.6,用3.6V的稳压管没有太大的电流。主要是单片机是5V的IO,不加68欧的电阻可能IO吐出电流较大。但坏不了单片机的IO。对电脑USB口D+D-不会造成多大影响。

楼主:
回复6楼:红灯上电时能闪一下。编程时亮,编完就不亮了。可在程序中看到。

首先在main.c中347行

    PORTC |= (1<<PC2);  // 亮灯 PC2=1

    timerMsDelay(250);  // 延时250mS

    PORTC &=~(1<<PC2);  // 灭灯 PC2=0

让灯上电闪一下。注意是高电平亮。也可自己将灯的控制改了。

另外在编程中ISP.C:

ispEnterProgmode() 进入ISP模式成功则亮

ispLeaveProgmode() 退出ISP模式则灭。

网友:
是这样呀。明白了。 不过刚才用示波器量了一下,直接从主机USB口接到设备(虚拟示波器)工作时D+/D-的电平最大值到4.4V。是否我的机器有问题?加3.6V的稳压管也没有太大的电流吗?(我没敢实验)

网友:
我马上试一下!

楼主:
本帖子的名称应叫“最简单的STK500兼容编程器,使用USB接口。仅需一片M8”

楼主:
若不用M8的软USB to 串口,而直接用串口的话,速度实测还是最快的,基本是4K每秒,

软USB转串口部分降低了整个系统的速度。本下载器实测约2K每秒。且发现USB2.0接口与USB1.1接口对软USB设备的速度不一样。在USB1.1的PC机下本下载线速度要比USB2.0的PC下要快不少。

楼主:
正在研究USB转虚拟串口部分的驱动程序

网友:
两个稳压管应加在电阻的后面才合理啊!我刚才没有看好电路,发错言了.
-----此内容被zpwang于2006-10-13,00:24:51编辑过

楼主:
三种ISP下载线的比对数据:

代码长度:52131      MCU:ATmega128

1、USBASP + Progisp16              编程时间:14秒

2、串口UsbispV2 + Studio4.12       编程时间:13秒

3、AVR-Doper简化版 + Studio4.12    编程时间:20秒

========================================================

公版USBASP + Progisp16 编程 通过不了校验,运行不正常,以前编程M8是正常的。

其它两种正常。

总的看来 http://www.matwei.de 网站的 串口版UsbispV2 是最好的。仅需要串口而已。供电可从目标板上取(不存在问题)。

网友:
这个程序能不能继续保持虚拟COM口输出?也就是两用.

楼主:
在AVRDoper中软串口用于显示调试信息。速度也设置为19200bps.不能用于能用串口了。

它的软串口与AVR_CDC是一样的,可直接固化一下AVR_CDC,就可使用了。串行输入输出是

从单片机的RXD和TXD引出的。请自已加上。就行了。

网友:
既然都是用软串口,那是否可以通过修改程序,用一个跳线来选择虚拟RS232或STK500兼容编程器?

楼主:
当然可以了,可在源程序上改一改就OK了。

网友:
厉害,谢谢!我再看看为什么我的不行了。

网友:
写不了AT89S51/52?

楼主可以改下程序, 使之兼容51系系芯片吗?谢谢

还有一个问题是LED只在上电上闪一下,之后编程时也不亮了
-----此内容被boat030于2006-10-18,17:33:05编辑过

楼主:
22楼说的对。LED灯的控制得改一下。在ISP.c的182行返回成功STK_STATUS_CMD_OK前的LED_OFF()去掉就可以了。即进入编程模式后灯亮,操作完成退出编程后灯灭。

编程AT89S51也不太难。我的ISP.C的注释够多的了,再参考STK500协议,就能做出来。

ispEnterProgmode()这个函数得改一下。具体还得找芯片一测。169行。只处理了AVR。

没专门处理51

网友:
楼主可以发个HEX文件过来吗?我用GCC编译不了

网友:
好东东,真是爽。

有空马上做一个!

楼主:
22楼,我得找个S51试试看。51我一般没用AT的,都是用STC或是SYMOS的,它们都能自已通过串口编程。很方便。别的51现在很少有用了。STC可做低功耗产品。

网友:
我将芯片换成mega88

出现这样的错误是怎么回事??????

> "make.exe" all

avr-gcc -Wall -Os -Iusbdrv -I. -mmcu=atmega88 -DDEBUG_LEVEL=0 -c usbdrv/usbdrv.c -o usbdrv/usbdrv.o

avr-gcc -Wall -Os -Iusbdrv -I. -mmcu=atmega88 -DDEBUG_LEVEL=0 -x assembler-with-cpp -c usbdrv/usbdrvasm.S -o usbdrv/usbdrvasm.o

avr-gcc -Wall -Os -Iusbdrv -I. -mmcu=atmega88 -DDEBUG_LEVEL=0 -c usbdrv/oddebug.c -o usbdrv/oddebug.o

avr-gcc -Wall -Os -Iusbdrv -I. -mmcu=atmega88 -DDEBUG_LEVEL=0 -c hvprog.c -o hvprog.o

avr-gcc -Wall -Os -Iusbdrv -I. -mmcu=atmega88 -DDEBUG_LEVEL=0 -c isp.c -o isp.o

avr-gcc -Wall -Os -Iusbdrv -I. -mmcu=atmega88 -DDEBUG_LEVEL=0 -c serial.c -o serial.o

In file included from serial.c:14:

serial.h: In function `serialInit':

serial.h:81: error: `UBRRL' undeclared (first use in this function)

serial.h:81: error: (Each undeclared identifier is reported only once

serial.h:81: error: for each function it appears in.)

serial.h:82: error: `UCSRB' undeclared (first use in this function)

serial.h:82: error: `TXEN' undeclared (first use in this function)

serial.h:82: error: `RXEN' undeclared (first use in this function)

serial.h:82: error: `RXCIE' undeclared (first use in this function)

serial.h: In function `serialPutc':

serial.h:87: error: `UCSRA' undeclared (first use in this function)

serial.h:87: error: `UDRE' undeclared (first use in this function)

serial.h:88: error: `UDR' undeclared (first use in this function)

make.exe: *** [serial.o] Error 1

> Process Exit Code: 2

> Time Taken: 00:02

网友:
请高手指点!!!!

请楼主指点!!!!

网友:
楼主这个确实比较简单实用,C文件注释也比较详细,学到新东西了!

之前做了个串口下载器,发现更新不了,有几款芯片无法下载,不知楼主这个是否能更新?

要是能更新就更好了!

网友:
TO: 【27楼】 hjian508 黄剑

M88和M8的寄存器有好多大差异,要改成用M88恐吓要修改很多

网友:
M88和M8的寄存器有好多大差异,要改成用M88恐吓要修改很多

M88比M8多好些功能。寄存器地址也不一样,但是这些在他们的头文件就定义好了,我想这个应没有多大的问题。

网友:
我手头只有M16,谁能帮忙修改一下传上来?我只会用AVR STUDIO4.12+GCC,不大会用MAKEFILE,我把原文件用AVR STUDIO4.12+GCC编译后老通不过,不知还要注意哪里?

见下图:

网友:
还是用我的avrgccide方便点,仅需修改头包含路径就行了。

楼主:
To: hjian508 黄剑

    我用 AVR-Doper.2006-09-12 版本处理了一下。这个版本有M88的兼容处理。

我将 ISP 速度参数放在EEPROM里。M88的 EEPROM 寄存器位置与一般 AVR 器件不一样。

我加入了iom88.h ,你试一下吧。

网友:
用M16的可以吗?谁能帮忙改一下,很想试试!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jiangbing !!!!!!

网友:
再次感谢楼主 jiangbing !

原来寄存器的地址不同了,连名称不同了.

#ifdef TCCR2A

#   define TCCR2    TCCR2A

#   define COM20    COM2A0

#   define OCR2     OCR2A

#   define HW_SET_T2_PRESCALER(value)   (TCCR2B = (TCCR2B & ~7) | (value & 7))

#   define HW_GET_T2_PRESCALER()        (TCCR2B & 7)

#else

#   define HW_SET_T2_PRESCALER(value)   (TCCR2 = (TCCR2 & ~7) | (value & 7))

#   define HW_GET_T2_PRESCALER()        (TCCR2 & 7)

#endif

#ifdef TCCR0B

#   define TCCR0    TCCR0B

#   define TIMSK    TIMSK0

#endif

#ifdef UBRR0L

#   define UBRRH    UBRR0H

#   define UBRRL    UBRR0L

#   define UCSRA    UCSR0A

#   define UCSRB    UCSR0B

#   define UDR      UDR0

#   define RXEN     RXEN0

#   define TXEN     TXEN0

#   define UDRE     UDRE0

#   define RXCIE    RXCIE0

#endif

网友(2006-11-07):
我用M88做了一个,可是没法对PWM3编程,

网友:
刚好今天有时间,按照jiangbing的图纸做了一个usb的下载器

效果还真不错,感觉还是比较稳定的

电路做了一些修改,加入了3.3v的ldo,去掉了稳压二极管和68欧的电阻

感谢jiangbing提供的程序和电路图!

网友(2006-12-13):
我按照楼主的设计也制作了一个,用AVRStudio工作的很好,可是用avrdude就会出现通讯超时问题。avrdude的命令如下:

avrdude -c stk500v2 -P com8 -p m8 -t

我换doper官方的firmware,就不会有超时问题,不过isp不能正常工作(电路设计不同)。

请问有哪位朋友用avrdude正常操作此编程器吗?

网友:
谁能给个M16版本的代码?

我用M16作的,晶振7.3728M,编译通过,但是无法识别出设备,驱动也装不上
-----此内容被donkey于2007-01-04,11:38:45编辑过

网友:
换成12M的晶振,就可以找到usb硬件了.也可以识别为stk500v2,但是却出现了错误

我用M16作的,改动了hardware.h如下

//---------PORT B----------

#define _HVSP_SUPPLY   0

#define _SMPS_OUT      1

#define _ISP_RST       PB4//2

#define _ISP_MOSI      PB5//3

#define _ISP_MISO      PB6//4

#define _ISP_SCK       PB7//5

//---------PORT C---------

#define _ADC_SMPS      0

#define _ADC_VTARGET   1

#define _ISP_LED       PC2//2

#define _HVSP_SCI      3

#define _HVSP_HVRESET  4

#define _HVSP_RESET    5

熔丝位截图

识别为stk500v2的截图

出现了下面的错误

-----此内容被donkey于2007-01-04,21:50:19编辑过

网友:
用前几天刚出的版本编译不行.汗

用前一个版本编译之后,可以读熔丝位,写熔丝位,但是烧写flash出错,而且烧写很慢.

感觉似乎是不能稳定工作,有时要拔插几次才能识别出来.什么原因?

-----此内容被donkey于2007-01-04,22:46:54编辑过

网友:
我是AVR新手, 请问一下, 图中的J3有什么用处?什么时候应该跳上?谢

网友:
哪位高手给解释一下

网友:
在更新他自身的flash的时候插上

网友(2007-01-12):
我的板不能走呢, 请问,电路图中的USB JP1, pin2是D+或是D-?

我怕我板弄错了,请指点。

还有,楼主上传文件中的main.hex,当下在到M8时,需要把CKOPT=1, CKSEL0...3=1?

还须注意些什么?

网友:
47楼:JP1的pin2是D- 。

我用39楼 sharpen 的方案做了一个,确实不错,谢谢各位的资料!

我的目标板的ISP座的3脚接有一个低电平点亮的LED用于ISP指示,刚好和此资料的接法相反,所以按将代码中灯控制LED_ON和LED_OFF的定义调换了一下。

另外发现这个指示灯在写flash等操作中只是在开始时点亮一下,之后一直是灭的,而不像其他工具那样随着下载的过程在不断的闪烁。所以又稍加改动,只要将各操作函数(比如编程flash函数ispProgramFLASH)的开始加个LED_ON();结束时(每个return ... 之前)加个LED_OFF();就可以了。

网友:
这么多人有兴趣呀,楼主把这个简化的AVR_Doper整理个范例多好呀。

按照阿莫的要求,范例要的东西不多嘛。原理图,板图(如果做了),HEX文件,有源程序更好。还有什么?

网友:
48楼, M8 的 fuse bit setting?

: 指示灯在写flash等操作中只是在开始时点亮一下,之后一直是灭的,而不像其他工具那样随着下载的过程在不断的闪烁。所以又稍加改动,只要将各操作函数(比如编程flash函数ispProgramFLASH)的开始加个LED_ON();结束时(每个return ... 之前)加个LED_OFF();就可以了。

可否发个HEX文件, 只换指示灯部份?

网友:
50楼:

HEX: 点击此处下载armok01141921.rar

网友:
请教一下,除了AVR studio之外,有那位用过其它的软件烧写AVR?能否上传一个?谢。

网友:
因为我的板出现38楼的问题, ISP MODE ERROR.

我的板是用M8的.下载AVR是 ATMEGA8535.是否Avrstudio需要特别设置?
-----此内容被hamlanro于2007-01-29,09:04:14编辑过

网友:
avrdude -p atmega8 -c usbasp -U flash:w:mrzusb.hex:i

avrdude: AVR device initialized and ready to accept instructions

Reading | ################################################## | 100% 0.01s

avrdude: Device signature = 0x1e9307

avrdude: NOTE: FLASH memory has been specified, an erase cycle will be performed

         To disable this feature, specify the -D option.

avrdude: erasing chip

avrdude: reading input file "mrzusb.hex"

avrdude: writing flash (4676 bytes):

Writing | ################################################## | 100% 1.05s

avrdude: 4676 bytes of flash written

avrdude: verifying flash memory against mrzusb.hex:

avrdude: load data flash data from input file mrzusb.hex:

avrdude: input file mrzusb.hex contains 4676 bytes

avrdude: reading on-chip flash data:

Reading | ################################################## | 100% 0.70s

avrdude: verifying ...

avrdude: 4676 bytes of flash verified

avrdude: safemode: Fuses OK

avrdude done.  Thank you.

网友:
高手请指点。

网友:
为什么我提示安装时出现了一个错误?

网友(2007-02-28):
无法识别USB设备

网友:
我直接使用楼主的hex文件也出现38楼问题,不能进入isp模式,另外电路中的电压取样电路是否一定要有?

网友:
倒,好像不稳定,好歹算是能用了

楼主:
答58楼:电压取样可以不要。38楼问题说明已连接上AvrStudio了。可能是ISP频率太高,

无法与待编程的AVR芯片连上。可选56K的ISP频率试一下。一般的AVR出厂时是1M内振。所以

编程器的ISP频率不能高于256K,否则从SPI口无法取出正确的数据。

网友:
TO:樓主

    驅動已裝上,出現一個"Communication Port com3"

但在AVR Studio 4.12(460)出現如下畫面,不知是什麼原因,請指教,謝了!

楼主:
是说下载器的固件版本与AVR Studio的版本不匹配。可以不用管。也可以按4楼的方法处理。直接将固件中与版本相关的参数改一下。

网友:
試過了,不行啊,請幫忙.只是0.25E460改為0.26E460...還是不行,為什麼不是2.04或2.05點,老是顯不0.24e460或0.25E460呢?是什麼原因,請樓主幫幫,謝謝!

网友(2007-04-02):
我来告诉大家安装驱动的方法:

请在网上下载cp210x的驱动程序,将*。inf 中的vid pid 改成 AVR-CDC固件中的VID/PID

或者将AVR-CDC固件中的VID/PID改成 cp210x的驱动程序 *。inf 中的vid pid 即可。

欢迎有兴趣的朋友测试

装上这个驱动后,在win98下就可以用AVR-Doper下载线了

本人在多台电脑上测试,安装方便又稳定

xp和win2000下应该也可以.
-----此内容被zhuxingyin于2007-04-02,08:51:26编辑过

网友:
请问大家是如何将楼主的main.hex文件下载到M8里的?!

因为我用并口ISP下载线下载老是提示"检验0x00地址失败",

我试过下载其它比较小的hex是OK的.证明不是下载线的问题吧!

楼主的main.hex文件有16KB,已经超过M8的flash 8K大小,

不明白啊,谁能告诉一下,谢了~~~

网友:
我的也做好了.很好用啊,下载很稳定,

谢谢楼主.

我用的方案是: PC USB口 +5V串两个IN4148降压到3.6V为M8供电.

两只3.6V的稳压管不要,两只68 电阻不要.

用的FW是楼主的.

哈哈,我试了无论台式机还是自己用的Notebook PC 都很稳定啊....

网友:
各位做成功的往EEPROM里面些的数是什么啊?

只需要写main.hex就可以了吗?

我用的是M88L,用的是楼主的图和改为M88后的程序,但是听说要读eeprom的数据却没有发现写eeprom的*.hex文件啊,难道不需要写eeprom吗?

楼主:
将AVR_Doper的程序写入大家常用的UsbAsp,这样Usbasp也能使用AVRSTUDIO了。源程序主要改动地方为,将USB接线定义到B口的PB0和PB1,将LED定义到usbasp的PC0和PC1上。OK了。

我个人认为将简化版的AVR_DOPER固化到usbasp硬件中还是比较好的,因为硬件太多版本反而不好。usbasp的社会拥有量应该较大。这也给使用usbasp的用户另一个软件的选择,何乐而不为呢。:)

楼主:
AVR_DOPER 用于 usbasp 的源程序 , main.hex 可直接使用

网友:
下了看看,不晓得芯片支持是否很全。

以前在国外网站上下的一个烧写mega168老出错。s51系列也不支持。

楼主:
固化ATmega168很好,不会出错。ISP的源代码同时借鉴了STK500V2 和AVR-Doper。

楼主:
更新为自动适应 目标AVR单片机的主振频率。自动调整下载线的速度。

原理很简单,在“进入编程函数”中:从高到低逐一试验下载线速度,成功了,即为适合的速度。

网友:
最近自己分析了一下USB ISP的程序,本来以为看明白了,自己也修改了,用在M8上正常,可后来想换个芯片却不行了!郁闷哪。编译没有任何错误!写到M88里面就不行,改一下芯片型号,重新编译,用M8就完全正常!

楼主:
楼上的请看39楼,用于M88,怎么处理。

网友:
首先感谢楼主的回复,这个帖子我看过后,下载了相应的程序,自己进行了编译,但是用于M88还是不行,识别不了(未知设备)。这个代码还没有时间看。偷个懒,问一下,M88和M8的区别是什么?对于汇编程序里面我看没有影响的代码啊,C语言的驱动里面也没有由于芯片型号造成影响的地方啊。我是将用于M8正常的代码改用M88进行编译,编译出现的问题我已经处理了(用了宏处理),现在用于M88竟然不行?同样的电路板,外围元件没变。不想占用这里过多的空间,源程序和电路图在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743471&bbs_page_no=1&bbs_id=1000。请帮忙看一下,我是直接用AVR Studio 4.13编译的。这个源程序里面也实现了自动速度调整,原来的定时器1没用,我用上了。同时加入了一些其余的功能。可惜只能用于M8,请你试一下。

网友:
楼主,你好。我也做了一个,但我安装不了驱动,不知道怎样装,因为发现不了硬件。我该怎办?

网友:
对了,楼主能否把原来的没有进行修改的程序共享一下?最近发现用于USBISP的USB驱动是有高人给改成了GCC的,原来的程序应该不是GCC的吧,在转换的过程中有个别处理不大对,现在发现了一外错误(非常严重),可惜改正后还是不能用于M48,所以想求原来的程序来看一下,这样我对比一下看能不能找到问题。

楼主:
USB驱动部分我没有改动。可参考一下ATMEL的官方AVR用于USB转串口。AVR309 USB协议转换到UART

网友:
我用你的这个HEX还可以成功(用在M8),但用源程序编译的时候提示有些错误,我是用AVR Studio做了一个工程,然后把你所有的文件都导进来了,可是编译出来的文件就不行,你这个是不是要直接用PN编辑,用GCC编译?

网友:
附件不能下载?

网友:
昨晚不能下载附件,现在可以下载了。

网友(2007-05-17):
跟 65 楼的问题一样 !!

请问大家是如何将楼主的main.hex文件下载到M8里的?!

楼主和其它前辈的main.hex文件有16KB,已经超过M8 或 M88 的flash 8K大小,

不明白啊,谁能告诉一下,谢了~~~

网友:
回【83楼】 scchu

我当时不能下载到M8中的原因是:将M8的熔丝位配成了外部晶振.

先将M8熔丝位配成内部RC,再将楼主的main.hex下载到M8,最后将熔丝位配成外部晶振.

网友:
多谢楼上的回复.

我是一个新手, 熔丝位配置是否要用编程器, 我现在用的串口编程器是很阳春的. (http://www.speedy-bl.com/adapter-e.htm#Sercon2-Mini_for_AVR).

网友(2007-09-18):
谢谢楼主!在usbasp上用了,很好。楼主如能把虚拟的串口也引出来用就太好了

网友:
帮看下,出现这个提示,我从新连一下却好了,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
另请问,下载烧写时,目标板需要接晶振吗?

网友:
要看你的目标芯片!! 若是内部RC就可以不加晶振!!

网友(2008-03-12):
问一下,这个能仿真MEGA88么?

网友(2009-06-13):
楼主,请问ATMEGA8L可以做吗?用8M晶振行不?

网友(2009-08-19):
标记一下!

网友:
请问66楼的,你是职介在VCC上接两个IN4148吗???对mega 8的所有供电用VCC接两个IN4148后的电压供电,那USB口德1.5K的电阻要不要接啊!!!!新手请教!!!

网友:
请问一下楼主,我是初学者,我按照你的电路图做了一个,往mega 8里面烧写了那个main.hex的文件,怎么链接到电脑上一点反应也没有啊!!!!!电脑上没有提示安装驱动,也没有增加出来的俄Com口。指示灯也不亮,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电路图如下:

测试a端3.16V电阻后面也是3.16V。实物图如下:

希望楼主帮忙解决。听说是要设置什么熔丝位的,要先设置为内部晶振,再改外部晶振,怎么改,熔丝位怎么设置啊!!!能不能讲的具体点,我是用伟纳的编程器sp200s对mega 8编程的,编程的时候就直接按自动!!!
这是软件的设置图!!希望帮助!!!!

另外说明,由于没有1.5K电阻和68的电阻,我把那USB口德1.5K电阻换成了2K,68电阻换成了75.外接晶振是12M芯片是ATmega 8L-8PU。

网友:
在线等!!!希望哪位高手帮忙解决!!!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