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晶振频率稳定性的问题

楼主(2006-10-05):
请教,我自己作了块电路板,单片机为ATMEGA16,晶振为16M,匹配电容为15pF,单片机能正常工作,串口通讯也没问题,但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晶振频率不稳定,最大偏差能达0.5M,因为要用到定时器,造成计时不准,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可否用有源晶振解决?谢谢

网友(2006-11-09):
使用16M晶体一般不会产生0.5M的误差的,可能你外部接了晶体,但熔丝位的设置还是使用M16内部的RC震荡源吧。这样你外部晶体根本没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