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用SS代表A口的0引脚,在ICC里怎么写,用#define定义吗?(51里可以用sbit来定义)

楼主(2006-10-05):
如题

楼主:
我自己顶一下

网友:
不会啊 avr的引脚可以自己定义功能的是吗?

那还管那么多干吗?做东西的时候先把电路做好 当然是方便布线

然后再定义各个引脚的功能????

网友:
C51的SBIT在AVR 的C里没有,ICC没有位变量

网友(2014-04-15):
建议你看下TI或MICROCHIP官方给出的参考代码,就知道怎么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