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VR单片机在广播电视行业的应用

楼主(2006-10-06):
我是一家电视台的工程师,以前一直做播控软件和数据库。最近打算转到单片机这块,便在阿莫这儿买了马潮老师的开发板,跟着马潮老师的教程学了起来,也算刚刚入门吧。

    非常感谢马潮老师、阿莫和大家的无私奉献!

    单片机在广播电视设备中有非常广泛的应用,如视音频切换矩阵、音频处理器、有线电视可寻址控制器等等。

    我现在准备做的项目是有线电视可寻址系统,简单的说包括了器件地址码、端口状态码的接收、存储、更改,端口状态控制。模拟电路部分包括交流供电与整流电源,高频电路包括FSK信号解调、有线电视信号分配电路、有线电视信号关断控制、有线电视信号防盗接设计。

    目前比较困难的是FSK信号调制解调电路,如果FSK解调器在没有信号输入的话是否会输出乱码,如果有乱码的话是不是串行信号的接收不能采用中断的方式?各位大侠给个建议先!

网友:
建议不要在有线电视可寻址系统上下功夫了.原因如下:

1.没有增值功能

2.不在发送端加密,防君子不防小人.只要换只标准分配器就可跳过.加密又导致发送与接收端太复杂,成本无法让系统方接受.

3.电视信号开关的通态插入损耗一般在2db以上,加大干线放大器电平又导致高频端关不死.

4.从1999年就有许多公司在做此系统,至今7,8年过去了,日本鬼子都打完了,也没见有大系统用此类方式的.不是技术有多难,而是此思路就不对,南辕北辙之故.

5.分支分配器的设计,没有高频电子功底与昂贵的仪器,无法在带宽,损耗方法达标,连入网资格都搞到.其它就更谈不上.

如果很想搞,可以就技术上的细节再讨论.

楼主:
是这样的,我们局大约有10万用户,只想上关断型的,领导的意思是交给我自己做,不用认证。

附分支器设计图

网友:
2CK16关不了13频道以上的信号,不信搭个电路试试。

楼主:
我只是十年前学过高频,在这方面没有什么经验,还请cock多指教。另外mc3356做FSK解调合适吗?

楼主:
cock说得不错,2ck16的反向电流小于1mA,进口管IN916,反向电流小于0.025uA。那么用IN916可以吗?

楼主:
今天试着画了高频部分电路,包括分支器、分配器和关断电路,请各位大侠多多指教!第一次用protel(protel 2004),估计错误不少!

-----此内容被xiaochen于2006-10-07,22:07:58编辑过

网友:
常用点接触二极管如1N4001,1N4148,2AP9等,都满足不了要求.待你一一试过后,还想效果更好的,我再告诉你.先透点底吧,大约1.5元一颗,要关断到一般电视连黑白图像都不能看,要三颗这样的管子.

网友:
国内广电整天就想着怎么关人家的信号,唉!

还要不要人活啊?

现在强制上数字电视,价钱提高了,节目质量没见好,也没见多,看啥都要交钱

还是ku锅爽阿,呵呵

楼主:
不会要面接触的管子吧?我先试试吧,先做个实验板把程序写好。

第一次做这些东西,真的有很多地方都不明白,而且武汉这边也不太好买元件,前进四路电子市场越来越萧条了。

网友:
买口锅一样看,300多元就能搞到手,就是怕广电局来人查,哎^……

网友:
你就在锅上镀上一层锡纸,再放一个水壶,勉强可以蒙混过关吧?
-----此内容被Gorgon Meducer于2006-10-08,13:45:38编辑过

网友:
不看电视时热热水,是很不错的!

网友:
不烧水时还可以煮煮东东吃....

楼主:
强烈同意自己装锅盖,强烈反对所谓的数字电视!要不给锅刷上一层数码迷彩试试,现在伪装流行这个。

问题是现在也没有几颗模拟卫星,数字卫星电视也是加密的。

至于做这个设备的目的我也是想混口饭吃,我是电视台这边的,不是有线网络公司的。所以做播出呀、非编什么的比较在行,搞有线设备实在是为难呀!

楼主:
关于数字电视的一点看法:http://vbcode.spaces.live.com/blog/cns!5D7CA4ED0FD734F0!506.entry?_c11_blogpart_blogpart=blogview&_c=blogpart#permalink

网友:
支持傻孩子,干脆把锅盖伪装成乌龟壳

楼主:
20号到深圳参加一个培训班,正好可以采购一批元件、仪器和资料,顺便会会分别了近十年的老同学们!

网友A(2019-06-22):
如今广电也拿到移动电话牌照了,移动联通成了最大的有线电视服务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今广电也拿到移动电话牌照了,移动联通成了最大的有线电视服务商

早晚一统江湖,瞧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