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M128制作一个防PS2的键盘往电脑送简单的字符,不知道如何着手?望DX指点.谢谢!!!

楼主(2006-10-07):
最近想用单片机制作一个仿PS2键盘往电脑里送字符的小东西,不知如何着手;  在网络上只看见用单片机读PS2键盘的。

-----此内容被wzhscj于2006-10-07,15:19:46编辑过

网友:
//ICC-AVR application builder : 2005/12/15 下午 03:52:38

// Target : M8

// Crystal: 8.0000Mhz

#include <iom8v.h>

#include <macros.h>

#include "miniplc.h"

void uart0_init(void)

{

UCSRB = 0x00; //disable while setting baud rate

UCSRA = 0x00;

UCSRC = BIT(URSEL) | 0x06;

UBRRL = 0x33; //set baud rate lo

UBRRH = 0x00; //set baud rate hi

UCSRB = 0x98;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uart0_rx_isr:12

void uart0_rx_isr(void)

{

//uart has received a character in UDR

  P=UDR;

  if(P=='1')Y1(0);

  if(P=='2')Y1(1);

  if(P=='3')Y2(0);

  if(P=='4')Y2(1);

  if(P=='5')Y3(0);

  if(P=='6')Y3(1);

  if(P=='7')Y4(0);

  if(P=='8')Y4(1);

  if(P=='9')Y5(0);

  if(P=='A')Y5(1);

  if(P=='S')Y6(0);

  if(P=='D')Y6(1);

}

void main()

{unsigned char t,m;

//stop errant interrupts until set up

CLI(); //disable all interrupts

DDRD=0X00;

PORTD=0X00;

uart0_init();

MCUCR = 0B00000000;

GICR  = 0x00;

TIMSK = 0x00; //timer interrupt sources

SEI(); //re-enable interrupts

//all peripherals are now initialized

WDTCR=0B00011000;

WDTCR=0B00001000;//wdt initial

while(1);

{

  if(X1(1)==0)

  {if( (!X2(1)) && (!X3(1)) && (!X4(1)) && (!X5(1)) && (X6(1)) )Y1(0);

  else

  Y1(1);}

}

}

网友:
2楼的朋友,你这程序不完整呀!

网友:
2楼的朋友,能不能发完整些。多谢!

网友:
双龙的开发板有demo.

发给你!

网友:
感谢5楼的li0713,请问有汇编语言的吗?

网友:
没得,通过icc编译后就有汇编了

。哈哈哈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各位朋友支持

网友(2007-01-19):
双龙的开发板有demo.

发给你!

li0713:好象没有PS2_KB.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