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ETmp3 1.0版本 全公布~~!(包含源码及PCB) m16 + vs1003

楼主(2006-10-07):
这是本人花了一个暑假做的mp3,现暂定义为"ETmp3 V1.0"

为大家共同学习,现将所有资料公开.如发现有错误之处,请指出.

程序的所有权归作者所有,你不得在没尊得作者同意的情况下用做商业用途,如作为商业用途,因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由使用者自己承当!!!!!

win-avr编译:

SCH:

-----此内容被kimiyang于2006-10-07,22:08:18编辑过

-----此内容被kimiyang于2006-10-07,22:10:28编辑过

网友:
没有看到PCB

楼主:
PCB等等补上~!~

网友:
谢谢! 置成COOL!

图片太大,不方便大家阅读,我帮你全部改小了。

SCH电路图也要补上哦。

楼主:
SCH已经上去了~!~

网友:
顶一下

谢谢kimiyang 四叶草

网友:
再怎么也不能让她裸体啊,楼主!
-----此内容被fsclub于2006-10-08,08:16:05编辑过

网友:
这年头比较流行,嘿嘿

楼主:
没找到合适外壳~~~~!

网友:
保存先,邮购部里面的有几个外壳不错,自己动手改装了一下,你可以试下

网友:
我手头现有一块VS1002B.能直接用来代用VS1003吗?程序要不要修改?

楼主:
要相应修改下  具体看datasheet

网友:
Cool,加个线控,裸体放在一个温暖的包包里也很好. 线控按键判定采用ADC模式,具体LZ可以好好考虑下罗!

网友:
顶出PCB为止

网友:
支持草兄!

真厉害!以你为榜样!!!

网友:
包包不错,看出楼主比较细心.或者是MM亲自绣的.

网友:
16楼的id有点意思

楼主:
正在给我的ETmp3完善中.....

大家争大眼睛哦,随时可能会推出新版本~!~!

网友:
樓主,這是好東西哦,謝謝奉獻!!!

网友:
期待PCB。好像没有液晶接口???

楼主:
是没有液晶,但pcb上留有3310的接口,不过还没做程序,所以在完善呢`!~!~!!

大家可以一起来哦~!~!

网友:
呵呵~

终于到了100%了昂~

好久没联系了,

网络不好没办法

只好趁半夜人少挤挤了,

呵呵

楼主:
要什么PCB   ???

PCB文件???

网友:
是的.楼主.要PCB文件.谢谢!!!

网友:
要是以前我也想要PCB,不过现在觉得这个不重要了,自己画一个好点,搞电子的不全画PCB有点说不过去。。毛主席说:“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准备在年前搞出一个MP3来,谢谢楼主资料。

楼主:
哈哈 【32楼】 skg2171127 说得很对.

再说我的PCB上有个BUG  我也想从新设计PCB呢.公布出来没意思!

何况我原理图都公布了,还怕什么呢  呵呵~!~

网友:
那就自己搞了.呵呵...

网友:
TO:四叶草

PCB上有BUG?原理图上没有吧!我要照着你的做一个.

另:想问一下楼主,VS1003怎么焊呀,太细了,我得多弄两片来试试。

网友:
看了下原理图,应该没有,是PCB上没有画PB3的那根线吧。

还有一个问题请教一下,你用的是什么电池?手机电池吗?怎么会有5V?

楼主:
是的  漏掉的线我在SCH里补上并加注释了.   还有,按键最好不要连在PC口上了,因为PC口上有JTAG,作为输入时必须将JTAG使能去掉.如果你不用JTAG功能,那就无所谓了`!

楼主:
供电用的是LI电池,是电子市场买的漏封装的LI电池块,800mA 3.7V的.实际上冲满电是4.2V.上面是带有冲电保护IC的,所以可以直接用手机冲电器冲电~!

楼主:
沉得好深哦~!

重新把他顶上来~!

PS:等这一阵子忙好后,准备重新打造一款彩屏的MP3,有可能的话会用触摸屏~!

网友(2006-11-09):
哈哈~好东东呀~~

网友:
聚合物锂电芯  我们电子制作有时挺好用的。

阿莫假如要批量定可以找我哦!

网友(2006-12-14):
电子市场买的漏封装的LI电池块,800mA 3.7V的.实际上冲满电是4.2V.上面是带有冲电保护IC的?? 板子上面好象没有电池啊

网友:
楼主你的网站地址是多少??我想上去看看!

楼主(2007-01-24):
没想到这个贴子又被顶上来了

那就更新下最新的图片吧,最近忙,软件方面没做任何更改.

楼主:
【51楼】 cocalli

         注意了  由于硬件上按键连到了JTAG口的几个管教上,所以得把JTAG使能去掉才行.

网友:
顶,好,,外壳有创意,哈哈哈

网友:
呀,盒子也挺漂亮的~~

此贴不顶不行,有空也玩玩~~

楼主:
编译后的 hex文件

网友:
不错不错,楼主你vs1003和sd卡是共用spi口吗?

网友:
kimiyang 四叶草:能不能麻烦你讲讲具体的程序流程,正在啃你的代码,哈哈,很辛苦,新手上路,多多指教!

比如,上电后LED的状态应该是什么样的之类的?里面程序的流程阿...

网友:
源代码好像有问题,在WinAVR下,可以顺利编译。但在AVRStudio里面,却有错误,说SD_PORT未定义,文件查找后,发现确实未定义就使用了SD_PORT,但为什么WinAVR没有报错呢?

另外,不知道楼主为什么有mmc.c和sd.c两个sd卡读写文件?而在init_fat里面,却是用的mmc.c里面的mmc_init,为什么不用sd.c里面的sd_init呢?

网友:
请问搂主,晶振旁边的那个1M的电阻起什么作用?

网友:
另外,还有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就是:makefile里面,f_cpu的值是1M的,而在sch里面,确是8M的。不知道该用哪一个?1M肯定不行。那为什么makefile里面是1M呢?

问题多多啊,有兴趣的朋友,还是参考成熟代码吧。

楼主:
【64楼】 renwoxing

1M的电阻对晶振起谐振作用,没有这个电阻,晶振可能起振不起来,已经有网友发现了

【65楼】 sandisk

这个makefile是用本网站提供的一个模板的,我一直在用ouravr提供的makefile文件模板编译项目. 至于makefile文件里的f_cpu的作用是提供给WinAVR系统的一个delay文件的参数,

比如一个_delay_nms(3);函数, 我要他在我使用1M 晶振和 8M晶振都能准确延时3ms, 把f_cpu参与 _delay_nms() 中的运算,就能实现.

  而我的程序中没用WinAVR系统提供的delay文件,我是用我自己写的delay函数,我的delay函数是按8M晶振的情况下写的,没有使用到f_cpu的值,所以makefile 中的f_cpu对我的函数来说是没有用的,不管它是多少,对我程序没有任何影响!

    另外,程序是不成熟,主要表现在mp3player.c文件中,但是为了急于能发声,没有合理安排程序.   我有空后还想重新写下程序,因为录音功能的程序还没有写呢~!
-----此内容被kimiyang于2007-02-02,12:56:19编辑过

楼主:
对了 那个程序只能支持FAT32格式!

上电后需要按下任意键后才能播放!

还有,我试过 SanDisk的 2G的和1G 的都能播放, 从同学的数码相机里借来个128M的没有播放成功!  其他容量的还没试过~!

网友(2013-03-13):
电路设计非常好,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