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电源的风扇电机是直流电机吗?

楼主(2006-10-09):
电脑电源的风扇电机是直流电机吗?

网友:
是5V的哈

楼主:
可以直接通过一个9012放大后用PWM调速吗?

电机是DC12V,0.14A

网友:
不是直流电机,,其实是交流的,,

电机里面的电路振荡,定子上几个线圈的磁场极性不断变化,转子是固定的磁性环状,所以就旋转了,

网友:
拆一个看看 就知道了.

网友:
不能通过PWM调速,传统的直流电机用电刷换向形成旋转磁场。而电脑风扇是无刷电机,转子是永磁体,定子是线圈,用振荡器输出的不同相位的交流信号形成旋转磁场。这种电机对于电源电压的有效值不敏感。

网友:
可以将PWM低通后调速

楼主:
好象真的对电压不敏感啊,我用12V的电压和用5V的电压驱动,速度上目测差不多。唯一的区别是用12V时,把红黑两根线换向后都能转,而用5V时,必须红正,黑负才能转。

网友:
我试过,可以用PWM调速,但调整出来的转速是非线性的!

网友:
为什么是3根线?

网友:
第三根线是测速用的

网友:
是模拟量?

网友:
第三根线是振荡器的输出,表示速度,但实际上风扇的转速比这个输出信号稍微慢一些。

网友:
可以用pwm调速的,但我没试过,调速效果不会很好,有专门带pwm调速的风扇。

黄色线输出的是速度信号,加上拉电阻可以测到方波信号,频率是风扇转速乘以2。

8楼:风扇的转速是随着工作电压的升高而变大的,并且是很明显的,不要被你的视觉蒙骗了。

楼主:
只有红黑两根线

网友:
第一,普通风扇电机不可用PWM调速,电压下降转速下降的不明显,但力矩的下降很明显,很可能停转烧掉。

第二,不存在什么“专门带pwm调速的风扇”,调速风扇有两种——外加可调电阻调整电机振荡器频率,另一种则是频率发生器产生的不同频率的信号提供给风扇,风扇本身没有振荡器,跟据外加频率产生定子线圈的驱动电流。

第三,麻烦楼上的那几位说可以PWM调速的,实际做做试验或者拆开电机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结构能不能靠调压改变速度,然后再来误导别人好不好?

网友:
TO:【16楼】 hitler

我是做过实验的,当时做这个实验是为了调试PID算法,虽然转速没有达到完全线性的目的,但是可以按照我的PID算法做出快慢的动作最终把温度稳定在设定值!

我使用的风扇是在IBM服务器里折下来的,电流很大,有0.7A,所以用了L298做驱动!

另外现在很多电脑主板都有调风扇转速的功能,在温度高的时侯全速,在温度低的时侯减速,而且只需要普通的电脑风扇!

hitler兄,请你最好也做做实验再来误导人好不好!
-----此内容被supersai于2006-10-11,02:40:10编辑过

网友:
普通直流电机用换相片和电刷换相,风机使用霍尔管检测相位控制晶体管换相效果与普通直流电机一样,一般如电脑电源的风机是这样工作的.风机内换相电路输出电压相位受到霍尔管控制与风叶相对外壳位置有关.如果将风叶看作相对静止即磁铁静止,内部线圈相对磁铁运动则换相电路所做的只是保持各磁极下的线圈中的电流所产生的力方向一致,就可以有转矩产生.

   如果电机里面的电路振荡并产生旋转磁场的话那么即使风叶上的不是磁铁而是铝那么也会转,例如电度表.

   所以不能用"电机里面的电路振荡""旋转磁场"来分析.

   由于将风叶看作相对静止即磁铁静止而内部线圈相对磁铁运动,则磁铁即激磁,线圈为电枢.

   磁铁在线圈的铁心中产生的磁通Φ恒定,这样风扇电机其实是一种他激直流电机.

              U          =    Ce   *       Φ*n    +     Ra   *   Ia

       加在电枢上的电压    转速常数   铁心中的磁通   电枢电阻  电枢电流

             T  =    Cm    *       Φ       *    Ia

            转矩   转矩常数     铁心中的磁通   电枢电流

理想状态下  Ra=0

           U = Ce * Φ * n

   转速仅与电压有关无论负载多大转速不变,但电枢电流将与转矩成正比.

实际

     1:有电枢电阻的存在,转矩上升电枢电流上升转速下降.

     2:电枢反应.

     3:换相电路内阻,电源内阻使得U在负载上升时下降.

所以调电源电压可以改变转矩,但风机负载转矩与转矩非线性在换相电路内阻,电源内阻较大时调电源出来的转速是非线性的.

网友:
电脑风扇是直流无刷电机,一般电脑用12V,5V。风扇有两线、三线、四线。两线只是正负极,三极除正负极之外另外为信号线,而信号线有两种,一种是FG,也就是上面说的转速信号,是一方波信号,一般为四极风扇信号频率*30=风扇的实际转速,不会有实际转速慢的说法。另一种是RD信号,其功能是风扇运转输出低电平,风扇不转输出高电平,CPU通过检测此信号即可得知风扇是否正常运转。

   四线风扇,除正负和FG之外,另一条一般为PWM线,从此线输入占空比变化的PWM信号即可调整风扇的转速,转速与占空比变化基本是线性的,一般在高端变化不明显。变化的曲线也与风扇内部电路设计有关,可以实现不同的调整范围。

   风扇按功能来分,除上面说到的,还有AutoRestart、温控、调速、定速等。

   AutoRestart是风扇被意外锁住时,会自动关闭,并自动重起。定速是不论电压或负载在一定范围内变化,风扇都可以维持一个固定的转速。

   风扇如果要调速,外置的方式效率要低一点,最主要的是驱动管的发热和功率。外接的PWM信号一般用25KHZ。

网友:
我的电脑电源12V风扇声音太大,降低电压到6V后,几乎听不到噪音,已使用三年。

网友:
直接把pwm加到风扇上是可以的只是由于风扇内有一个电容因此损耗会加大,且风扇也容易坏

把pwm通过 非隔离降压dc-dc(一个mos管一个电感一个电容一个续流两极管) 再加到风扇上.

网友:
我上面说错了,风扇的转速=(输出的方波频率F)/2*60RPM.风扇转一圈输出两个方波。

19楼:对风扇挺了解的哦!是不是做过的?

我公司专门生产电磁炉散热风扇,所以我对风扇有一点了解,但很多特别功能的风扇没做过。

16楼;你又知道多少?pwm调速的风扇,我做都做过,只是没投产而已。去电子城应该可以买得到,十多块钱一个吧。

20楼:给风扇加点润滑油吧。
-----此内容被ljq0810于2006-10-11,13:26:23编辑过

网友:
电脑电源的风扇电机应该有几种的。楼主没有具体指出几线的。害大家都在争吵。。。。

楼主:
是只有红黑两线的那种

网友(2009-04-01):
瑞士商威达半导体隆重推出三相风扇马达IC,主要特性:
1:不需要HALL IC来改变速度。
2:利用PWM信号控制速度
3:PWM新通电驱动方式实现了更静音化、低振动化。实现平稳启动无死点。
4:内置马达制动保护,热保护电路。
5:寿命效率高,启动电压低。薄型化更易!
有需要的联系QQ:234725470。0769-88270993、13058043230

网友:
如果是想弄个风扇来玩pwm的话,推荐买个四线的风扇,两供电,一测速,一pwm输入,方便使用

网友:
标记18楼

网友:
找个风扇,有单片机就可以直接做了,想做定速也好,PWM功能也好,随便。上面是PIC12F683设计的原理图。

网友(2009-07-14):
不是直流的/
不会吧?

网友:
现在新出的四针的风扇就是带pwm调速的,三针以下都不可以调速的

网友:
用的是直流12V电,拆开后你发现它是没有电刷的,里面有振荡电路和霍尔元件,好像是三相的

网友:
无刷电机也可以调速的吧?电单车的电机就是无刷的啊~

网友:
这个我喜欢!

网友:
直接12V直流供电。

网友:
内部有 时序驱动芯片  供电是直流的

网友:
没想到这么简单的玩意,争论也这么大。

还请问:振荡电路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MARK,18楼好样的

网友(2009-08-22):
那么4线的风扇,PWM控速线的脉冲高位电压要给到多少呢,5V还是12V??

网友:
普通的风扇就是直流的嘛 与一般的小直流不同的只是采用霍尔器件换向的。

网友(2011-04-30):
是直流的风扇,12V可以用加两个三极管去控制它成线性的曲线。回复【40楼】joyko
那么4线的风扇,pwm控速线的脉冲高位电压要给到多少呢,5v还是12v??

一般都是5V.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试过,可以用pwm调速,但调整出来的转速是非线性的!

可以调成线性的,不过有专利。

网友:
这种风扇里面根本就没有振荡.  严格说也不存在频率.
那是位置传感器在起作用, 到位了才换向,不到位绝不换向.

所以,貌似频率却不是频率,象振荡却不是振荡.

其本质区别是:  因位移而换向的是直流机.  这里只有转速,只有计数,却没有振荡和频率之说.

(因换向而位移的才是交流机, 才可能有频率和振荡的说法.)

网友(2011-08-12):
回复 楼主: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