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为什么WR上面没有信号

楼主(2006-10-09):
我用ATMEGA128外部开展一个I/O口,用138解码,138的第6脚接A15    74HC00的一个PART的输入脚接单片机WR.RD输出接74HC138的第4.5脚连在一起    A1 A2 A3接74HC138的A.B.C  ,I/O口的地址为8000   用ST指令直接向地址写数据,输出数据全部正确,但是WR脚上没有低电平输出,既74HC138不能工作,请问为什么WR脚上没有低电平输出.还有在什么情况下WR有数据输出(用什么指令)    访问内部RAM和外部RAM用的指令是一样的吗/

网友(2006-11-09):
这是什么接法?RD、WR与译码电路138连接?不明白。

使用M128外部并行扩展,需要在程序初始化时设置寄存器允许外部并行接口。此时,访问内部RAM空间,WR、RD无动作,访问外部扩展RAM空间WR、RD按规定的总线访问时序动作。请参考M128器件手册和《M128》上册中的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