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有源音响(电脑用)请赐教相关资料!

楼主(2006-10-09):
想做一有源音响(电脑用)请赐教相关资料!

网友:
先确定你的扬声器功率,然后选择功放,一般是2822或者2030之类的就可以。电源弄个变压器把220V变为9V或者12V,要加整流桥哦

楼主:
多谢各位,LM386可以吗?它用9V电池就可以供电!只是猜测,还不知道可行不?请大家指点!

网友:
一般TDA2030使用在低音上,另外两个扬声器用UTC2030.效果很好..

网友:
我们这方面资料,,想要请和我联系..

QQ:5482586

楼主:
LM386可以吗?它的外围器件很少!

网友:
lm386做街上感话器还行,当音箱听你就不闲赤耳。

网友:
用LM1875做低音功放比较耐听

网友:
LM386也可以,只是功率小点了.

一般也够用了.

功率大,又好做的是TDA2030或者LM1875

网友:
自己做着玩话,用TDA的片子电路简单,音效还不错(不过还要看你用的箱体材料了)。
-----此内容被yyccaa于2006-10-10,16:30:44编辑过

网友:
嗯...2030很好用,电路又简单.

网友:
偶的是5532+lm1036+lm4766+SX-LFZ700

网友:
推荐:TDA2030A;

原因:电路简单,你可以下载它的datasheet;里面有测试电路;

注意:

    1、电源不要用78XX或LM317等,用几个大容量的电容做电源;因为(1)它们的功率小有可能烧掉稳压芯片;(2)处理不要可能发生自激啸叫(我以前很长时间没找到啸叫的原因);

    2、滤波电路伯特图最好符合RIAA(好像是这个,记不大清了),否则高音有些刺耳。

    3、电阻选用金属膜,耦合电容选用钽电容。

网友:
补充:

反馈电阻不要太大(不要超过30k),就算你用做mp3的功放,增益也足够了!

反馈回路的阻容系数要调好,这要声音听起来会好一些。

网友:
ad827+lm4780

网友:
楼上的,知道正品AD827什么价格吗?!!!

楼主:
呵呵,谢谢大家帮忙。这么多种方法啊!

够我学习一阵子的拉!

其实我是自己做着玩,当然了也要能用!

听大家的,考虑下TDA2030吧!还不了解它呢,哈哈

网友:
如果是自己做来用的.最好用LM3886或者TDA7294吧.

LM3886动态好点.TDA7294是场效应管的声音甜一点.

http://www.yuanyin.com.cn/xxpro.asp?id=122

这里有套件和一些发烧元件邮购.我一直都用他们的货.质量不错.

网友:
17楼:正品AD827什么价格吗?!!!

陶封的要99元.

http://www.yuanyin.com.cn/xxpro.asp?id=84

这里有.

楼主:
一时间还摸不着头脑,好象蛮复杂的呢。我用万用板做!

网友:
怕复杂就用TDA的吧,有一种汽车用的是不用外围电路,接上DC12V就行了,而且还是四声道。好像型号是TDA1517

网友:
对了.用傻瓜功放电路.只要电源和输入输出.

网友:
TO 22楼,如果想简单的话,那就去市场上买一块成品的功放板吧,价格便宜。使用方便,只要接上变压器、音响、再加上信号就可以了,有一些还具有扬声器保护功能。

TO 楼主:建议使用LM4610+TDA1521来做,电源变压器使用两个黑白白电视机上的变压器就可以了,电路简单,效果也不错,缺点就是功率小了一些。

网友:
还有一个更好的方案,就是使用外部声卡。利用PCM2702(USB DAC)+LT1028(LPF)+PGA2310(音量控制)+LM1876TF,这样你的音响与PC机的连接只需要一根USB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