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一下电脑病毒的问题

楼主(2006-10-11):
我电脑好象中了W32.Looked.P病毒,感染了rundl123.exe和Logo1_.exe文件,我用诺盾杀也杀不干净,请高手指点一下,我拿这些病毒彻底没有办法了,刚装系统就又有了

网友:
一般先清理注册表的启动项和有关信息参数,再到安全模式下删除。

可以考虑去找专杀软件,如果很麻烦的病毒一般都会有专杀工具。

诺顿不是万能的。

网友:
到DOS下直接删除.

楼主:
各位老大,我杀了后又有  诺盾杀不尽 重起他又生

楼主:
另:我使用的是2000专业版的操作系统

网友:
这个病毒跟我国庆的中的一样的。

我用瑞星升级+手工清除,才解决。

这个病毒很喜欢感染Setup.exe和install.exe,也喜欢感染常见的工具EXE,比如ACDSee.exe,FlashGet.exe,等等,但很少感染其它的EXE,觉得这个病毒有点奇怪。

网友:
我的电脑中毒可把我害苦了,一开机进不了windows xp界面,将C盘格式化重装都不行,装windows2000才可以开机,可是后来也同样出现不定时自动重启,以为是硬件的问题,差点要送修了,后来将装程序的D盘也格式化才搞定。当时是用的正版的瑞星杀毒也搞不定,现在装了个卡巴斯基,阿弥佗佛。

楼主:
确如aleyn 煮茶村长所言   他专门感染 .exe文件

网友:
用卡巴司基 杀

诺盾应该不如卡巴

网友:
http://community.csdn.net/Expert/topic/5073/5073050.xml?temp=3.809756E-02

楼主:
chen

太感谢你了 你简直是我电脑的再生父母,如果我们公司老板同意的话 我一定将这台电脑送给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