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搞定认证信息的解码!!!

楼主(2006-10-12):
认证的信息为Authorization =[  YWRtaW46MTIzNDU=  ]

下面是登陆名admin 密码12345  [admin:12345]

楼主:
base64编码解码的函数

base64编码的实现

int Base64Enc(char *buf, char*text,int size)

{

static char *base64_encoding =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int buflen = 0;

while(size>0)

{

*buf++ = base64_encoding[ (text[0] >> 2 ) & 0x3f];

if(size>2)

{

*buf++ = base64_encoding[((text[0] & 3) << 4) | (text[1] >> 4)];

*buf++ = base64_encoding[((text[1] & 0xF) << 2) | (text[2] >> 6)];

*buf++ = base64_encoding[text[2] & 0x3F];

}

else

{

switch(size)

{

case 1:

*buf++ = base64_encoding[(text[0] & 3) << 4 ];

*buf++ = '=';

*buf++ = '=';

break;

case 2:

*buf++ = base64_encoding[((text[0] & 3) << 4) | (text[1] >> 4)];

*buf++ = base64_encoding[((text[1] & 0x0F) << 2) | (text[2] >> 6)];

*buf++ = '=';

break;

}

}

text +=3;

size -=3;

buflen +=4;

}

*buf = 0;

return buflen;

}

base64解码的实现

char GetBase64Value(char ch)

{

if ((ch >= 'A') && (ch <= 'Z'))

return ch - 'A';

if ((ch >= 'a') && (ch <= 'z'))

return ch - 'a' + 26;

if ((ch >= '0') && (ch <= '9'))

return ch - '0' + 52;

switch (ch)

{

case '+':

return 62;

case '/':

return 63;

case '=': //* base64 padding

return 0;

default:

return 0;

}

}

//进行base64解码输入应该是4的倍数(根据mime标准)

//如果不是4倍数返回错误

//注意 如果是最后一个字符 那么长度不准备 可能会多1

//返回buf长度

int Base64Dec(char *buf,char*text,int size)

{

if(size%4)return -1;

unsigned char chunk[4];

int parsenum=0;

while(size>0)

{

chunk[0] = GetBase64Value(text[0]);

chunk[1] = GetBase64Value(text[1]);

chunk[2] = GetBase64Value(text[2]);

chunk[3] = GetBase64Value(text[3]);

*buf++ = (chunk[0] << 2) | (chunk[1] >> 4);

*buf++ = (chunk[1] << 4) | (chunk[2] >> 2);

*buf++ = (chunk[2] << 6) | (chunk[3]);

text+=4;

size-=4;

parsenum+=3;

}

return parsenu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