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虾帮我解决一下电脑共享方面的小问题?郁闷中

楼主(2006-10-14):
我的电脑可以访问别人的共享文档,别人却不能访问我的共享文档,可否指点一下怎么解决?

先谢过了!

网友:
如何访问不了?看不到?要求用户名密码?还是能看见就是无法打开?

网友:
你右击我的电脑选择管理,进入管理后选择本地用户和组,选择后再选择用户,这是出户几个户,例有:administator;guest..等等,你选择guest右键属性,把帐户巳停用的钩去了,重户电脑.OK

楼主:
症状:我在他人电脑上试的结果是需要用户名和密码,但是都输正确后还是打不开,进入不到我的共享界面下,真晕了.

我照楼上老兄的方法看了下,发现我的guest的属性下:"帐户已停用" 选项没有勾,连"全名","描述"都是空白,什么都没写;此外,只有"用户不能更改密码"选项打勾.不知道这是不是问题所在.

请再指点下.谢谢!

网友:
看看你的防火墙是否禁止任何人连接

楼主:
我电脑没装防火墙,只有WINDOWS本身的防火墙,还有瑞星的杀毒软件

该不是防火墙问题

我先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