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现在很多主板都没有串口?

楼主(2006-10-16):
刚配了一台电脑,回来准备ISP的时候才注意到没有串口,郁闷了。后来上泡泡网、太平洋发现很多主板现在都没有串口了。

网友:
趋向USB了吧...

网友:
RS232串口淘汰中...

网友:
买个pci的多串口卡

网友:
服务器主板肯定都有RS232串口,而且至少有两个

并非RS232没用,只能说现在PC主板为压缩成本太过偷工减料……

另外,作开发而言,RS232串口比USB的易用度高几个数量级

网友:
商用机都有2个串口,还带一条ISA插座。

网友:
购物得有选择性.先看看自己需要那些功能,合适的就买不合适的就别买.做不做上去由人家选不选它由自己.看来你得加串口卡了.

"只能说现在PC主板为压缩成本太过偷工减料…… "

                                   有些是专用的功能,家用型用不大到就不配上

                               去了.你说它偷工减料它说"我是针对一定的用户群,

                               我厂里也做带串口的你买它就得了."

网友:
最终还是为了压缩成本而偷工减料……

至少在windows环境下,USB并不是一个成熟完整的协议,这一点上,从windows环境下几乎所有USB设备都需要单独安装驱动程序才能使用就可以看出来

当然咯,考虑到鲤鱼春代言的某某品牌一样有人买的实际情况,确实只能说,一些正常的电脑功能对于一部分电脑用户来说可能真的用不上

网友:
别提了,前几天配电脑,选C51主板,在网上看了半天,口全的只有ECS的板子,后来看onda的N61GT有并口,无串口。想想就这个算了,结果买来一看,晕!升级的PCB2.0版无并口!!后来打算买个PCI转串并口卡要95块。不过最后发现主板上留出了并口和串口的插针

网友:
PCI串并口卡稳定性往往很差,能不用则不用

网友:
压缩成本是一方面

现在的主板都是针对家用的,家用电脑好像已经没有串口设备了。连MODEM现在都USB了。

尽管主板接口DB9没有,不过232接口芯片倒是留着的(就算)

网友:
我感觉主要是对非专业人士来说并口和串口都没有用,鼠标键盘有PS2和USB,打印机现在也慢慢都是USB了。感觉这两年最火的最有特色的东东并非是形形色色的数码产品,而是无数便宜或昂贵,实用或摆设的USB外设

网友:
于是一度销声匿迹的串并口扩展卡又再次成为了一部分电脑用户购机时的标准配置……

但是事实证明,由于驱动程序编写难度等种种原因,PCI设备的稳定性就是比不上ISA设备,而AGP设备则根本没有稳定性可言……如今的开发者还真是凄凉阿……

楼主:
偶们家那个板子就是C51的,七彩虹的C.NF4G7 Ver1.4

请问留有串口的插针是什么意思?自己焊个串口的接头上去就行了??

网友:
买条线即可

这条线一头是排线座,一头是隔板+DB9(可以安装在机箱上)

上次我的客户机器串口烧了,他只有一个串口,想想坏了要买个PCI卡了。

拆开一看主板上232电平转换芯片有2片,第2串口有插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