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高速光耦的大侠请进,请教下型号代替问题

楼主(2006-10-17):
最近做一个电路,要用到光藕 HCPL-2630 6颗,该IC是内含2路的的高速光耦,可以用内含单路且易购到的6N137代用,不过电路更复杂,呵呵,有没好买且内含2路以上的高速光耦,麻烦给推荐推荐?

网友:
通讯用高速光藕型号大全

100K bit/S:

6N138、6N139、PS8703

1M bit/S:

6N135、6N136、CNW135、CNW136、PS8601、PS8602、PS8701、PS9613、PS9713、CNW4502、HCPL-2503、HCPL-4502、HCPL-2530(双路)、HCPL-2531(双路)

10M bit/S:

6N137、PS9614、PS9714、PS9611、PS9715、HCPL-2601、HCPL-2611、HCPL-2630(双路)、HCPL-2631(双路)

另外,台湾COSMO公司的KP7010在RL选值为300欧左右时,我根据其数据手册所载数值计算,速率可达100Kbit/S,且为6脚封装,比同级的6N138、6N139小巧,价格也较低。

网友:
这么全,又详细.好资料.

网友:
通信速度不是特别高,6N137 就可以。

网友:
速度要求不高的情况下,可以用廉价的低速光耦搭配2只廉价的三级管来提高速度。

上次我做一个SPI通信的系统,并且要求不能共地,SPI总线的频率100K左右,我就用一个廉价的TLP521加了一只C1815,一只A1015实现了。作技术总结时,为了验证通信的可靠性,我将该电路单独搭出来测试,轻松过300K,做了100只光耦,全部通过300K测试。

网友:
呵呵,好像一般300k速度也够用了

网友(2009-09-27):
300K?能贴个电路图吗?

网友:
4楼的大侠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
要看做什么样的通信,如果对边沿要求高的话,可以涮掉好大一部分.

网友(2010-04-29):
HCPL-3120  HCPL-2400

网友(2010-06-21):
【4楼】 AD827AQ ,贴个电路来看看呀

网友:
【4楼】 AD827AQ,你是怎么做到的,贴个电路图看看

网友:
高速光耦落后了,现在有种隔离2500V,响应DC-----100Mb

网友(2010-12-23):
回复 网友A:
速度要求不高的情况下,可以用廉价的低速光耦搭配2只廉价的三级管来提高速度。
上次我做一个spi通信的系统,并且要求不能共地,spi总线的频率100k左右,我就用一个廉价的tlp521加了一只c1815,一只a1015实现了。作技术总结时,为了验证通信的可靠性,我将该电路单独搭出来测试,轻松过300k,做了100只光耦,全部通过300k测试。

正需要此方案,请教电路是如何实现?能否发个电路参考下,谢谢!

网友:
请求4楼电路。

网友:
在负载电阻上并一个电容就可以加速了

网友:
低速光耦(PC817)发光二极管负载电阻减小到470欧姆,光耦三极管负载电阻减小到1K,光耦两边供电为3.3V,波特率只能达到19200(而且波形开始不好了),波特率上到38400,电平就无法翻转了(再继续减小负载电阻也没有用),4楼说能做到300K,真的不知道怎么做的。请教四楼或看观!谢谢!

网友(2011-03-19):
高速光耦,我喜欢

网友:
TLP115A也可以

网友(2020-07-09):
学习了,感谢2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