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在ICC编译时出现这样一句: (182): area 'bss' not large enough???

楼主(2006-10-18):
请问大家:在ICC编译时出现这样一句: <library>(182): area 'bss' not large enough,有哪位朋友知道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程序超过单片机容量了,用ICC的压缩功能优化试一下。

楼主:
没超过,只占29%,,现在搞掂了。。。谢谢你回答

网友:
应该是SRAM溢出,SRAM有二种,1.date,2.bss,其中bss表示程序中未初试化过的C全局变量,硬件会自动初试化为零,而date是程序中初试化过的C全局变量.

楼主:
如果出现: area 'data' not large enough 应该怎样处理啊??

网友:
很有可能是把表之类的东东放到SRAM里了,应该加const,放到flash里.

楼主:
ICC应该怎样写?

楼主:
搞掂,谢谢跟贴的朋友

网友(2011-03-17):
回复 网友A:

很想知道怎么搞定的。。。

网友:
我遇到这个问题 也搞定了
个人理解为ram不够用了 报的错
没有验证对错

条件:mega16 icc
编到一定程度:隐藏一部分就是74% 不隐藏就报这个错误
分析:不可能是flash不够因为隐藏的代码很短
      但是隐藏的代码里有 U0_Prints("××××××") ;uart_tran('\n');
      其中××××大家是知道的 方便串口直观调试嘛
于是将所有为调试方便的串口发送信息 屏蔽

结论: ok了

扩展:太多了 打字打不过来

网友:
回楼主,可以在一些不变的数组前加__flash

网友(2011-08-19):
iccacr 7.22 中默认const 放进ram的  把原先const改成__flash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