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控制直流电机正反转电路?

楼主(2006-10-18):
我有个直流电机(24v,800mA),现需要能控制正转,反转和停止,如果用固体继电器怎么控制?还有别的什么方法呀!!

请大家帮帮忙,我很迷茫!

网友:
这个很简单的,继电器一般有常开和常闭2个触点,你可以把电机的2根线分别接在2个继电器的常开触点上,然后控制某一继电器即可

网友:
我知道两种方法:

1/ 继电器控制;

2/ H桥。

网友:
用H桥吧,正反中间加一些延时就行了

楼主:
1楼的,电极需要正反转呀,你那样不行呀

2楼的,怎么用继电器控制呀,教教我吧

网友:
我都做好过的东东,当然没问题的拉

网友:
to:2楼,继电器不也是H桥吗,差别只在继电器或半导体开关吧.如果不是请指教.

to:楼主,见下图

网友:
哈哈

楼上高见

的确如此

网友:
hehe,对!

明天发一个用继电器控制的原理图.

网友:
如何粘图

楼主:
谢谢大家了,好东东大家一起来分享!

网友(2009-05-09):
一个双刀双掷的继电器就可以了。
               。
  (+)  --。  。   。--  (-)

  (-)  --。  。   。--   (+)
               。

网友(2009-06-24):
哪位兄弟有程序,麻烦拿出来共享下

网友:
5楼的图片很眼熟啊,好像是一个遥控接收板。
那个电机是接继电器的动触点的,不是常开点的。
这个电路还有一个好处是停止时自动能耗制动,效果还是不错的

网友:
使用飞思卡尔的mc33886。每片驱动电流可达到6A,一片驱动能力不够的话可以多片并联使用。只要在正转端加高电平就可以正转,反之在反转端加高电平就可以实现反转。

网友(2010-08-06):
3楼已经是答案了

网友(2013-04-16):
sf6681 =mc33886=good!!

网友A(2014-05-27):
如果没什么特殊场合,要求不高本人认为7#的电路简单可靠实用。

网友(2014-12-23):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什么特殊场合,要求不高本人认为7#的电路简单可靠实用。

y有一个继电器的节奏?

网友:
用H桥,比如TOPSHIBA的TA8428就很常用在这种场合

网友(2015-01-26):
如果不考虑电磁干扰及可靠性的话,可简单的用4个固体继电,组H桥即可(什么是H桥,可直接百度)。如查考虑可靠性的话需考虑电机启动电流,增加软启动电路,

网友(2018-05-01):
H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