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ads7841不出数据

楼主(2006-10-19):
我用c写ads7841但始终数据不出,拿示波器看了一下时序,BUSY在控制字写后没有置高,DOUT在控制字写后没变,DOUT只在写控制字的时候有变化,偶尔读出来数据全高,很奇怪啊

网友(2006-12-05):
我也遇到了问题,读出数据不对,跟你的现象不同,我用存储示波器观察,dclk时序正确,先是八个上升沿触发脉冲输入din设置控制字,同时dout有数据输出(疑问??困惑),busy由低变高再补偿一个脉冲,busy由高变低,接着16个下降沿触发脉冲输出dout,结果每次输出结果变化太大,比如参考电压5v,4通道单端输入,在ch0输入0v  输出结果为964或者418或者672等等反正每次输出结果变化太大,各位大虾也帮分析一下。

网友:
经过几个加班终于搞定了,还的多谢网络的强大,参考了一个国外的博客,源代码(不是针对51单片机的,似乎像是32位芯片)写的很好,整理后为自己所用,不敢独自分享,贡献出来为以后的兄弟们参考,为网络源代码共享添块砖加片瓦,详细如下:

/*******************************************************************************

** 函数原型:unsigned int ADS7841_Read_Data(unsigned char Channel);

** 功    能:SPI总线的A/D ADS7841 驱动程序

** 入口参数:unsigned char Channel   表示选择读取通道

** 出口参数:unsigned int   返回所读取得12位数据。

** 说    明:ADS7841为12位A/D,先对其进行设置:数据位D0---D7,其中D0---D1是

**           设置ADC的功耗模式,D2是模拟输入通道设置,H为4个单通道,L为两个

**           差分输入,D3为mode,当mode(pin)接地时为12位采样方式,接高电平时

**           mode为1时8位采集,为0时12位采集,D4---D6为输入通道选择,D7为起始位

** 作   者: 绝鱼 nobody_008@163.com

** 日   期: 2006年11月09日

**-------------------------------------------------------------------------------------------------------

** 修 改 人: 绝鱼 nobody_008@163.com

** 日   期: 2006年11月06日

*******************************************************************************/

unsigned int ADS7841_Read_Data(unsigned char Channel)          //Channel=0:CH0;1:CH1;2:CH2;3:CH3;

{

        unsigned int ADCResult=0;

        unsigned char DataInput=0;

        unsigned char i,ADS7841_CHANNEL;

        switch (Channel)

        {

                case 0:ADS7841_CHANNEL=0x10;break;

                case 1:ADS7841_CHANNEL=0x50;break;

                case 2:ADS7841_CHANNEL=0x20;break;

                case 3:ADS7841_CHANNEL=0x60;break;

                default:ADS7841_CHANNEL=0x10;break;

        }

        DataInput=ADS7841_S|ADS7841_CHANNEL|ADS7841_MODE|ADS7841_SGL_DIF|ADS7841_POWER_DOWN;

        DCLK=0;

        DIN=0;

        CS=VALID;

        for(i=0; i<8; i++)

        {

          DIN=DataInput&0x80;

          DataInput=DataInput<<1;

          DCLK=0;

          NOP;

          DCLK=1;                       //模拟SPI串行接口 发送数据

        }

   NOP;

   DCLK=0;

              while(BUSY)

              {

   NOP;

   DCLK=1;

   NOP;

   DCLK=0;

             }  /*当BUSY脚由高变为低时,则开始数据输出*/

              NOP;

  for(i=0;i<12;i++)

  {

   DCLK=1;

  ADCResult=(ADCResult<<1)|DOUT;    //模拟SPI串行接口 接收数据

     DCLK=0;

     NOP;

   }

   for(i=0;i<4;i++)

  {

   DCLK=1;

   NOP;

   DCLK=0;

   NOP;

  }

        CS=INVALID;

        return ADCResult;

}

网友:
TO:paulw

你好,我的还是不行,有问题

大多时候总是零,有时候会出现一写数据,但是数据不对

能得到你的帮助吗

我的QQ:251133274

谢谢你了

网友(2009-05-08):
请问我用51单片机控制ADS7841,那么ADS的时钟信号从哪里取得呢??谢谢!!知道的前辈请指导一下

网友(2009-08-22):
这个得顶一下,有空看看,我最近也写了一个,基本调通了。

网友(2012-06-15):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忙信号时钟为高电平,请教 啊

网友:
为什么啊?纠结啊

网友(2015-02-08):
我现在还做做ads78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