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m48通讯,用何种方法?TWI,SPI,USART???

楼主(2006-10-20):
双m48通讯,用何种方法?

我认为:

TWI 软件复杂,

SPI 连线多,

USART 软件简单,连线少。

问题1:是不是如上说?

问题2:如用内部RC,易数据丢失;用同步串口,能否解决?

网友:
如果你两片M48的USART不做它用,那么采用同步方式比较简单。使用固定主从结构的SPI,也只要3根线,要注意与下载口的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