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个ssd1303驱动的12864的驱动程序(完整代码)

楼主(2006-10-20):
双色的12864,像纸一样薄。不用背光的。焊接的时候要小心,我自己就烧了一片。只看到一排一排的青烟冒起来。然后屏就挂了。(55元就没了),惨啊。

上传更新的PCB(PROTEL99格式),和驱动程序源代码。

PCB:

贴出来部分,如下:

//编译器:GCC-AVR V20040502 日期: 2006-06-04 13:29:57

//目标芯片 : M16

//时钟: 8.0000Mhz

/*-------------------------------------------------------------

OLED引脚定义

1---VTEST

2---GND

3---V3.3

4---GND

5---GND

6到13--D7-D0

14--RD

15--WR

16--DC

17--RES

18--CS

19--BS2

20--BS1

-----------------------------------------------------------------*/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delay.h>

#include <avr/interrupt.h>

/*---------------------------------------------------------------

下面是AVR与OLED连接信息

PA->D0--D7

PC3->RD

PC2->WR

PC1->DC

PC0->CS

PD7->RES

要使用本驱动,改变下面配置信息即可

-----------------------------------------------------------------*/

#define OLED_RD_PORT    PORTC   //以下4个要设为同一个口

#define OLED_RD_DDR     DDRC

#define OLED_WR_PORT    PORTC

#define OLED_WR_DDR     DDRC

#define OLED_DC_PORT    PORTC

#define OLED_DC_DDR     DDRC

#define OLED_CS_PORT    PORTC

#define OLED_CS_DDR     DDRC

//以上为四个重要操作的相关定义

#define OLED_RES_PORT    PORTD   //RES个要设为同一个口

#define OLED_RES_DDR     DDRD

//以上为复位操作

#define OLED_DATA_PORT  PORTA

#define OLED_DATA_DDR   DDRA

#define OLED_DATA_PIN   PINA

//以上为数据端口定义

#define OLED_RD         (1<<PC3)

#define OLED_WR         (1<<PC2)

#define OLED_DC         (1<<PC1)

#define OLED_CS         (1<<PC0)

#define OLED_RES         (1<<PD7)

//以上为接口定义

//OLDE INITIAL FUNCTION AND OPERATERS

unsigned char ReadData(void);

unsigned char ReadCommand(void);

void WriteCommand(unsigned com);

void WriteData(unsigned dat);

void esbusini(void);

void ini_oled(void);

觉得好的顶啊,不要沉了。

网友:
顶一下,这个屏不错

网友:
我顶,oled的寿命如何?

网友:
请问楼主12864多少钱?

楼主:
裸屏55元。有热转印的PCB(带力矩的电容和电阻)卖,10元块。我是自己做的转接板(买现成的就不会烧屏了,555)。屏上显示的那个网站有。

楼主:
再上一个用PC机串口控制的上位机程序(VC++ 6.0)编写。

上位机界面(正在更新,近期做得更完善点,急的朋友可以先试试)。

下边是打包程序:

有兴趣的顶一下,要不然做起来没动力啊。

用M8做的软USB(不虚拟串口)也可以控制,不过速度有点慢。

网友:
我感兴趣,顶一下.

不过最上面的驱动程序源码不全呀.

另,VC6串口这个也开源就更好了,呵呵.

-----此内容被passerby于2006-10-21,13:03:37编辑过

楼主:
好,有人顶我就放上VC上位机程序的全部源代码。

其实那个好简单的,就是用的国标码查找定位字模的。不能选择字体,只有16*16的宋体显示。

oled的驱动全了。有个libssd1303.a,添加到工程中,相应的调用接口在ssd1303.h中。头文件中所有要用的接口已经完全完成了。再放上一份ssd1303的datasheet,看完datasheet就会很明了了。

在工作文件目录下要放上那两个字体文件,用VC的资料添加可以将那两个文件放到程序中去,我还没有完善,有兴趣的可以自己去加一下。还有一个PC版本的直接驱动液晶或是oled的软件,还没有完全写好,是用M8或是2313模拟的USB通信做的。完成后也会传上源代码。

网友:
“驱动程序源代码”不知道是什么文件,有一个是****.a文件?

楼主:
那个是WINAVR(AVRGCC)的库文件。

将那个库文件放到C:\Program Files\WinAVR\avr\lib或你的安装目录\avr\lib下边。

然后在AVR Studio4.12里边的配置里边就可以添加。

网友:
很好,顶下.

屏幕真的很好看.比起其它很多LCM液晶模块.

不知,点阵有多大呢?

楼主:
上传的datasheet上有。整个屏大概是1.2inch的吧。很小。和MP3上的那种是一样大的。

网友:
先谢谢楼主.

我自以为VC的SDK编程学得很不错了,但是一看到了MFC的message map的地方就晕菜.

也许message map也不是个孤立的问题,但这后面就看不懂了.VC也一直没有真正用起来.

搂主或过路的高手,能否给提点一两句,

或者你们当初是看哪本书过来的,给推荐一下.万分感谢.万分感谢.

(比如侯捷的深入浅出mfc如何)

也许VC已经算很老了,但我还是想能把它用起来.有时我甚至想,一个确实能用,但不再发展的技术,也未尝不是个好东西,如果总是追着微软的先进技术跑,那非得把人累死.我又不是软件科班出身.

过一阵可能需要编个串口小程序.可能vc也赶不上用了,只能用delphi了.

delphi,嗯,也得从头学.不过看起来不太难.

恳请指教,谢谢.
-----此内容被passerby于2006-10-22,20:23:56编辑过

楼主:
其实VC++不是传说中的那样难学习的。

我只上过C语言的课,面像对象是自学的。候的那本书的确是不错,对SDK的了解及控制台程序的运行有很大的帮助。

其实在用MFC的时候,MFC只是提供一个框架,自己往框架中填入代码就行了。当然,VC++是面像过程和面向对像相结合的,想提高程序运行的效率的话,还得用多线程。

有些高校的教材,面向对像语言C++版的就不错。关键是要有恒心学下去。网站上有那个VC++的视频教程(孙鑫的),那个东西也很不错的。你可以下下来看看。

用VC++做通信的例子就太多了。AVR309的USB通信那个我就反编译了一个LIB库。可惜没人顶啊。用那个库可以直接通信(不用虚串口)。

祝楼上的成功!!!

网友:
多谢指点,回复真快,没想到.

c++我应该算是很熟悉了.那些高级的技术是不懂的,什么范型之类的,stl之类的,一窍不通,但是基本上所有的面向对象的各种概念已经很理解了.

再麻烦问一下,关于MFC,楼主看的是哪本书,孙鑫那个我下载过了.我觉得,现在我就差mfc不明白了.哦,对了还有多线程也不懂,但那个可以慢慢看,我想,因为delphi里面也讲到了线程.

我想没人顶的原因可能是很多人都不用VC,总的来说,用这个比用别的花费的时间多,我如果不是以前学过一阵,也不会顶----对自己一点都不懂的东西,不好意思顶呀,都不知道说点啥.

另,我的邮箱:xiyuloulan@163.com,请多指教.
-----此内容被passerby于2006-10-22,22:08:33编辑过

楼主:
我看的是我们学校图书馆的书,叫什么书名不记得了。超星格式的。现在打算看那个视频教程。

我改天查下那本书,然后给你回复吧。各位要什么书,我可以帮在我们学校图书下的。呵呵。

网友:
好的,拜托了.

网友(2007-01-10):
正学 VC++,对我很有帮助,谢谢楼主。

网友:
passerby:

    你对红应该很了解吧(me故意不改错别字)?

    MFC的消息映射实际上就是宏,说得简单一点就是:什么消息出来,用哪个成员方法处理。你用SDK有一堆的“if(某某消息) 某个方法”,MFC里的消息映射就是用一行映射代理一个if。这样使代码看起来简洁一点,因为你关心的是什么消息用什么方法去处理,而不是那个if写得对不对。

    让你晕的可能是MFC里的一些基类已经映射好了消息,你只要重载方法就可以,所以你看不到某些消息的映射。比如CWnd::Create()的方法处理的就是WM_CREATE消息,但是消息映射里没有。

    当你理解上面这段话,估计就不用搬砖头了。

网友:
谢谢jimo.

我好好理解一下.

jimo讲道理,大多深入浅出.上次讲编译链接的问题,我很佩服.

我用sdk也没写过大程序,所以处理消息只是简单的在WindowProcedure函数里面写switch.
-----此内容被passerby于2007-01-10,18:55:02编辑过

网友(2007-06-12):
顶啊,chen_xq111@126.com

网友(2007-10-19):
楼主。。我用了你的驱动还是点不亮呢。。我的OLED和你一样的。

能不能给个驱动的使用范例,你的网站也打不开了

网友:
LZ,能不能放上你的程序源代码啊?

网友(2008-02-02):
楼主这位同志,做广告没人说你~
但是说是全部代码却给个.a真有点不厚道了

我找了这个OLED模块的驱动资料(SSD1303),大家也许有用:

在下面一个是SSD1339的资料,目前很多彩色OLED就使用它驱动的:

网友(2008-05-03):
代码只有一个.a的,没法看。

楼主(2008-06-04):
所有代码见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1030124&bbs_page_no=1&bbs_id=3003

网友(2009-05-28):
有谁用串口控制控制过ssd1303

网友(2010-02-16):
我也mark下吧

网友(2010-07-29):
请问 vcc 12v 片内如何接法?
晕,datasheet 上面都没有写,
资料一点都不详细,如何用啊!
厂家也真是的!

网友(2011-12-30):
留下mark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