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示波器无法从 xtal2,xtal1量到信号 ??

楼主(2006-10-20):
我使用的 cpu是atmega32

         外部晶体政荡器 16M

         fuse设置为.. SUT1,SUT2,EESAVE,BOOTSZ1,BOOTSZ2等勾选(设0)

                      其他的选项为没勾选(设1)  (使用PonyProg 2000)

         发生的问题为,无法使用示波器从xtal2,xtal1量到信号

         ,但是使用使用计时器做的中断延迟时间是正常的

        不知是不是我的fuse设错了?

         请前辈们指导1下 谢谢

网友:
呵呵,可能引入的干扰比较大,探头放上去就停振了。

网友:
我也测不到,顶一下!

网友:
将OTP选中,就能看到波形。

楼主:
请教bg9fu,你指的otp是啥? 再PonyProg 2000中早不到

     还有在请较1下,在外接16M晶体震荡器的状态下

     我的fuse有无设错,

     fuse设置为.. SUT1,SUT2,EESAVE,BOOTSZ1,BOOTSZ2等勾选(设0)

                      其他的选项为没勾选(设1)  (使用PonyProg 2000)

网友:
我在刚刚使用的avr的时候也有这样的疑问。

我当时不是没有信号,而是时钟的振幅很小很小,比51小许多许多。

本身就是低幅震荡。可以通过镕丝来配置。

网友:
示波器探头阻抗要高,电容要小,就能看到.

楼主:
请教greycat,我用视波器时有量到,2.4v左右的电压

但是看起来没有正震荡,请问要如何条整镕丝

使的视波起可以良出政荡讯号

网友:
用×10档量

网友:
fuse ckopt 是选择是否输出时钟信号的。请看贴图中 studio 4 的选择。(蓝底的那个选项)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导  将ckopt选取(设0),且将视波器的探测棒选X10档后 就可以良到讯号了

    但是现还有2个问题想在请教1下

    1. ckopt的功能是么?  avr-qq前辈说ckopt 是选择是否输出时钟信号的

       而datasheet是说,atmega32 使用16M的晶体振荡器时要选取ckopt  ?

       在爬文时也看到有前辈们提到,样使用大于8M的晶体振荡器要选取ckopt?

       (PS..目前我就适用16M的晶体振荡器)

       假如说使用8M的晶体振荡器-而要用视波起良出讯号是不是也要将ckopt 选取?

    2.16AU和16AI是啥意思?

请前辈们指导 谢谢

网友:
请仔细阅读芯片的资料,下面是摘自M32的中文 Datasheet - P36:

XTAL1 与XTAL2 分别为用作片内振荡器的反向放大器的输入和输出,如Figure 12 所示,

这个振荡器可以使用石英晶体,也可以使用陶瓷谐振器。熔丝位CKOPT 用来选择这两种

放大器模式的其中之一。当CKOPT 被编程时振荡器在输出引脚产生满幅度的振荡。这种

模式适合于噪声环境,以及需要通过XTAL2 驱动第二个时钟缓冲器的情况。而且这种模

式的频率范围比较宽。当保持CKOPT 为未编程状态时,振荡器的输出信号幅度比较小。

其优点是大大降低了功耗,但是频率范围比较窄,而且不能驱动其他时钟缓冲器。

对于谐振器, CKOPT 未编程时的最大频率为8 MHz, CKOPT 编程时为16 MHz。C1

和C2 的数值要一样,不管使用的是晶体还是谐振器。

网友:
CKOPT=加大振幅,提高抗干扰性能,对一些布线不良的板子有特效。

网友:
能提高抗干扰性能?

要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