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16L能上16Mhz的晶振吗?

楼主(2006-10-21):
Atmega16L和Atmega16具体有什么区别,除了一个是低电压外,还有什么区别如晶振等?

atmega16L能不能上16Mhz的晶振?

网友:
耐压值和速度等级不同。

楼主:
那atmega16L能不能上16Mhz的晶振呢?

网友:
我板子上用的就是

网友(2007-09-10):
那么容丝位怎么配置呢。我的怎么不可以

网友:
我用的atmega16,外部11.0592M晶振,如何配置呢

BODLEVEL=1
BODEN=1
SUT1/0=11
CKSEL3/0=1111

OCDEN=1
JTAGEN=1
SPIEN=0
CKOPT=0
EESAVE=1
BOOTSZ1/0=00
BOOTRST=1
这样对吗?

网友(2008-02-24):
你可以试试,但是绝对不要做产品,并且做了也不要卖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