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人的调温电烙铁

楼主(2006-10-21):
电烙铁温度不合适,烙铁头很容易就氧化了。

商品化的横温电烙铁很好用,可惜我口袋里没有银子。

于是我自己做了一个调压器(用可控硅的)可以0~35W连续可调。

基本烙铁的温度也是最低至最高连续可调。

最可贵的是成本才几块钱 可以用现成的35W烙铁改一下就能用,或者干脆接在插座上。

图片 http://free.6to23.com/kpvrzip/ACstep.jpg

网友:
这玩意简单,买个2块钱一个的台灯调光器就可以对付了。

网友:
不错,确实比较低廉。

网友:
哈,人工调温!

网友:
你这个是调温

楼主可以继续努力做个反馈

弄个恒温的

弄个触摸电路做个自动短电的

网友:
调温确实必要.不然老是烧坏烙铁.最近我用了好几把烙铁.烙铁头还没来得及换新的,整个烙铁就报废了.

网友:
我也想到这个了,前两天刚买了2个调光版,4元一个,40w的

一个接在电褥子上了,挺好使,

还有一个准备接烙铁上的,焊贴片方便

网友:
我已买了一个TOP936A的调温烙铁,140元/台.烙铁是24V的,温度200~480 C,带温度指示灯;

问一下自己能做热风台吗?

网友(2011-01-10):
最近花了8块大洋买了个100W风扇无极调速器 安装到插排上 插排带电压表 插上普通电烙铁就能当调温电烙铁了 很不错
觉得适合工厂的焊接台安装

网友:
偶不调温,字节把烙铁头插到一坨锡上,超过一定时间不用,就融化浸在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