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串口的笔记本电脑怎样与JTAG相连?

楼主(2006-10-22):
我的笔记本没有串口(IBM),而JTAG上是9针的串口,是否可以通过RS232与USB转换线解决?

我用了RS232与USB转化线后,电脑上显示加了一个串口(COM6),且工作正常。但是用AVR Studio

连接时提示找不到PORT,请问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我的电脑-属性-硬件-设备管理-端口-com6-属性-端口设置-高级-更改端口号,即可改为AVR studio识别的串口

楼主:
什么是AVR studio能识别的端口?

楼主:
改端口名称的方法试过了,没有用啊!!

拜托各位高人了~~

网友:
先把com1禁用,再虚拟的改为com1,重启试试!

楼主:
4楼leeber,你说的方法我试过了,还是不行啊

不过在那个串口测试软件(sscom30)里又平白多了一个COM3

网友:
studio识别的串口只有COM1——COM4,其他的不认识的,你要将端口设置成Com1——COM4之间的任意一个,AVR-ARM技术交易平台,群号:31990958,欢迎加入!

楼主:
我改成COM2过,也不行的。

不知有没有用过RS232——USB转接线的大虾可以赐教!

网友:
可以用usb转串口呀,我就是这样用的

网友:
==============

有个客户在我们这里每个月会固定采购几十条,用于不同的电脑上

==============

其实我觉得吧,这样子的用户真不如一开始买电脑的时候直接选择用有带串口的主板……当然,我这并没有打击阿莫生意的意思……:D

楼主:
阿莫你确定是线的问题么?

那如果我邮购了你们的线还是不行怎么办?时间就不够了

网友:
当你安装USB转232的驱动后,将COM口改至COM3,然后在控制面板里的硬件设备处来查看是否发现该硬件,将转换线拔下再插上看看是否为COM3的设备被发现,如有,那你的转换线就没有问题!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过楼主的问题,后来我自己做了一个usb转232的插板可以解决问题

/

网友:
可能输出电压不够,要看你用的USB TO RS232用的是什么芯片,如果是PL2303的话,有5V 和3.3V输出选择,你测一下输出电压是多少

网友:
armok  我是在一家加工产搞技术的,主要做线材方面,你们有没有USB TO RS232和手机数据线或单片机下载线方面的需求;(USB TO RS232; 芯片用PL2303,15RMB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