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能比较下:AVR和MSP430

楼主(2006-10-23):
如题,新手上路.....

网友:
AVR:8位

MSP430:16位

网友:
老安这解释似乎太简单了阿

嘿嘿

网友:
哈哈 还有什么区别的 大家跟帖啊,被我一人说完了害的大家没的说

网友:
MSP430整体功耗比AVR小点。

网友:
个人感觉MSP430的性价比没有AVR-MEGA系列的高

网友:
是的

430有些贵

网友:
可能因为这个缘故,有人觉得用msp430很牛.

我们办公室一个用msp430的工程师和我是这么说的:

你用的那种杂牌芯片,叫什么什么,什么来着?

网友:
430低功耗,大厂产品,但无法外扩总线,i/o口不能接5v电平(这一点不如arm),不少有lcd驱动。国内推广的还可以,定位准确,秉承了ti的一贯思路

avr大众化兼个性化。特点都知道,最近听说atmel要停51主推avr了

网友:
MSP430容易出错,驱动能力也不好,不过超低功耗

网友:
我用过2年430做产品,Ti的东西的确很牛,可靠度很高,极少出问题,超低功耗做的没人能比,但是价格也很牛,但没AVR性价比好

网友:
430的ad确实烂,很不稳定。连他们的代理商的总工都觉得430的ad不是太稳。

430 ad号称12位,实际一般达不到也就10位的水平

avr的 ad速度太慢,居然要65us,430的AD只要几US ,LPC的AD仅需2US

不过iar for 430绝对比iar for avr好。

avr 封装比较好,dip qfp都有,特别是qfp比较好焊。

430 都是lqfp的,比较难焊。

如果不存在低功耗设计考虑,不如选用LPC213X的ARM,同样难焊,更低价格、更优性能

-----此内容被AWEN2000于2006-10-24,10:28:58编辑过

网友:
msp430f149是64个脚,价格40多。

Atmega128也是64个脚,不知价格多少?

网友:
我感觉用430的人比AVR的要多。

我们这里就我用AVR,有3个用430的。

网友:
AVR和430我都用

网友(2010-09-10):
都用!差不多的东西

网友(2010-10-14):
430最大的特点就是低功耗吧呵呵

网友:
我觉得430蛮好用的。而且也比较方便。特别是内部时钟模块,很多个时钟源可以选择。AVR的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