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编写一个基于MODBUS协议的从机程序

楼主(2006-10-23):
我485通信做出来了,我想在这个基础上做一个基于MODBUS的分机,串口调试软件用COMMIX可以吧?程序的编写我一点头绪都没有,网上有不少主机的程序,分机的一点都找不到。高手能否指点一下我编程的思路啊,做过比喻吧,假如主机要求读从机1的寄存器00-16的数据,我程序该如何写?给个思路就可以了!

不胜感激!

网友:
我最近也在做modbus协议的通信,是用51做的.

我觉得从机的主要思路是这样的:

从机每个机器都分配一个固定的地址,也就是站号.

然后采用中断的方式查询主机发过来的消息(格式可以自己定义,也可参考modbus标准协议),

如果满足主机的要求就作出回应,否则不理它.

基本流程我想就是这样了.

个人浅见,望高手指点.

网友:
http://www2.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677694&bbs_page_no=1&bbs_id=1000

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