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聘问题:变压器输出24V交流,整流接7805,5V输出稳压后接6欧负载,能否正常工作?

楼主(2006-10-24):
变压器输出24V交流,整流接7805,5V输出稳压后接6欧负载,请问能否输出3A电流,并正常工作。

最近去应聘一家公司,被问了这么个题,当时并没发现哪里不妥。就答7805功耗过大,容易过热烧坏(功耗应该有十几W)。不过好像出题人并非此意,于是被鄙视了。

有没有哪位朋友明白出题者的意思,请帮忙解答一下。

抱歉,刚才题目有点不对,改一下。3A是7805可输出的最大电流。
-----此内容被joylight于2006-10-24,11:42:12编辑过

网友:
不能,7805就1A左右。

能输出3A的变压器也十分庞大。

网友:
肯定不行 24V交流整流滤波后电压34V左右,7805已经挂了,就是不挂,7805上的功耗为

Pt=(U-5)*I = (34-5)*3 = 87 W,很容易冒烟了放火哟。TO-3金属封装的可以达到3A,但输入电压如此高的情况下,不行!

网友:
1.输入电压过高,7805输入接7~15V内比较合适,最好接10V左右。否则要么输出负载能力 低下,要么输入电压大导致压降大发热大。

2.7805输出就1A左右,记住电流较大时要带散热器,否则寿命不长。输出3A除非通过大功率晶体管或者CMOS管扩展。否则只有短路时输出3A了。

网友:
扩流啊,那就不是线性了,变成开关了

网友:
"5V输出稳压后接6欧负载,请问能否输出3A电流,并正常工作。"

1 : I=U/R=5/6=0.83A<1A 能正常工作,但要加散热片。

2 : 不能直接输出3A,就题中接法也输不出3A,要用三极管来扩展电流才可能输出3A

网友:
6欧姆负载,5v,怎么可能达到3A?

网友:
24V交流整流后滤波的后电压已经让7805挂了,不挂的也话,5V/6欧电流也不是3A,但很快发热就挂了.

应该改开关电源.

网友:
嘿嘿,此题考点在6欧负载,不在于前面的什么3A什么24v交流。。。

网友:
5V/6欧姆==1A不到,24VAC整流滤波以后至少有28V,28V-5V==23V,23V*1A左右==23W左右,一般7805为15W功耗,所以7805就算加上散热器都可能过热保护或者烧毁,不能输出。

7805,塑料封装的或者金属封装的都是1.5A,按照电流大小来看,可以工作,但是按照功耗来看,不能正常工作。

当然,如果条件许可,采用水冷或者氟利昂蒸发冷却,那就可以正常工作了,但是那样的性价比很差。

网友:
上面那个面试官问的题我觉得有点BT~~~~~~~~~~~

大家明白那面试官到底想问什么吗?(压差太大过热烧掉大家都知道的)
-----此内容被benladn911于2006-10-24,12:48:32编辑过

网友:
脑筋急转弯的问题,呵呵!你要是指出问题的毛病就对了。

网友:
可见这公司去不得。

网友:
不用想那么复杂,此题在考欧姆定律(我猜也是考官鄙视你的原因):

第一:5/6=0.83A,当然不能输出3A电流。

另一方面6欧负载上3A电流,负载两端电压为18V,7805不可能输出18V!

-----此内容被IFine于2006-10-24,13:50:30编辑过

网友A:
7805的最大输入电压应该是25V,可上有点郁闷的是我跟着一个老工程师搞一个项目,他的变压器交流输出就有24V,我实际测量了一下,7805的输入电压有30V以上(7805是给单片机供电的).我多次提醒老大,说电压过高,7805会挂,可是他总说可以,而事实上也确实没出问题!真郁闷!!

网友:
【14楼】 sunshine  说的,当然如果你的5V系统只有那么几十个毫安当然没事。

如果5V系统的电流有500MA以上你看那个老工程师还用7805,加个几斤的散热器?

网友:
现在用LM2576开关稳压集成,35V的直流输入,5V输出,未加散热片,负载电流有300mA,用手摸LM2576也只是温热,确实很不错。

网友:
24*1.414=33V,考虑市电有10%的波动,电压可能达到36V以上.

7805的最大输入我记得好像是35V.

网友:
7805会很热,输入快接近7805的极限了

网友:
7805的数据手册:

最大输入电压:            35V

输出电压:                4.8V - 5.2V

最大功率(加散热片):    15W

最大功率(不加散热片):  1.5W

额定电流:                1A

-----此内容被quben于2006-10-24,15:55:39编辑过

楼主:
7805输出好像是只有1A,最大也就1.5A。

题目说最大有3A,难道被他晃点了。

除了发热也看不出什么地方不对。

网友:
嘿嘿

这考官在考脑筋急转弯阿

网友(2011-07-11):
欧姆定律啊,脑筋急转弯啊,不容忽视的细节啊

网友(2014-09-16):
引用 网友A:
7805的最大输入电压应该是25V,可上有点郁闷的是我跟着一个老工程师搞一个项目,他的变压器交流输出就有24V, ...

输入端前面可以串联分压电阻啊,估计你老大是这么用的吧

网友:
估计lz没有说出具体数据,只是笼统的说过热烧毁被bs

网友:
5除以6没有3A,这是脑筋急转弯,哈哈。楼主想多了。

网友:
脑筋急转弯

网友:
这个没这么大的输出能力

网友:
这个公司还是不要去的,都不知道考官想考什么

网友:
7805一般不会烧坏,温度高了,他会自己限流,输出电流会越来越小.

网友:
沒人这么玩电源,除非烧钱

网友:
这个考官是不是当过老师。

网友:
引用 网友A:
7805的最大输入电压应该是25V,可上有点郁闷的是我跟着一个老工程师搞一个项目,他的变压器交流输出就有24V, ...

晕,我以前也是这样用的,而且大多时候也是正常工作。不过有些无线遥控器虽然电压是对的就是不能用。

网友:
不带这样考的,考官真jbbt.

网友:
     真不带这样玩的。

网友:
不能 ,如3楼 正解

网友:
看完大家的给的意见,对7805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网友:
6欧的负载5V稳压最大输出电流才0.83A,咋输出3A啊?由于没有说使用哪种整流方式,也没说整流后是否滤波,整流后的电压不好确定,且以24V来说,就是输出0.83A,7805自身的功率就到16W了,这个功率不小,需要加一个大散热片

网友:
这么多年的帖也能被翻出来,真是佩服了。。。
将 7805 换成 78H05 再带一散热片及风扇估计可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7805的最大输入电压应该是25V,可上有点郁闷的是我跟着一个老工程师搞一个项目,他的变压器交流输出就有24V, ...

我看到有些7805的手册可以达到35V。

网友:
好老的贴啊,不过好是有帮助的

网友:
直接7805 换成 DC DC  的7805  我已经用过了 24V 交流 直接到5V   和7805一样的封装,散热片都不用加。

网友:
7805输出是1.5A吧。看看手册先

网友:
搞这么高的输入,功耗很大。

网友:
5V/ 6R = 0.83333A  不能输出3A  基本的欧姆定律不符合。 交流整流后 电压是24V*1.414= 33.936V  7805最高输入电压是?(记得是30V

网友:
我认为 考点 就是   欧姆定律。

7805 最大输入电压

网友:
同意1楼。。

网友:
7805和暖和。

网友:
半波整流电压就能符合要求了!

网友:
个人觉的半波整流可以用正常输出,他给的5/6不到1A的,这个3A是什么个来头呢,烟雾弹吗?

网友:
这考官看来没什么深厚水平,出个题都是抖机灵。

网友:
压差大,发热严重

网友:
不行呀,输入电压高了,输出电流算错了,还要看什么封装,什么散热...

网友:
5V/ 6R = 0.83333A  不能输出3A
很多招聘考试题其实很简单的,想多了到复杂了
招聘的人只是想考一下最基本的知识而已,过滤掉对电路根本不入门的应聘者
答错了说明没有认真读懂题

网友:
06年的帖都翻出来了,不过也跟着学习了

网友:
题目要考什么?不明白呀?

网友:
5V接6欧电阻  电流不能达到3A,散热够好的话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
扩流啊,散热够好的话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
长知识了!!

网友:
不明白要考什么

网友:
5V输出稳压后接6欧负载,永远都不能到3A吧?!是在考这个吧。。。

网友:
24V交流电整流滤波后是24V*1.414=33.936V,7805耐压是30V左右,这样7805一下就挂了,更不可能再输出3A电流了。

网友:
好老的帖子啊,我也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