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ow 用网卡通讯,用PC显示的40MSPS 32K*2 BYTE 深度,2通道数字存储示波器

楼主(2006-10-24):
上边看:

侧边看:

扣上上盒盖:

1440字节Ping测试与UDP测试,数据即为采样结果,只差把结果以曲线画出.

-----此内容被cock于2006-10-24,11:56:36编辑过

网友:
cook,强啊,总算有成果出来了,恭喜啊。

UM61256FK是静态RAM吗,还是FLASH?

网友:
UM61256FK-15是静态RAM吗,还是FLASH? 当然是ram呀15ns读或写一周期。

网友:
谢谢天比,我手头有好多个

网友:
终于搞出点东西了,恭喜

网友:
如果能提供套件就喜上加喜了!

网友:
嘿,不久一片破7128么,犯得着打磨吗?

楼主:
拆旧板上元件的缘故,旧板已打磨.

-----此内容被cock于2006-10-24,20:08:45编辑过

网友:
7128一般在那里用啊?告诉下我好攒上几片

楼主:
7128全名是EPM7128SQC100-15(40M),EPM7128SQC100-10(60M),可能的话,后缀小一些好.

也可用ATMEL ATF1508AS 15QC100,QC100是封装,15是速度,小一些好.

    UM61256FK-15只是一片SRAM或伪SRAM,与标准的62256无差别,旧元件堆中随手拿的.只是要注意速度,40M至少20nS,15ns更好,60M就要12nS级的了.

    大伙想自制的,现在可以去旧货市场找旧的ISA网卡了,我收集的仅有十多块,不能保证每块板的需要.在我住的地方5-8元即可买到.

随后我将把清单列出来,想自己动手的可以照单准备零件.
-----此内容被cock于2006-10-24,20:28:45编辑过

楼主:
再来张网卡的特写:

注意是RTL8019AS(RTL8019也可,但要改软件,尚来不及测试),插座是带灯的那种,所以要另买,板上的有破损也没关系.实在不想去市场,armok的邮购站有RTL8019,但网卡上的变压器还得另想办法.

网友:
好贴,看得我直流口水!!!!

强烈建议COCK象网站其他几位朋友一样,把板子做成成品板在阿莫这里代销

!!!!!!

如果有成品板,我先预定一块!!!!

网友:
强贴,终于看到成果拉。支持楼主!

网友:
61256是62256的高速兼容型号,我手里大把,都是当年从486主板上拔下来的,是486的L2CACHE芯片。注意不能用62256,速度等级完全不是一回事,比如62256-2是200ns的,62256-12是120ns的,速度完全不够用。

网友:
楼上的不是这么说的把,我手头有HY62256-10的,应该是10ns等级的吧。

网友:
【15楼】,你就接着做梦去吧。

网友:
那难道HY62256-70就是700ns吗?你看看DATA SHEET吧

网友:
按你的说法,HY62256-70根本就跟不上AVR在16MHZ的速度。可是我用了从来没有什么问题出现(读写周期不用等待)。

网友:
HY62256A-70是70ns的,HY62256-10就是100ns的。我说的有什么不对?你还是好好戴上眼镜看看型号和DATASHEET,别让我笑掉大牙好不好?

网友:
可是我把M128超频到22.1184MHZ后HY62256A-70用不了。换HY62256A-10后正常。你如何解释?这是我做一个LED显示屏控制系统的实际问题。

网友:
按你的逻辑难道ISS61C1024-12也是120ns吗?你多戴副眼镜吧。

网友:
我需要给一个地球上根本就不存在的“HY62256A-10”解释什么?

网友:
【23楼】,我在14楼的发言是什么?你不要篡改捏造我的发言好不好?

网友:
如果我没有HY62256A-10我请求负分,明天我上个图给你看看,到时再加一副眼镜看看。

楼主:
需要澄清一下,SRAM确实种类太多,容易弄错速度.这板上用了三片,本来与CPU配合的可以用100nS(为了布线,放在了CPU肚皮下了),但因AVR芯片的高速,就全用成高速的算了.486主板上拆件是个好选择,既能省钱,还可保证质量.买新的,就买ISSI生产的IS61C256-10,12,15.

网友:
关键是触发方式,这个“示波器”能做到什么程度?

模拟示波器时代就知道使用示波器的技巧就在于触发方式的设置,其他的用法跟万用表差不多。

楼主:
触发方式:手动触发(点击一下,扫一次),比较触发(上升沿/下降沿).

下面是CPLD的实现方式:

TrigMode:上升沿/下降沿选择

TrigCH:  0 CH1  1CH2  触发通道

ComparData[7..0]:触发电压,从PC可设定

---------------------------------------------------------------------

        InputData[].clk = CLK_IN;

        IF TrigCH==0 THEN

                InputData[].d = MEM_DB[7..0];

        ELSE

                InputData[].d = MEM_DB[15..8];

        END IF;

        CmpOK.d = TrigMode XOR (InputData[7..0] > ComparData[7..0]) ;

        CmpOK.clk = CLK_IN;

----------------------------------------------------------------------

本来有延迟触发,但考虑到32K的采样深度,和CPLD所余无几的资源,先搁置了,以后有需要再说.

** RESOURCE USAGE **

                                                Shareable     External

Logic Array Block     Logic Cells   I/O Pins    Expanders   Interconnect

A:     LC1 - LC16     5/16( 31%)   9/10( 90%)  14/16( 87%)  33/36( 91%)

B:    LC17 - LC32     5/16( 31%)  10/10(100%)  14/16( 87%)  34/36( 94%)

C:    LC33 - LC48     6/16( 37%)  10/10(100%)  14/16( 87%)  33/36( 91%)

D:    LC49 - LC64    14/16( 87%)   7/10( 70%)   8/16( 50%)  34/36( 94%)

E:    LC65 - LC80     7/16( 43%)  10/10(100%)   7/16( 43%)  29/36( 80%)

F:    LC81 - LC96    14/16( 87%)   6/10( 60%)   9/16( 56%)  34/36( 94%)

G:   LC97 - LC112    16/16(100%)  10/10(100%)   0/16(  0%)  26/36( 72%)

H:  LC113 - LC128    11/16( 68%)   7/10( 70%)   9/16( 56%)  34/36( 94%)

Total dedicated input pins used:                 2/4      ( 50%)

Total I/O pins used:                            69/80     ( 86%)

Total logic cells used:                         78/128    ( 60%)

Total shareable expanders used:                 74/128    ( 57%)

Total Turbo logic cells used:                   78/128    ( 60%)

Total shareable expanders not available (n/a):   1/128    (  0%)

Average fan-in:                                  9.88

Total fan-in:                                   771

Total input pins required:                      36

Total fast input logic cells required:           0

Total output pins required:                     23

Total bidirectional pins required:               8

Total reserved pins required                     4

Total logic cells required:                     78

Total flipflops required:                       39

Total product terms required:                  258

Total logic cells lending parallel expanders:    0

Total shareable expanders in database:          71

Synthesized logic cells:                         6/ 128   (  4%)

网友:
楼主,拆件的那块板子也是你画的吧,风格一致。你用的是Protel的什么版本?有没有推挤的功能?CPLD-MCU接口那部分怎么弄出来的?Protel我只用到99SE就转别的软件了,就是因为用其他软件随随便便就可以获得这种效果,用Protel必须靠大脑运算各个折点的坐标,简直要把人给累死。要是Protel能接近PowerPCB的70%的拉线能力,我还是想用用,毕竟Protel用过5年有点感情了。

网友:
cock你把PCB板寄给aromk,让它统一发吧,要多少钱这个板,让ARMOK代收,能这些天寄出吗?cpld的要烧好给寄上,要不没得用呀,adc芯要有也附上。

楼主:
Protel99SE SP6.有推挤但没使用(也许是还不会用).

    CPLD-MCU接口,按说Protel有综合设计的,但我也不会用,protel也不支持EPM7128(也许支持?).我用的方法就是原理图里按CPLD各IO功能顺序接线,还要照顾PCB布线,同时在CPLD中作同步设计,来发现冲突之处,如果CPLD利用率低,还可马虎,如果利用率高,这一点一定要先进行.等到PCB加工完焊上才发现冲突,就比较难调整了.ATF7128的布线不是万能的,还是有限制.

    要想使布线间隔均匀,Protel的关键是合理设置snap Grid与Component Grid,并不需要过多算计,有些地方就以自己看着顺眼为准吧.snap Grid如果小于5mil,布线就不易保持均匀了.

楼主:
TO 天比:

   现在模拟部分还没焊上元件调试,PC软件也没开始写,等到能显示手指触摸探头的波形后,再来商量发PCB的事.到现在,armok也没出声,不知邮购部对此类没有明显利润,工作量不少的事,还愿意牵头组织吗?

网友:
【34楼】 cock ,

不出声是由于,我们邮购部最近非常忙。原因是我们新发行的两个套件:阿永的MP3与ARM 评估板,订购的人太多。比如阿永的MP3板,今天我们就得发出30个快递包。

这两个套件有利润大家也可以猜想得到。所以,我们绝对不会介意再发行 cock 的这个套件。

等 cock 准备好后,估计我们也忙完了。cock随时打我的手机吧:13925800119。

网友:
to fetish :

你帮我看看这两个HY62256A芯片的速度是多少?

LP-10的

LP-70的

楼主:
可惜的是:taoriran 的 HY62256,不管多快,都装不上板子.封装不同之故,板上只能装300mil宽度的.

网友:
我手头还有几十套,8019的片子跟网络变压器,当然是全新的了

网友:
我们绝对不会介意再发行 cock 的这个套件

太好了。若有邮购套件我定一套。

建议:阿莫的邮购部多搞些用AVR做的仪器的套件。要是有虚拟示波器的就好了。自己开板找器件的只做一套就。。。

网友:
这个帖子要一直顶,直到阿莫的邮购部开卖!

网友:
支持搂主的东西做成套件,有了这个神器定能扭转乾坤,呵呵

楼主:
投石问路!

    想先让大伙评评我设想的PC程序的界面,看意见后再往下开发,以免作无用功.

方案一:

   对话框界面.程序简洁,功能少.更象一台示波器.

截图:

压缩成JPEG后有些不清晰,可以下载EXE文件运行一下看看.请先消毒,我的PC未装杀毒软件!

方案二:

   MFC静态切分窗口界面,    ...尚未开发,只是选项.

方便添加更多程序功能.引入文档功能后,可以保存波形,便于事后调出分析.

网友:
你的文件不带病毒哈...PC不装杀毒的不中毒,不容易呀,下载运行了,好像少些什么,说不上!

要不也做成仿真按钮形,参照泰克数字示波器的面板设计.
-----此内容被diannaoza于2006-10-28,03:18:28编辑过

网友:
尽快能出套件就好啦,期待呀!

网友:
大家热情高涨啊。cock 就尽快考虑一下套件的事吧。

网友:
真的好想要一套。不知什么时候出。

楼主:
今夜令人激动,这是刚刚收到的图象.因为是用90S8515调试,只用了内部RAM,仅分配了250个字节给以太包缓冲区,所以只能看到前210个字节.还未加运放,只是将RAM的一根地址线分压后接到AD输入端.到此,可以负责任地说,OURDSO没问题了.

网友:
我建议上位机程序采用LABVIEW,它有网络功能,而且是C语言的.有很多的开发包,不用太费力,而且还可以通过函数支持其他的功能,如频谱分析

网友:
触发通道改为复选,两通道使用不同颜色显示,波形和背景的反差还要加大

网友:
是啊,上位机用labview7.1或是8.0都行。LV是专门的虚拟仪器开发的。做界面真是太爽了。

要是有人要的话我改天晚上传上来(光盘,600多M,我们出校要流量,晚上比较便宜,嘿嘿!!)

网友:
W24257AK-15呢?

也是486板上的

网友:
W24257AK-15呢486板上,与586板上都有;;,谁知道我这Isc61c256-20N个用在什么电脑板上的,没多少人知道吧,哈...估你也想不到,除非你也用过这样的电脑速度的主板.

COCK祝贺呀,终于看到波形了,不容易呀历时差不多3个月了.

楼主:
这是W24257AK资料,完全可以在本例中使用.

labview就不好说了,没有协议,我认识它,它认识我吗?有谁愿意完成这工作?诚征好事者!

网友:
LV的协议不用自己写,都封装好了。

呵呵,不过,还是要了解原理的好。用VC有助于对通信协议的理解,有DIY的乐趣。什么都封装起来,就是总用别人的东西,一旦人家封锁资料,就没办法了。呵呵。

网友:
进展很快啊!希望早日看到套件

网友:
楼主如果能够自己建一个网站,公开资料,出售套件,估计会很有前途的。

网友:
希望早日看到套件

网友:
调好了算我一套。

网友:
HY62256ALP-70肯定是70ns而不是700ns的。

HY62256ALP-10小弟我没见过,不过应该是100ns而不是10ns,原因是taoriran兄照片中的IC已经是95年的产品,当时没有10ns的速度水平吧。

网友:
95年有10ns的速度水平,不过厂家一般把型号给改成61256,如61256-10,因为62256的速度标称-10、-12、-15指的是100ns、120ns、150ns,为了避免混淆就把前面的大型号给改了。

网友:
顶,希望能早日看到套件。

网友:
TO:COCK你的首板不是有多吗?能给我一块吗?让我也玩玩,行不.EMAIL:diannaoza@163.com

楼主:
HI!diannaoza!

    已加工好的PCB有两处错误,需要割断两根线重连.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可以提供你板子(已改好了接线错误).你希望板上有哪些零部件? 两种CPLD(ATF1504QC100,EPM7032),RTL8019AS.

    我设计PCB时忘记接ISP线,因此你还得有编程器(或ISP加插座)来烧写90S8515,因为软件还未定型,肯定还要改善.前几天试了一下MEGA163,没跑起来.没法用JTAG仿真,就不管了.最好你还要有ALTRA BITBLASTER MV下载线.CPLD也可能要修改.

    除此之外,你还得去(武汉力源)买两片TLC5510(20MSPS)或TLC5540(40MSPS).我只有两片,全焊在调试板上了.

    至于其它零件,搞电子的人手边都有,就不一一列出,你可翻以前贴子查.

网友:
我也想要...

网友:
我己买到了.TLC5540(40MSPS)25元.TDA8703,ad744,tl6361...你板上主要给我上cpld还8019.这两个集成就行.别的我都齐了...还准备用tda8703的数字电路来完成另一个数字的.

网友:
大部分感兴趣的还是没有条件自己凑齐元件的。要是能早日出套件。。。。

网友:
cock:你邮箱多少,我给你发地址,板与零件(cpld与8019)方便的话27M有源的也要,我有66MHZ有源准备做更快的.钱打款你或下次让armok代收,我的邮箱在上面.用快递到付.谢谢

楼主:
27M的晶振是从坏显示卡上拆下来的,板上应安40M的。

网友:
99se到ad6,我只知道能推挤线,似乎不能推挤过孔(线拉过去动不了)。cock的cpld好像是vhdl语法写的?

网友:
cock,进展如何啦?

网友:
买了片FPGA;;EPCS1SI8,13元.还有fpga的开发板,没有FPGA做数字采集的好麻烦.看来也得精通fpga才行.

网友:
这个东西难点不在数字电路,请注意模拟电路的设计,否则出来的波形跟实际波形差异就太大了。

网友:
FPGA开发板,没办法要完成此类数字示波器,就得用fpga.此板为Altera cyclone ii

ep2c5q208c8

COCK你的板给我寄出没有,我地址发你邮箱中了.谢谢

网友:
请问cock等其他FPGA大侠

开发FPGA用什么软件好,见很多都推荐用QII V6.0,QII是用网络版本还是那个版本呢?我现在下了免费的网络版本,不知道好不好用

网友:
请问cock等其他FPGA大侠:

开发FPGA用什么软件好,见很多都推荐用QII V6.0,QII是用网络版本还是其他哪那个版本呢?

我现在下了免费的网络版本,不知道好不好用!

网友:
lm6361...

就差板与实际协调工作了.FPGA用的

nios_II_51_release

quartusii_51_pc

网友:
好,支持 搞过套件或散件出来吧.方便大家.

网友:
还有板的话给买我一块吧.zhanxuewen@21cn.com

网友:
COCK,人呢,一起来完成行不?看你忙的,进展的如何了,一人的精力不是有限吗?那就协同完成呀?板能寄出不?谢谢!

网友:
非常感兴趣,我也来排队!

楼主:
去深圳,广州逛了一周,采购了一些样品,在此期间未上网,中断的工作明天继续.

网友:
楼主辛苦了。看来年内也许阿莫能提供套件了?期待ING

网友(2006-12-18):
看来年内也许阿莫能提供套件了?Cock你的头像可好记了,这个进展的如何???

网友:
提供套件了?

网友:
支持一下。关注BitScope很久,一直没有机会搞到程序。软件界面可否参考一下BITSCOPE?

http://www.hellocq.net/forum/showthread.php?t=124416&highlight=bitscope

我的服务器搬回来修了,贴图可能看不到。可以去官方网站上下载一个回来看看

网友:
EPCS1SI8好像是FPGA的ROM吧,不是FPGA

网友:
数字电路可以保证形似,模拟保证神似,

网友(2007-06-27):
请问楼主,有UM61256FK-15的资料吗?我想用它扩展ATMEGA8515,该如何连接?

网友:
几时开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