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WM做恒流的问题

楼主(2006-10-24):
通过一个小电阻采样后反馈调节PWM的占空比达到恒流的目的。那么我在什么时候采样比较和适合呢?既可以让响应迅速,有不影响恒流?给个思路,谢谢。

网友:
恒流使用运放就足够了。用mcu来管理,真是多此一举。我记得双龙的电动车控制器采样率好象是35us.你是不是想这样做呢?

楼主:
问题是我系统里已经有MCU了,用运放才浪费,谢谢回贴

网友:
一来减小编程难度,二来易于实施实时控制,三来增加电路板的可看性。你自己看着办吧。

楼主:
唉,我的PCB太小了,同时还有别的电路……

网友:
我现在也碰到这样一个调速的问题,我觉得用单片机做速度反馈实时性没有用硬件做反馈好.有一篇论文"带PWM功能单片机在直流电机调速中的应用",你可以到google里去搜一下,不知对楼主有没有帮助.  请问一下1楼,用运放能不能控制一个24的直流电机,有什么合适的器件吗?

网友:
回5楼:需要怎么控制24伏电机?需要qq联系请注明
-----此内容被GX_NN_PWZONG于2006-10-25,17:51:20编辑过

网友:
回7楼:不好意思,白天有事没有上线.我们是用计算机通过d/a卡输出一个电压直接给24v的直流电机达到对电机的调速控制.但是现在d/a输出的电压最大只有10v,所以需要后面加一个运放.具体在qq里再说吧,我的qq:331870098

网友(2015-11-06):
怎么获得合适的采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