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射频感应门(大酒店那种门),大家说说开发费要多少?

楼主(2006-10-25):
卡用T5557,一个基站,每个门都要装一个感应头.

问下大家,门里面的感应头是不是采用微功耗设计?如果是,那就很麻烦了,我看那些酒店好几年也没给门换电池的。

网友:
关门的时候可以近距离无线充电嘛,哈哈

楼主:
无线充点?大哥解释下

楼主:
大家说说啊?/?

网友:
平时睡觉,用红外检测,触发CPU工作.电池一般可工作一年以上

楼主:
楼上的大哥。

门锁部门是不是采用分立元件做直读?省去U2270呢?

还有开发这个大概需要多少钱?

网友:
可用分立元件做读卡.

硬件的电路部分成本<50

网友(2010-03-23):
我既然搜到这里了?

网友:
ls干什么啊

网友:
门锁估计功耗得做得比较低,读卡头功耗也要低才行,门锁读卡距离应该不要求多远吧

网友:
我手头上有13.56M 125K的现成读卡模块(u2270B使用rc振荡器 受温度影响很大 而我们内置晶体振荡器 不需要外界晶振)

如果有需要可以和我们联系 普通的干电池 可以工作1到2年

极低功耗工作

这里就做广告了

如果有需要 可与我们联系
vcppjob@gmail.com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是做产品的,,有现成的高低频卡,电路板和软件,有需要联系
QQ5478868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