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马潮老师关于您的并口下载线的问题~

楼主(2006-10-25):
请问一下,我的AVR系统是3.3v供电的,如果用马潮老师的并口下载线,那个5v的稳压管是不是应该去掉?74hc244跟系统用3.3v供电可以吗?当它用3.3v电源的时候,244输出的电平跟并口的好像不匹配~~

网友:
稳压管不需要去掉的。使用3.3v应该没有问题,注意将ISP下载频率调低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