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有使用过虚拟示波器的经验?

楼主(2006-10-26):
我听说有一种示波器,可以利用PC做显示,我想它原理也就是一个信号采集记录仪,再通过软件变成图形显示出来,如果价格不贵,想采购一台,但不知这个玩意有何优缺点,好用吗?

网友:
没有用过,但同样很感兴趣。你想,如果把多种仪器仪表都集成在一台笔记本电脑上,那该多方便啊。

网友:
我用迪阳科技DS2100虚拟示波器,¥1680买的。

还可以。就是信号和显示有一段时间的滞后。刚从模拟转过来时有些不习惯。

优点的可以存储。调元件参数时存不同的图象,可以对比,写文档也方便

网友:
能不能发些图片让我们饱些眼福啊

网友:
我用过声卡做输入的虚拟示波器,不过要小心使用,不得超过5v的。

楼主:
请问6楼,为什么要用声卡做输入呢,你的频率可以去到多高呢?

在我的理解中,我只要做一个电压的测量输入,在将电压值,按固定的时间间隔保存下来,

然后就是写一个上位机的程序了.

网友:
TO 7楼

谁在用声卡作输入了,声卡能到 10MS/s吗?

网友:
如果你测量的量比较简单的话,可以自己写一个,就很方便。我正在自己写呢,要是不着急的话过两天我我就完成了.

createway@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