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单片机直接控制双向晶闸管控制电路怎么设计?

楼主(2006-10-29):
双向晶闸管接220V

用单片机的一个I/O口控制晶闸管的导通和关断,

电路怎么设计?

越简单越好!

谢谢各位!

网友:
1.获得交流电的过零信号,做为时间基准

2.通过改变延时的大小,去控制可控硅的导通开始时刻.

3.重复1,2...

请指正.

网友:
一句两句说不清楚,我觉得你可以上飞思卡尔,意法半导体,还有microchip的网站上,直接输入Triac,一定能找到你的答案。

楼主:
是我没有说清楚!我是说硬件怎么设计?〉单片机的/I O怎么和晶闸管连在一起?

网友:
用光耦怎么样?

楼主:
有耐220V的光藕吗?

网友A:
有,MOC3021,给你个完整的电路图参考,程序有需要也可上传

控制实现的方法与1楼描述的一致,这个电路是用在一种风冷空气调节器中,

是工业厂房的冷却通风设备。

图中: U2,U4等组成交流过零检测电路产生PH1信号送入MCU

MCU根据PH1的信号为基准,控制延时输出PH2信号控制光藕MOC3021导通,

控制双向晶闸管Q9 BTA16-600的导通,实现调节1000W交流电机的转速。

-----此内容被whimsy于2006-10-29,21:39:07编辑过

楼主:
谢谢whimsy 谢谢大家!

谢谢所有热心的人!

楼主:
whimsy你好!

问你几个问题啊!

1、晶闸管Q9上边的那个电感是什么作用?

2、C18、R23 和C21、R28又是起什么作用?

3、R29为什么要接在C21和R28之间?直接接地不行吗?

4、C16又是做什么的?

谢谢!谢谢!

网友:
MOC3083最高电压800V,驱动双向晶闸管很简单

网友:
MOC3021耐压偏底,有可能误导通.交流220V的一般选用MOC3061,最高耐压600V.保守一点还是MOC3083吧!

网友:
MCU推动Triac可能存在的六种方式: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在来一张实际的应用电路图:

ACS即为Triac

网友B:
C21、R28是吸收网络,目的是在Triac处于Off的时候dv/dt其缓冲,避免不必要的误触发。

C18、R23是为了减少噪声干扰,

Triac要学会用不难,要想用好就难了

网友:
3083不知道,但是3061是过零触发的,很多地方不能用,若你不用移相触发就可以用了。有高手解析一下吸收回路的参数选择问题,特别是感性负载,比如接触器的线圈(小功率),1000W左右的电动机,变压器等等!

网友:
3021,3061,3081其实都是同一系列的,耐压分别为200V,600V,800V全都有过零触发的,用于接触器的线圈的吸收回路一个RC好象就可以了,最好加个压敏电阻,电动机我没试过,用MOC3081+晶闸管控制220V接触器我做过,原因是工厂设备里的继电器质量很差,用来控制接触器线圈时寿命很短(就一两年).于是就想用晶闸管试试,做了个东东让它五秒吸一次,试了一天一夜没问题,但最终还是没用因为工厂里大小电动机十多个控制着重机械,而且都是频繁地启动和停止,电源尖峰很多,万一来个误导通那可是性命悠关的大事,所以最后还是选择继电器,它可能会触点不通但至少不会误导通!

网友:
看来Grant对可控硅很了解,我也只是分析图中的那个产品时才有了一点了解

原先有查过飞利浦有种三象限双向可控硅,没有用过,按手册说能有效避免误触发

网友:
MOC302X与MOC306X、MOC308X似乎不是同一类双向SCR的,前者是普通双向SCR,后两者都是过零双向SCR,内部具有过零检测电路的。

另外,触发SCR或者双向SCR最好采用隔离,磁隔离、光电隔离都可以,不隔离很容易烧东西或者干扰MCU低压系统,并且也不安全。

网友:
17楼说的对,MOC3021是普通双向SCR的,设计时,如果不是用于调光调速,直接控制通或不通,就用带过零检测的,如果要调速,过零检测就交给MCU处理

网友:
3021和3061都是400V的吧!

谁见过所谓的3象限可控硅啊,告诉我在哪儿能买到好吗?

我买到的都是假的,那些字都是随便打的

吸收回路的问题好象不能随便处理的,会有很多麻烦的

网友:
看到MOC的资料,发现MOC的双向SCR都只能控制功率小于50W的东西,大了就不是很安全,要控制大功率的东西,需要采用触发电路来驱动类似于SKKH106-16这样的可控硅,那个硬件上的设计有些讲究了。

网友:
呵呵,对不起,确实是我搞错了,今天又去看了一下资料,301X和302X没有过零触发,302X是400V的,不好意思,

网友:
以前做的MOC8038触发晶闸管BT136再驱动接触器线圈的实验板,吸收电路只用了RC,临时找不到高压的电容就用了个老古董,呵呵!在房间里工作了一天一夜没问题,到时拿到工厂去试试它的可靠性。

网友:
前面有人问道RC吸收网络中RC需要如何计算,对于惯性负载如马达该如何设置?

这个给一个公式,可以大致参考:

C > 3 * (VDRM)2 / (L * dV/dt)2     (两个2都是表示平方)

R < 0.8 * L * (dt/dt)/ VDRM

RC影响的是触发与关断,对dt/dv参数影响最大。

具个例:对于一个L(5mH@100KHz)的1200W马达 使用BTB10-600BW的可控硅来控制的话安装上面的公式建议值是:R=3.3k ;C=1nF。

主要的是RC不可无限制的大与计算值否则会导致Vm>VDRM,要不就overvoltage。

网友:
看来还是有人问,顶起来

网友(2007-03-21):
whimsy大虾还能找到源代码吗?希望能给我一份谢谢您了!wuyong_425@163.com

网友(2010-08-05):
回复 网友A:
17楼说的对,moc3021是普通双向scr的,设计时,如果不是用于调光调速,直接控制通或不通,就用带过零检测的,如果要调速,过零检测就交给mcu处理

"如果要调速,过零检测就交给mcu处理",为何?

网友(2011-07-11):
回复 网友C:
请各位帮忙确定下阻容参数,AC220V,1500W

网友:
怎么上传不了图片

网友:
网速太慢,要等会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656706MTYFSX.jpg(文件大小:1.09M,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双向可控硅.jpg)

网友:
记下慢慢研究

网友(2012-01-03):
好贴,做交流电机调速必看,经典,感谢各位大侠的指点.

网友:
很好的学习资料

网友:
我在用MOC3022

网友:
mark muc控制晶闸管

网友:
交流应用还得可控硅。

网友:
正好用到

网友(2012-02-05):
用光藕,必须的

网友:
学习一下。我在做一个可控硅控制电路板,用来给蓄电池充电用,有经验的大侠给传授一下经验呀。

网友(2012-06-27):
很好的帖子

网友:
精彩,顶起来

网友(2013-01-16):
这个要MARK一下,以后绝对有用.

网友(2013-03-08):
好帖子得记录下来

网友(2013-06-04):
双向可控硅驱动 好贴!

网友(2013-09-12):
七年前的帖子了   mark

网友:
记号一下

网友(2014-01-23):
又学习一下啦

网友(2014-05-17):
引用 网友A:
有,MOC3021,给你个完整的电路图参考,程序有需要也可上传

大侠 你的源码能共享下吗?

网友(2014-07-01):
引用 网友B:
C21、R28是吸收网络,目的是在Triac处于Off的时候dv/dt其缓冲,避免不必要的误触发。

楼上的有pdf资料吗

网友(2016-02-29):
MCU驱动可控硅的几种方式,写的真好,谢谢

网友(2016-07-19):
这个帖子点击率居然快接近 2万了

网友(2019-09-06):
学习了,留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