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马老师:atmega32可以进行 外部并行接口器件扩展 吗?

楼主(2006-10-30):
我查了很多资料,发现atmega32好像都没有标注高8位地址的输出引脚?请问PC口可以输出地址高8位吗??

楼主:
顶一下,怎么没有人解答啊?

网友:
你查了很多资料???那么关键的资料M32的器件手册查了吗?

M32不支持外部并行扩展RAM或并口器件的。AVR中只有为数不多的如M128、M8515等支持外部并行扩展的。

这是因为:

1。AVR内部的RAM数量比51多的多了,一般够用了。

2。现在硬件系统设计已经转向尽量采用串行扩展了,51的硬件并口扩展方式逐渐淘汰了。如果你必须使用并口扩展,请选择可以支持并口扩展的AVR芯片。如果处理大量数据、语音和图象,以及网络应用,应该选32位的ARM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