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压敏电阻的用法

楼主(2006-11-01):
各位大哥帮忙看看下图,分析以下Ubc的电压!

网友:
压敏电阻在正常情况下阻值是无限大的,当其两端电压高于额定电压时其阻值又是很小的,相当于短路了,UBC电压应该是0, 不知分析的对不对?

楼主:
图形潦草

还望见量~!

Ubc是电容两端的电压,Uab是压敏电阻.兄弟们帮忙分析一下此图的作用啊!

急了!

楼主:
得不到答案不回家!5555

网友:
愚见,欢迎拍砖。

1.正常工作时,取Uac之间的电压;

2.交流侧有过电压时(如果这时桥块还健在^0^),Uab导通(并吸收大部分的能量),

  Uab吸收剩余的部分能量。

3.总的来说时保护Uac侧的负载。

网友:
我的看法:

如果你的参数表注是正确的话,100V应为压敏电压,也就是说当其两端的电压Uab<100V时,压敏电阻是开路的,此时UBC=0;

当Uab>100V时,压敏电阻是短路的,此时的UBC波形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
请教sunshine :

查了查压敏电阻的特性:

压敏电阻是一种金属氧化物的非线性电阻,它具有正、反两个方向相同但很陡的伏安特性。

正常工作时漏电流很小(微安级),故损耗小。当过压时,可通过高达数千安的放电电流IY,因此抑制过压的能力强。此外,它对浪涌电压反应快,而且体积小,是一种较好的过压保护器件。

它的主要缺点是持续平均功率很小,如正常工作电压超过它的额定值,则在很短时间内就会烧毁。

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压敏电阻不能长时间带电工作,只能做瞬间保护用。

楼主:
我想检测网电跌落到50%时根据Ubc的电压进行判断!看其是否可行?

网友:
不知道你的压敏是多少V的,但是你这个用法毫无作用。

1、桥堆是非常脆弱的,耐压也就1000V

2、不知道为啥串个电容?

  这样压敏动不动作,负载测电压不会被限

首先桥堆输入先串入一个空心线电感或者大功率欧姆电阻,再并联一个压敏电阻

这个压敏最好选820V,否则容易炸。

电感起限流作用,防止压敏炸

网友:
该压敏电阻导通时两端电压约为100V,220V交流整流后电压峰植约为300V,这样电容上会得到大约200V左右的直流电压,所以我觉的这个压敏电阻应该是用来降压用的。

这个电路千万不要输出太大电流,否则压敏电阻上会有很大的功耗导致烧毁!

网友:
8楼说的很对:

压敏电阻一般用在防雷领域的较多,当有雷击浪涌产生时,其会迅速导通,将浪涌泻放到大地.

但是楼主的这种用法却不多见,如果图没有画错且压敏电压是100V的话,该电路中的压敏是随着电源电压的正负周期而不断导通和截止!这样的话对压敏确实有很大的损害!

网友:
10楼说法有问题:

压敏电阻的特性是当两端电压大于压敏电压时会迅速导通,电阻近似为0,这样的话如何去分压?此时应是电容承受桥堆的全部输出电压才对!

网友:
sunshine 说的是,电话上就用压敏电阻来防雷击。

网友:
哦!弄错了!

是11楼!

10楼的对不住了!

网友:
前几天做实验时压敏电阻导通时不见得两端电压降低呀,是不是会是导通后动态电阻为零而两端电压不变啊,我对压敏电阻不太了解,呆会去做实验看看!

网友:
按道理说不会的!要不然欧姆定律就要被推翻了,你确定你的压敏电阻导通了吗?

不过很希望看到你做实验的结果,到时有结论时跟我们分享一下!

网友:
刚才临时搭建了一个高压发生器,找了三个压敏电阻,分别是390V,470V,680V的,实验结果拍了照片:

网友:
第一个电表测电流(单位mA),第二个电表测电压(有一位小数),因为压敏电阻发热严重所以电流只能取这一点,结果是超过导通电压后随着电压增大电流非线性增大,具体满足什么关系就只有请懂这个的人来讲解了,但可以肯定的是随着电压增大动态电阻越来越小。当然欧姆定理是没有违背的!我们不能用线性的眼光去分析非线性问题哦!

楼主:
我的拙见:

因为电压是脉动的,我在考虑是不是会有一个较小的电流从电容上流过?如果是这样的话,只要电流不超过一定范围{取决与压敏,(主要是电压检测)}那么压敏是可以工作的.具体电压与电流的关系我也拿不准,忽略电容的滤波作用,我想应该可以检测50%的网电!不知对否.还望指教

网友:
压敏电阻的基本作用是限制瞬间高压的。不能让它长时间工作。

网友:
luxm1983,

经桥堆整流后是单向脉动的。不接负载的话电容上可以得到平滑的直流电压,很想问一下这个电路从那里来,干什么用的?一般压敏电阻是用来吸收短时间的脉冲,长时间工作的话,几十毫安的电流就可以让它严重发热了。

我觉得BC端输出的应该是200V左右的电压。你去做一下实验吧,100V的压敏电阻很难买到哦!

网友:
检测市电掉到50%?有必要吗

楼主:
实验正在进行中……

to:wqsjob 在某些情况下对于网电的检测是非常有必要的。尤其是工业控制。

楼主:
实验结果:整流输出后是200V的电压,然后在电容两端Ubc测得电压为167V.用调压器调节电压为100V时,Ubc 为53V.有些困惑……

网友:
压敏电阻的导通电压并不一意味着绝对在这个电压导通,其实电压与流过它的电流有关(看我上面的实验,标称390V的压敏电阻在流过5.6mA电流时两端电压是425V),电容两端电压与负载有关,负载不加的话电压会很高的,负载越重BC电压越低。所以没后续电路很难知道BC确切电压。整流后的平均电压是220V,但峰值有300V左右,到时我用示波器测出来拍张照片吧。

这个电路用来掉电检测挺有意思的!电网电压的突变很可能导致MCU程序跑飞,尤其在工厂里大型电机启动时电网电压下降是很厉害的。

楼主:
jj3055 大哥真知我心啊!

我初入此道还请指教啊!

网友:
等我这星期去宁波时带个100V的压敏来实验,这个阻值还真难找!

楼主:
实验中……(终于找到合适元件)100V压敏、2M电阻、102电容/2KV、三极管2N5551

网友:
压敏电阻的的压敏电压表示其该压敏电阻在通过1mA电流时两端的电压。

当浪涌电压达到或超过压敏电压时,其本身电阻会急剧下降,通过本身电阻来吸收浪涌电压的能量,不可能长时间工作压敏电压以上,会爆炸的。

直流电路中一般取工作电压*1.5来选用压敏电压,交流还要*1.414。

不太理解楼主的电路。

网友:
同意楼上

压敏电阻,就是用来吸收.在打雷时,设备电源线上面感应出来的高压(电压高,电流小,时间短).

所以其用法就是选好合适电压值的压敏电阻,在设备电源输入的地方并联上,就完了.

比如楼主的图就并联在交流输入220v.我见过的压敏电阻都是这么用的.

像楼主这样罗嗦的电路应该是没什么道理.

而且这种东西是非线性的,用它作检测,简单的事情也变复杂了.
-----此内容被passerby于2006-11-10,12:11:03编辑过

楼主:
实验证明这东东的动态电阻随电压变化很大.有线性区也有非线性区.呵呵

我就想利用这条线的转折点.哈哈

实验至今还算成功!

网友A:
三极管用13001吧,2N5551耐压不够哦!

去电子市场找了一下午没找到100V的压敏电阻,270V—680V的居多。不过无意中找到了一直想想要的NTC热敏电阻,呵呵,现在实验时不用害怕开机的冲击电流了。

网友:
楼主为何不用稳压管?

网友(2013-01-27):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用13001吧,2N5551耐压不够哦!

去电子市场找了一下午没找到100V的压敏电阻,270V—680V的居多。不过 ...

需要串联那个电容吗

网友:
回去看一下!

网友(2014-05-21):
佩服各位的实践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