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8+LCD3310控制TEA5767收音机(完整C程序+HEX+winavr项目)

楼主(2006-11-02):
这个制作是别的网站上的作品,特转到这里跟大家分享。

楼主:
我有一个想法:大家帮忙能把他改为1602显示或12864显示吗?本人对C不熟悉。
-----此内容被tanjianchao于2006-11-02,08:57:03编辑过

网友:
是 wwww.icbean.com上的,挺不错的,就是那个TEA5767收音模块不好买

楼主:
市面上有卖的,价格也不贵。

网友:
谢谢楼主。

TEA5767收音模块哪里有卖,大概价格多少?

很想做一个.

网友:
TEA5767收音模块在有FM功能的MP3都是,在深圳市场上一块TEA5767收音模块只有十几元。

楼主:
你可以在废旧的MP3上拆比较好。

有朋友会改为1602显示或12864显示吗?本人对C不熟悉。

网友:
哈哈,这儿项目好玩啊!

不知道在那个收音模块在深圳赛格好不好找?

网友:
拜托照片弄得小一点儿,论坛程序比较垃圾,没有自动缩小图片功能,什么都要靠人工,只有辛苦下楼主了

网友:
armok找点这个小模块来玩啊~~

看上来挺不错的

网友:
我老早就关注这个模块了。可惜买不到。

要是站长组织一批TEA5767收音模块来卖就好了,在网上搜索好像还没有这个冬冬卖。在本站买东西放心多了!

网友:
赞成,赞成,这样的东西我比较喜欢

网友:
【8楼】 avr_fans_ ,

垃圾的应该是你本人吧。用图片处理缩一下就行了。这是在论坛发贴的最起码的公德心。

我们之所以在编写论坛代码时不自动缩小,是为了避免一些过大的上传图片,让上传的人知道过大的图片的不好的地方。如果我们自动缩小,可能不能引起大家的注意。(我们论坛允许上传无限大的文件,这在国内应该是不多的,起码我没有见过)。

网友:
汗,弱弱的和阿莫老大说一下,可否添加一个鼠标滚轮缩放的功能阿?

呵呵

网友:
鼠标滚轮缩放的功能?

哈哈!把这种收音机做好,想办法装在一个鼠标里!用鼠标滚轮和按键来控制收音机!

网友:
不错的东西啊

就是模块买不到啊

唉~

这个论坛已经很完美了啊,至少是我见到的里面最完美的~

网友:
别的不说,模块啊模块,armok,快点弄点来吧

楼主:
我在市场上找到的MP3废品,里面就有模块,就象一楼的,上整合的5767电路板,其实把这些电路板用连线连出来同样可以达到模块的目的!!!

-----此内容被tanjianchao于2006-11-03,20:27:06编辑过

楼主:
其实上传的图片大一点,可以点击在新窗口中看的更清楚不是更好吗?!

网友:
谁会舍得拆掉MP3来取这么个收音模块啊?

论坛图片的问题:

个人感觉,比较好的论坛,任何情况下都应该以用户的感觉为主.

有时候希望上传一些分辨率高的,比如微距拍摄的照片,要缩小就达不到原来的效果了

但是如果按原尺寸显示,其它人查看得时候就比较不方便

网友:
我这边有一个这样的模块刚弄回来的

但是没有原理图(应该不难吧觉得)

但是我想请问一下TEA5767上面的天线怎么弄啊?那样的哟?

1楼的图片上好象没有看到啊

网友:
耳机线就是天线!应该和市面上那种几块钱的自动调台的收音机一样的吧!改成数字立体声的啦!

网友:
想做一个玩玩,TEA5767在哪里能买的到??

网友:
两周前我去深圳华强转了一圈,只有IC卖,没有找到做好外围器件的模块的TEA5767。

网友:
我的一个朋友在这方面特强

他用BA1404做FM解码,CD4060做锁相环(好像是4060),用74HC4017+CD4069做按键锁定,用变容二级管做调频,出来锁声音相当好!(读书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单片机这个东西)

我们可以借鉴他的经验,使用AVR的ADC调节变容二极管来达到调频的目的,BA1404是非常好的FM立体声解码芯片

网友:
1404是FM立体声调制的,不能用来解码

网友:
我也觉得论坛没有图片放大缩小的功能,很不好用,可以称得上“垃圾”。

要听取意见,作些改正。

网友:
可以自己缩少就可以了啊 动动鼠标

耳机线就是天线!?什么意思啊?有相关的图片没有啊?

网友:
现在的小型FM收音芯片都是用耳机线做收音天线的.....

网友(2006-12-02):
耳机线?耳机的地线吗??

网友:
我有TEA5757这模块!!!是在我的报废8310手机上剪下来的.哈哈!现在我可以利上这东东了!!!HO HO!

网友:
楼上的啊:你的那个天线是怎么处理的啊??和是耳机的地线连接吗??

TEA5767一般是十个脚

GND L-OUT R-OUT MPX-OUT ANT DATA CLOCK BUSMODE R/W VCC

网友:
27楼mutoudonggua 木头东瓜说的没有错,是我糊涂,BA1404是立体声编码,解码的是TDA多少我就忘记了

网友:
锁相环是CD4046,频率才1M 74HC4046才10M,不清楚他用这个来干嘛。

FM立体声编码芯片还有BA1417,内置锁相环,频率很稳的,效果不错。

以前自制电台就用它。

网友:
我很早就想用它了,可惜这几个月工作太忙,谢谢楼主提供的资料!

三个月后我可能就有时间了!到时候一定做一个!

主要是因为这个模块好买,性能也稳定!做为产品的附加功能也容易实现!

TEA5767的模块在深圳容易买,我有两个朋友是做MP3/4的!

网友:
深圳那边很多的 哈哈

网友:
我照楼主的程序做了一个,如下:

网友:
哈哈 不错不错 好东西啊

楼上的,可以一起讨论一下吗?

网友:
我买了4个模块,准备做一个

网友:
模块使用电路是怎么处理的啊

楼主:
我正在准备组织一些5767收音模块供广大朋友制作,价格是15元,全部上机测试通过,避免制作上的困难,同时提供模块的引脚接线名称。

网友:
买起来,邮费和模块一样多了~~~

这个真是个郁闷的事~~~

网友:
哈哈,没有办法啊。不过不贵啊

加起来也就几十~~

to tanjianchao:n你说的是个什么意思哟??

-----此内容被hellokilly于2006-12-12,22:27:55编辑过

网友:
那里有卖啊,我想搞一个来玩玩

楼主:
准备放到淘宝上卖!这次模块的数量只有10块左右。为了大家的制作欲望,全国统一邮费:5元。快递:25(没办法减少).上淘宝后会及时通知大家。

网友:
红荷电子也有。TEA5767的收音模块,SC300的发射模块,和SP3767(TEA5767兼容)模块。

www.hhdzw.com。IIC总线的,程序很好写。

网友:
25块的快递也帮贵了.一般快递15块就够了....这东西不会超过1公斤吧

网友:
哈哈 的确只有15吧

好象是这个样子的啊

楼主:
我们这里快递只有25元的。

网友:
谁给个这东西的电路图,看看先?

网友:
TEA5767的资料

楼主:
上图片:

已经在这里卖了,欢迎大家购买。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0/item_detail-0db2-67828f176f9f643953c69d8757ed86e5.jhtml
-----此内容被tanjianchao于2006-12-16,14:42:49编辑过

网友:
哈哈 不错不错

硬件连接图可否参考一下。

网友:
楼主给个电路图啊......还有这板子是不是拼板做的啊.这么这么不平整的?

楼主:
楼顶就有程序和原理图了啊!是PDF文件的。

网友:
一般的耳机运放用那几种啊?

楼主:
tda1308;tda2822;太多了

网友:
我用51+1602LCD做过

网友:
就是想要一个运放可以有参考电路啊~~

网友:
这个东东灵敏度不高啊!

网友(2007-01-15):
【38楼】 win2kddk 你照楼主做的可以自动搜台吗?

网友:
可以,但是频率不准,得自已修改算法

网友:
算法怎么弄好一点呢??

网友:
哦照搬LZ的程序,自动搜台有故障,, 直写入频率则正常

【64楼】 win2kddk  你注意到液晶的右上方信号强度指示 是不是一直是15

网友:
注意到了,不知何因。

网友:
我用的是M16   换用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686667&bbs_page_no=1&bbs_id=1000

void read5767(void)

{

   uint8 i = 0;

   WDR();

   TWCR = (1<<TWINT)|(1<<TWSTA)|(1<<TWEN); // SEND START SIGNAL

   while (!(TWCR & (1<<TWINT)));           // WAIT FOR START SIG

   WDR();

   TWDR = SLA_R;                            // send address

   TWCR=(1<<TWINT)|(1<<TWEN)|(1<<TWEA);

   while (!(TWCR & (1<<TWINT)));

   WDR();

   for ( i = 0; i < 5; i++ )

   {

      WDR();

      TWCR=(1<<TWINT)|(1<<TWEN)|(1<<TWEA);      // read data

      while (!(TWCR & (1<<TWINT)));

      ReadDataWord = TWDR ;

      WDR();

   }

   TWCR=(1<<TWINT)|(1<<TWEN);

   while(!(TWCR&(1<<TWINT)));

   TWCR = (1<<TWINT)|(1<<TWEN)|(1<<TWSTO); //SEND STOP SIGNAL

    WDR();

}

这个读函数是正确的,但是我自动搜台还没有搞定,,,,,你的可以自动搜台吗?

网友:
TEA5767模块是怎么控制音量的啊?

网友:
很遗憾,没有找到相关的寄存器,应该是不能控制音量。

楼主:
各位有有关5767的制作不妨贴出来啊?!大家学习麻!

网友:
请问各位:

    为什么我频道都收到了声音,但

if ( readdata[0] & 0x80)   //has been found a station

                        {

                                }

就是不进去,难道还没找到频道吗?什么原因啊,高手指点下

网友(2008-01-01):
有谁做成功了吗?

网友:
to【38楼】 win2kddk
长得太帅啦!佩服

网友:
去年用51做的。。。

网友:
强!要能换个屏 显示中文就更不错了

楼主:
78楼的朋友,有程序和原路图参考吗?

网友:
好贴,找它很久了

网友:
无锡硅动力的SP3767和TEA5767完全兼容,有中文资料

TEA5767读写数据都是5个字节,其中PLL参数14位,具体数据格式请看datasheet.以下程序中的函数可以直接在主程序中调用.

#include "iic.c"
#define max_freq 108000
#define min_freq 87500
unsigned char radio_write_data[5]={0x29,0xc2,0x20,0x11,0x00};        //要写入TEA5767的数据
unsigned char radio_read_data[5];        //TEA5767读出的状态
unsigned int default_pll=0x29c2;//0x29f9;        //默认存台的pll,87.8MHz
//unsigned int max_pll=0x339b;            //108MHz时的pll,
//unsigned int min_pll=9000;            //70MHz时的pll

void radio_write(void)
{
    unsigned char i;
    iic_start;
    iic_write8bit(2,0xc0);        //TEA5767写地址
    if(!iic_testack)
    {
        for(i=0;i<5;i++)
        {
            iic_write8bit(radio_write_data);
            iic_ack;
        }
    }
    iic_stop(2);
}

//读TEA5767状态,并转换成频率
void radio_read(voi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temp_l,temp_h;
    pll=0;
    iic_start;
    iic_write8bit(0xc1);        //TEA5767读地址
    if(!iic_testack)
    {
        for(i=0;i<5;i++)
        {
            radio_read_data=iic_read8bit();
            iic_ack;
        }
    }
    iic_stop;
    temp_l=radio_read_data[1];
    temp_h=radio_read_data[0];
    temp_h&=0x3f;
    pll=temp_h*256+temp_l;
    get_frequency();
}

//由频率计算PLL
void get_pll(void)
{
    unsigned char hlsi;
    unsigned int twpll=0;
    hlsi=radio_write_data[2]&0x10;
    if (hlsi)
        pll=(unsigned int)((float)((frequency+225)*4)/(float)32.768);    //频率单位:k
    else
        pll=(unsigned int)((float)((frequency-225)*4)/(float)32.768);    //频率单位:k
}
//由PLL计算频率
void get_frequency(void)
{
    unsigned char hlsi;
    unsigned int npll=0;
    npll=pll;
    hlsi=radio_write_data[2]&0x10;
    if (hlsi)
        frequency=(unsigned long)((float)(npll)*(float)8.192-225);    //频率单位:KHz
    else
        frequency=(unsigned long)((float)(npll)*(float)8.192+225);    //频率单位:KHz
}

//手动设置频率,mode=1,+0.1MHz; mode=0:-0.1MHz ,不用考虑TEA5767用于搜台的相关位:SM,SUD
void search(bit mode)
{
    radio_read();
    if(mode)
    {
        frequency+=100;
        if(frequency>max_freq)
            frequency=min_freq;
    }
    else
    {
        frequency-=100;
        if(frequency<min_freq)
            frequency=max_freq;
    }
    get_pll();
    radio_write_data[0]=pll/256;
    radio_write_data[1]=pll%256;
    radio_write_data[2]=0x20;
    radio_write_data[3]=0x11;
    radio_write_data[4]=0x00;
    radio_write();
}

//自动搜台,mode=1,频率增加搜台; mode=0:频率减小搜台,不过这个好像不能循环搜台
void auto_search(bit mode)
{
    radio_read();
    get_pll();
    if(mode)
        radio_write_data[2]=0xa0;
    else
        radio_write_data[2]=0x20;
    radio_write_data[0]=pll/256+0x40;
    radio_write_data[1]=pll%256;
    radio_write_data[3]=0x11;
    radio_write_data[4]=0x00;
    radio_write();
    radio_read();
    while(!(radio_read_data[0]&0x80))     //搜台成功标志
    {
        radio_read();
        disp_freq(9,1);
    }
}

网友(2008-04-03):
正好捡了个,有空玩玩

网友:
仿制LZ的作品成功,理论尚未深入研究,回头研究后再来跟大家讨论~~~~~~
一点问题:
偶用的是LM358运放后级的耳麦,音效很小,手头没有TDA系列的,未知换上后效果是否会好一些
收音模块也是TEA5767模块的,接口有些不一样,但焊上后照样跑起来,(*^__^*) 嘻嘻……
回头整理一下后级的放大电路,用些专用的功率放大片子应该会好一些!

网友:
大家做的这东西有噪音么?我仿制了个,怎么噪声很大,不知该注意什么?

网友:
还有大虾关注吗?请教请教哇~~~

void show_frequency(void)
{
        uint32_t nPLL =0;                            //Dec
        uint32_t frequency = 0;                //Khz
        uchar display_bit[5];

        uchar tbTmp1=readdata[1];
        uchar tbTmp2=readdata[0];
        tbTmp2&=0x3f;

        nPLL=tbTmp2*256+tbTmp1;//save版本:nPLL=pll ;//tbTmp2*256+tbTmp1; //左移8位再加上低8位

        // calculate searched station frequency  计算搜索点的频率
    if(senddata[2]&0x10)
                frequency =(unsigned long)(nPLL*82/10-225);
    else
                frequency =(unsigned long)(nPLL*82/10+225);

        display_bit[0] = frequency / 100000 ;
        if ( display_bit[0] == 0 ) display_bit[0] = 0x20;  //为0时用空字符填补
        else display_bit[0] += 0x30;  //否则转成十进制

        display_bit[1] = (frequency / 10000)%10 +0x30;
        display_bit[2] = (frequency / 1000)%10 +0x30;
        display_bit[3] = (frequency / 100)%10 +0x30;
        display_bit[4] = (frequency / 10)%10 +0x30;
        LCD_write_english_string(0,2," " );
         LCD_write_char(display_bit[0]);
         LCD_write_char(display_bit[1]);
         LCD_write_char(display_bit[2]);
         LCD_write_english_string(25,2,"." );
         LCD_write_char(display_bit[3]);
         LCD_write_char(display_bit[4]);
        LCD_write_english_string(43,2," MHz" );

}

其中的
if(senddata[2]&0x10)
                frequency =(unsigned long)(nPLL*82/10-225);
    else
                frequency =(unsigned long)(nPLL*82/10+225);
如何理解啊? 我看了手册里面说写模式下数据三(即senddata[2])的第5、6位是搜索停止标准设定位
从senddata[2]&0x10 来看应该只是判断第5位……这里的判断起什么作用?
还有就是nPLL*82/10-225  这个计算式如何理解?
望前辈们指点一二

网友(2008-07-08):
找了好长时间在同学那里搞了块破手机主板。上面有TEA5767,做了个手工板,连到MP3上成功了。!想做个实验板,用12864+DS1302+18B20+TEA5767+IR为了学习以下。那位有现成的和我联系。没有相机,图片手机拍的。

网友:
给我个实验板的PCB 和原理图

TEA5767 和SP3767的板子

网友:
再给大家发个外围更简单的收音机IC资料。我还没见到这个东东。过几天会收到的。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很想DIY一个,不知道TEA5767广州新赛格有没有得买?

网友:
留意一下

网友(2008-08-07):
打个标记

网友(2008-11-05):
不错,刚才找到一个旧的,打算玩玩

网友(2009-03-17):
收音模块不好买么?我这里有,,超便宜哈!数量不限!

网友:
TEA5767模块可以在淘宝网上买价格在7——10 元 ,也可以在旧的带收音机MP3上拆

网友:
前几天在华强北中电一楼买了几个TEA5767模块,3.1元一个,呵呵,想不到这么便宜。

网友(2009-05-03):
我做了一个,效果好像不好,那位高手指点。

网友(2009-09-11):
103 楼 3.1元一个
好便宜啊·······

网友(2010-01-11):
不错,一直想玩

网友(2010-06-13):
回复 网友A:

大侠能否把C51的程序和图给我看看啊,我也在做,但是出来的老是吱吱声啊,请赐教啊

网友(2011-05-16):
原来前辈们在若干年前就把AVR发挥到极致了!学习学习!

网友(2012-03-31):
我有模块就是没时间搞、点不亮屏郁闷

网友(2012-05-22):
有空也做个玩玩!谢谢分享

网友(2013-10-02):
有3310 LCD的资料吗?不开背光时,功耗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