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M336-5稳压为什么只有4.85V

楼主(2006-11-02):
将2脚通过1K电阻接6伏,3脚接地。量电压只有4.85V

将2脚通过6.8K电阻接12V,量电压也只有4.85V,

将2脚1K电阻换成330欧姆,电压也是4.85V,

为什么5V的精密稳压块到不了5V呢?请教!

网友:
你是用什么表测的?可能表的精度有问题吧

网友:
误差5%.

4.75-5.25都是正常的.

楼主:
应该是1%的误差,用万用表测量7805的输出,是5.03V,万用表应该是正常的。

用2个LM336-5做实验,效果都是一样,只有4.85V

网友:
刚刚看了一下LM336的PDF.原来是电压基准.不知道怎么了.

网友(2007-03-09):
大家有没有LM336的中文资料啊?小弟急需啊!谢谢,我的邮箱:moguojing@163.com

网友:
大惊小怪.本来就是那样子的.

自己再仔细看看PDF. 想用LM336得到标准稳定的 5V电压.

不是随随便便用一个破万用表,一个电阻+LM336 就可以得到的.

1. 最少是 1K人民币以上的万用表.

2. 丰富的经验.

LM336 精度是很高的. 他的中文全称叫什么:精密可调电压基准.

用一个电阻+LM336 得到 2.48V 或 4.85V  是人家(IC厂家)故意这样做的.

网友:
这存在一个稳压容差(初始电压容差)的问题,仔细阅读pdf就可以发现。

不过正如菜菜所言,没有1K元以上的万用表,没有足够丰富的硬件设计经验,根本不要玩高精度A/D和D/A,也不要玩什么高精度基准稳压源,LM336为齐纳稳压基准源,与TL431的工作原理是不一样的,在使用得当的时候,比TL431精度高,工作温度范围也很宽,温漂也很小。

更高精度,可采用ADI-REF系列或者LM399或者LT系列超高精度稳压源,但是那需要恒温槽以及8 1/2位万用表,估计这论坛里都没几个人有。

另外菜菜也说得很对,LM336输出为2.48V或者4.85V,是国半公司故意而为之的,并不是器件本身的问题。

网友:
可以微调的吧.

就在national的datasheet的第2页.典型应用里面的第2种.

需要接 一个电阻,一个电位器,4个二极管.

-----此内容被passerby于2007-03-11,19:24:14编辑过

网友(2008-07-25):
RS=4.7K ,V=12V
调节103可以得到可靠的5V,参考电压

网友:
对,这个东西是可以微调的。
2.5V的我用过。
做测量,记得一定要有校准的理念。

网友:
【8楼】 JAMESKING
另外菜菜也说得很对,LM336输出为2.48V或者4.85V,是国半公司故意而为之的,并不是器件本身的问题。
-----------------
先不说稳定性问题,只说电压,数据页上写在IR=1mA时,典型电压为5.00V,可实测的多个LM336,结果没一
一个是“典型”的,倒是4.85V电压比较典型, 说是NS故意为之,为什么 ?有什么参考文章吗?

网友(2010-08-25):
不好意思,搜到了做个记号

网友(2013-08-10):
mark~
嗯,用336提供5V电压好还是用7805好?

网友(2014-01-21):
感觉336本身有漏电流会产生影响

网友(2016-04-03):
LM336 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