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阻值电阻的作用

楼主(2006-11-02):
*模拟地和数字地单点接地*

  只要是地,最终都要接到一起,然后入大地。如果不接在一起就是"浮地",存在压差,容易积累电荷,造成静电。地是参考0电位,所有电压都是参考地得出的,地的标准要一致,故各种地应短接在一起。人们认为大地能够吸收所有电荷,始终维持稳定,是最终的地参考点。虽然有些板子没有接大地,但发电厂是接大地的,板子上的电源最终还是会返回发电厂入地。如果把模拟地和数字地大面积直接相连,会导致互相干扰。不短接又不妥,理由如上有四种方法解决此问题:1、用磁珠连接;2、用电容连接;3、用电感连接;4、用0欧姆电阻连接。

  磁珠的等效电路相当于带阻限波器,只对某个频点的噪声有显著抑制作用,使用时需要预先估计噪点频率,以便选用适当型号。对于频率不确定或无法预知的情况,磁珠不合。

  电容隔直通交,造成浮地。

  电感体积大,杂散参数多,不稳定。

  0欧电阻相当于很窄的电流通路,能够有效地限制环路电流,使噪声得到抑制。电阻在所有频带上都有衰减作用(0欧电阻也有阻抗),这点比磁珠强。

*跨接时用于电流回路*

  当分割电地平面后,造成信号最短回流路径断裂,此时,信号回路不得不绕道,形成很大的环路面积,电场和磁场的影响就变强了,容易干扰/被干扰。在分割区上跨接0欧电阻,可以提供较短的回流路径,减小干扰。

*配置电路*

  一般,产品上不要出现跳线和拨码开关。有时用户会乱动设置,易引起误会,为了减少维护费用,应用0欧电阻代替跳线等焊在板子上。

  空置跳线在高频时相当于天线,用贴片电阻效果好。

*其他用途*

    布线时跨线

  调试/测试用

  临时取代其他贴片器件

  作为温度补偿器件

更多时候是出于EMC对策的需要。另外,0欧姆电阻比过孔的寄生电感小,而且过孔还会影响地平面(因为要挖孔)。

网友:
介绍得非常详细,非常好!

网友:
0欧电阻可当跨线这点不错.(省过孔)

网友:
有一个帖子讲到还有一个作用,做熔断器用,电流大时起保护作用

网友(2007-12-25):
有道理!
以前单点接地先要分开走线,然后再改原理图连接AGND、GND,再改走线连接,用楼主的方法,真是太简单了!

网友(2009-06-17):
讲解得很好

网友:
高频时0R电阻是无感器件(或者电感量小到可以忽略).

RF调试时非常管用

网友:
以前看到了还纳闷呢,原来如此啊。

网友:
模拟地和数字地隔离

网友:
经常这样用。
0603 0805 1206 2010 的0欧姆贴片都是案头常备的。

网友:
请教一个实际的PCB布线问题:
以M16数控电源为例
ADC(通过分压电阻)测试输出电压、和电流取样电阻上面的电流信号。

1、是不是使用M16的“差分ADC(两个ADC输入端)”——一个ADC端、接到“高端”+ 一个ADC端、接到“地”——要比“单端ADC”接到“高端”+另外共用的“地”......为好?
2、M16的GND接“敷铜大面积地”;而模拟被“数控”的部分,是另外“一点(放射形)”布线。
3、那么AGND端,是直接在芯片就近和GND接通呐,还是使用“单独”引线到模拟地的那个“一点接地”处?
4、这里,如何使用“0电阻”?

网友:
0欧电阻的结构是?

网友:
LZ说的问题大部分都可以通过布线直接搞定吧。

我认为这几点 恰恰是最重要的。
*其他用途*
    布线时跨线
  调试/测试用
  临时取代其他贴片器件
  作为温度补偿器件

网友:
mark  计划写一个博客,copy &  总结

网友:
详细,非常好!

网友(2011-06-29):
mark 0欧姆电阻作用

网友:
解析的很详细啊!!!!

网友:
强大的0欧……

网友:
0欧电阻可以 进行抗干扰隔离

网友:
模拟地数字地隔离

网友:
有个问题请教一下,我见过一转0R电阻(5000pcs),标识条上标有5%的精度,这个5%怎么理解?

网友:
模拟地和数字地隔离,防止互相干扰,确实不错!

网友:
是哥哥哥哥哥哥哥哥

网友:
贴片0欧还可以在热转印双面板的时候插过孔里连接上下层用,比银线舒服很多,因为这样两面都是平的,不会影响放置贴片元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贴片0欧还可以在热转印双面板的时候插过孔里连接上下层用,比银线舒服很多,因为这样两面都是平的,不会影响放置贴片元件~~~

这个最好~

网友:
讲的很详细的,顶

网友:
回复 楼主:

作垮线用很实在,减少工人插跳线难度。

网友:
现在终于了解了其作用了

网友:
虽然看过很多次
但这种有用的知识怎么看都不嫌多

网友(2012-02-07):
0欧电阻,电阻中的战斗机呀,Oh Yeah~

网友:
0欧忒多作用了,留个记号

网友:
0欧电阻

网友:
看了觉得自已要学习的东西很多,这知识书上从未说过,谢版本了

网友:
xie xie xue dao le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正在考虑我板子中的大电流电路要不要跟主电路单点接地呢?
用同一个电源,同样的电压

网友(2013-04-07):
之前我一直以为只是用来当跳线用的,原来还有这么多的功能啊,强大!

网友:
清明时节雨纷纷,坛友纷纷来挖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