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个AVRX RTOS代码运行的问题

楼主(2006-11-02):
为什么以下硬件初始化代码每次均运行

   MCUCR = _BV(SE);      // Initialize Timer Hardware

   TCNT0 = TCNT0_INIT;

   TCCR0 = TMC8_CK256;

   TIMSK = _BV(TOIE0);

int main(void)

{

  AvrXSetKernelStack(0);

        wdt_disable();

  //DDRA=0xFF;

  //PORTA=0xFF;

   MCUCR = _BV(SE);      // Initialize Timer Hardware

   TCNT0 = TCNT0_INIT;

   TCCR0 = TMC8_CK256;

   TIMSK = _BV(TOIE0);    // Enable Timer overflow interrupt

   AvrXRunTask(&task1Tcb);

   AvrXRunTask(&task2Tcb);

   AvrXRunTask(&task3Tcb);

   Epilog();

        while(1);

}

网友:
这是初始化定时器的,你可以根据你的实时系统的定时器情况进行修改的

楼主:
首先谢谢你们的回复:

没错 OS的时基由T0提供

可能是我没说清楚

正常运行应是这种格式:

int main(void)

{

  MCUCR = _BV(SE);      // Initialize Timer Hardware

   TCNT0 = TCNT0_INIT;

   TCCR0 = TMC8_CK256;

   TIMSK = _BV(TOIE0);

   while(1)

    {

       AvrXRunTask(&task1Tcb);

       AvrXRunTask(&task2Tcb);

       AvrXRunTask(&task3Tcb);

       Epilog();

    }

}

但现运行的格式是:

如果这种运行格式的代码正确,请问那硬件初始化代码放那?

int main(void)

{

   while(1)

    {

       MCUCR = _BV(SE);      // Initialize Timer Hardware

       TCNT0 = TCNT0_INIT;

       TCCR0 = TMC8_CK256;

       TIMSK = _BV(TOIE0);

       AvrXRunTask(&task1Tcb);

       AvrXRunTask(&task2Tcb);

       AvrXRunTask(&task3Tcb);

       Epilog();

    }

}

-----此内容被9810956于2006-11-02,11:36:44编辑过

楼主:
现在问题就出在这,我的代码是1楼的格按理说是按第一种格式运行,但实际上运行的是第二种方式

楼主:
这个代码有,就是按AVRX第一个例子测的,用仿值器(MKII)

楼主:
没人用过吗?请回答

网友:
【6楼】 newbie 说的正确.